手机通话声音小的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1-07-05):
手机通话声音小的问题,大家有遇到过么?
智能机和功能机都遇到过手机通话声音小的问题

导致通话声音小,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听筒和麦克风相关元器件老化,是否可能导致手机通话声音变小呢?

网友:
听筒堵住了,特别是防水手机,用牙刷之类的刷刷你可能会发现新大陆。

网友:
听筒打上热熔胶,压紧,冷却后撕下来,反复操作,可以清干净听筒,亲测好用。

网友A:
听筒灰尘太多了。(防尘膜被灰尘堵住了)

我上次就这样。

自己刷一下,或者让人帮换个防尘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筒灰尘太多了。(防尘膜被灰尘堵住了)

我上次就这样。

没看到防尘网有灰尘

网友:
我记得用iPhone6sp的时候,自己拆过清理听筒那部分,一层类似油膜一样的东西,清理干净,声音就大了。现在的手机听筒漏音,比免提的动静还大,就不再考虑清理的事 了。

网友:
感觉现在手机好多是双扬声器的,听筒就是个扬声器,打电话开小声,放歌开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