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WIFI信号10dbm,干扰器需要多大的功率,怎么去干扰?

楼主(2021-07-05):
请教一下,如果WIFI信号10dbm,在一个10平方内的屋子,干扰器需要多大的功率,怎么去干扰?

网友A:
做个特斯拉线圈,把谐振频率调到2.4G(WiFi频率好像是2.4G,)

网友:
用触点放电火花式的那种

网友:
微波炉不关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特斯拉线圈,把谐振频率调到2.4G(WiFi频率好像是2.4G,)

这种不可控,想用2.4G的信号干扰,之前听过用3角波调试2.4G信号源,但听说要33dbm功率这也相差太大了吧,10dbm信号,需要高达几十倍的信号干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还有一种做假协议,让其连接不上,这种太复杂了,而且通用信不强

网友B:
用另一个wifi网卡发送无效数据,网卡可以工作在raw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另一个wifi网卡发送无效数据,网卡可以工作在raw模式

这是个好办法,哈哈。带宽压制。但是wifi路由器一般都是自动跳频,所以要全频段干扰。

网友:
ESP WiFi杀手适合

楼主:
这个看过,是利用协议来干扰的,我想利用射频,调制波来干扰,做到其他如5.8G,5G,4G,通用

网友:
2.4G正弦波就行,当年做蓝牙耳机的时候,需要测蓝牙发射频偏,只要我一开测试,办公室的路由就调线了

网友:
看下Wi-Fi接收这边的带内抗阻塞指标是多少?不知道一般的芯片有没有标注,有的话就可以根据这个来计算输入多大的时候可以压制住接收。举例就是当一个接收机接收一个频率的信号时候,假如有另外一个同频载波信号存在,好像现在的soc芯片内的有些有标注这个指标。具体不太记得,而且好像也不太一样,差别很大,有些可以只比有效信号低3dB以上就能正常接收,有些需要比正常信号低几十dB才能正常接收。所以干脆的方案就是大功率压制了,比有效信号大个10dB以上,压得气都出不了,还怎么接收:)

网友:
2.4G干扰方法,学到了。。。。。

网友:
搜索 干扰仪 有很多公司专门干这个

网友:
用2.4Kg的竹竿,前面绑刀锋3,捅他们家的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