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专用道是否反人类?

楼主(2021-07-05):
总共才3条车道,另外两条堵得死死的,公交车道去闲置。

网友A:
有时候觉得私家车太多了,添堵,大家都坐公共交通多好。有时候坐公共交通,提着行李转好几趟车、花大半天,又觉得有私家车真香。好矛盾。

网友B:
不反  城市是鼓励公共交通出行  要是这条车道也占用了  公交车就不用开了   只能是更堵  而且也只是上下班时间不可占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觉得私家车太多了,添堵,大家都坐公共交通多好。有时候坐公共交通,提着行李转好几趟车、花大半天, ...

公共交通要是真方便,谁愿意开车堵在路上。

网友D:
堵车一般是因为车流方向不一致,交叉和变道造成车速缓慢,多这一条道也并不能缓解多少,甚至可能更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共交通要是真方便,谁愿意开车堵在路上。

讲真,除了疫情期间,在广州市区我宁愿坐公交地铁,不说堵车,光是找车位难和停车费贵都让人不想开车。

网友:
但是反过来想 我要是靠公共交通出行的,在这个城市都能享受到这个待遇 那我会爱死这个城市的。最优的还是大城市大家都回到公共交通出行上来。太多私家车路上空跑本身是最大的浪费

网友:
再加两个车道给私家车还是会堵,乱变道,龟速行驶的太多了。高架快速路上三个车道经常看到两个车并排龟速的。

网友E:
公交车上人挤人,司机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站都站不稳,又寸步难移,提着行李,又堵着一动不动,堵个一个小时,想死的心都有了。而现在自己开车,除非赶火车飞机的,堵就堵呗,反正有座位,吹吹空调,音乐打开,慢慢挪刷刷手机都行,香,无所谓堵到什么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交车上人挤人,司机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站都站不稳,又寸步难移,提着行李,又堵着一动不动,堵个一个小时 ...

如果全程这种车道就不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真,除了疫情期间,在广州市区我宁愿坐公交地铁,不说堵车,光是找车位难和停车费贵都让人不想开车。 ...

还是小城市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交车上人挤人,司机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站都站不稳,又寸步难移,提着行李,又堵着一动不动,堵个一个小时 ...

你说的对,公交车每一站就停一次,而且很多公交车,和你的目的地不一样,并不是最优路径走的,绕来绕去,有的还得倒车,比开车花更多的时间,而且还不爽,公交车那么多人挤在一起,还有很多沙雕,公交上开着外音刷抖音,我最讨厌沙雕开外音刷抖音,还在那里哈哈哈笑个鸡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堵车一般是因为车流方向不一致,交叉和变道造成车速缓慢,多这一条道也并不能缓解多少,甚至可能更堵。 ...

广深高速公路一直是3条车道,基本从来不堵车。

偶尔堵十几公里,原因就是有个地方临时变成了2车道。

所以,3车道和2车道,可能是天和地的差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广深高速公路一直是3条车道,基本从来不堵车。

偶尔堵十几公里,原因就是有个地方临时变成了2车道。

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信号反射,  无论是两条还是三条都不堵, 施工和事故,三条变两条的时候才会堵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信号反射,  无论是两条还是三条都不堵, 施工和事故,三条变两条的时候才会堵车. ...

哈哈,还有这种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信号反射,  无论是两条还是三条都不堵, 施工和事故,三条变两条的时候才会堵车. ...

是的, 多数还是大家瞎jb挤来挤去堵住的. 公交道应该只用在高峰期, 关键公交车经常不走公交道出来跟私家车继续抢道

网友G:
这边也有不少公交专用道,感觉设置这个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早上没有能力开车通勤的场景的时候。
但是就我的感觉,公交道的利用率很低,我公司窗户下就是公交道,高峰时一般车不允许走,但是
公交车平均大概5-10分钟才能路过一个,其它时间基本就是摩托啥的在用,小车多数也不敢开进来。
高峰经常懒得开车,车比较大也不好停,所以公交居多,除红绿灯影响时间外,平均通勤时间比没有
设公交道之前起码少了15分钟,而且准点率也比较高。
公交道应该提高通勤效率,单留给公交车有点浪费

网友:
经常开高速7:00前保持70km/h以上的速度,到了7:00立马堵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反  城市是鼓励公共交通出行  要是这条车道也占用了  公交车就不用开了   只能是更堵  而且也只是上下班 ...

那就把公交车发车密集一点撒,半分钟一趟,肯定人愿意坐公交

楼主:
东莞市区的公交车道还没有开始执罚,小车还能走 :)

网友:
可以学下美国,私家车里乘客不满3人还是多少,不准走快车道

网友:
公交车最大的问题是上下客时效太差, 我估计40%时间在上下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边也有不少公交专用道,感觉设置这个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早上没有能力开车通勤的场景的时候。
但是就我的 ...

因为公交车少。
深圳有这个快速公交车道,就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把公交车发车密集一点撒,半分钟一趟,肯定人愿意坐公交

公交很难盈利,zf才不愿意多投入。

网友:
去市区办事除非是10点以后16点以前,不然从不开车
路上堵,停车找不到位置,比做地铁更崩溃。
有次停车地方比我去的写字楼远了1公里多,又骑个共享单车过去
经常停车找车位得10-20分钟

网友I:
许多年前早就有人指出了我们交通的明路,可偏要朝相反的方式执行下来,没办法。
摩托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深高速公路一直是3条车道,基本从来不堵车。

偶尔堵十几公里,原因就是有个地方临时变成了2车道。

应该说更大可能是瞎几把挤和龟速开车的搞的,这部分人锅可以放大一点。放假时这部分人上高速 限速最低110左一和限速最低90左二的高速路一边一个七八十时速给你并排走,加上被限制开80的货车,四个车道也能给你堵得死死的。城市道路也一样,而且公交车专用道不空出来的情况下,禁摩的中国城市上下班的时间段小车肯定变更多,结果道路资源大概率变得更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许多年前早就有人指出了我们交通的明路,可偏要朝相反的方式执行下来,没办法。
摩托不香吗! ...

对啊 可以少占用停车场土地和道路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反  城市是鼓励公共交通出行  要是这条车道也占用了  公交车就不用开了   只能是更堵  而且也只是上下班 ...

本来就应该鼓励公共交通,小排量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阻抗不连续造成的信号反射,  无论是两条还是三条都不堵, 施工和事故,三条变两条的时候才会堵车. ...

不完全是,城市快速路上的堵车有大半是因为变道引起的。有些司机变一个车道还减速,有些司机要出主干道不提前变道。还有些新手司机或女司机在内侧快车道龟速前进。

网友:
深圳去大梅沙的那条路吧,的确很变态。许多外地司机还不知道规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许多年前早就有人指出了我们交通的明路,可偏要朝相反的方式执行下来,没办法。
摩托不香吗! ...

都骑摩托车,卖汽车的税怎么收上来?开发商的停车位卖给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讲真,除了疫情期间,在广州市区我宁愿坐公交地铁,不说堵车,光是找车位难和停车费贵都让人不想开车。 ...

一个人可能我会选择公共交通,如果是家人一起,可能考虑私家车,他们到地方了先玩儿去,我就慢悠悠排队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