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车主曝理想ONE座椅有水银:比10个温度计里的还多

楼主(2021-07-05):
阿莫注:大家还记得我很早之前发的案例吗?有人在卧室打破了水银温度计,水银珠滚到床底下不见了。

第二天,全家人身体严重不适,一检查,都是水银中毒,甚至达到危险程度。

理想ONE作为中国新兴奶爸车的代表,凭借着“家和车”的宣传理念,受到不少奶爸的喜爱。然而就是这样的一辆奶爸车,却被车友曝出了恐怖的“座椅水银”隐患。

日前,理想APP有车友反应,疑似发现理想ONE座椅有水银。网友上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在理想ONE的座椅缝隙中,有不少水银小珠滚动。

车主随后把座椅拆除,结果更为惊人,座椅的钢铁支架缝隙、板材、甚至座椅皮座间,都发现了水银的踪迹。

视频:https://weibo.com/6455543142/KnfnO58zB

并且这位车友把水银收集,放到地面上后发现,水银数量竟然比10个温度计里的还多,水银打哪来的,这位车主表示很是疑惑。

另外,据知情网友透露,这位车友疑似已经报警。值得注意的是,理想ONE被定为一辆超级奶爸车,宝宝坐车也是较为常见的场景。如果理想ONE座椅中真的含有水银,后果也是细思极恐。

因为水银是一种可挥发的金属,虽然少量吸人它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危害,但长期大量吸人,则会造成汞中毒。尤其对于宝宝这种抵抗力较差的群体,伤害则更大。

目前,理想汽车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后续情况我们也会保持关注。

网友A:
不会又被国产同行摆了一道吧

楼主:
我查找了一些,帖子是2014年的。我转过来:

摔碎水银体温计 全家3口汞中毒

上周六,家住汉口循礼门的王女士在给女儿用水银体温计量体温时,将体温计摔碎了。当晚,一家3口都莫名其妙地头痛。后到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一查才知,是水银蒸气导致的汞中毒。

  许多市民家里都备有那种售价2元左右的水银体温计,也有一些市民遇到过体温计被摔碎、水银落在地板上的情况,但如何正确处理却鲜为人知。

  事件:主妇摔碎体温计只用拖把拖了拖

  王女士介绍,上周六早晨,她发现2岁女儿小欣欣有些发烧,就在卧室里用体温计帮女儿量体温。在甩体温计的时候,失手把体温计甩了出去,体温计被摔碎了,一些银白色的水银珠子落在地板上。

  王女士用拖把把地板拖了一遍,但有的水银珠子还是钻进了床下,但忙着带女儿去医院,一时没有功夫清扫干净。

  当天晚上,王女士和老公、女儿陆续开始头痛和肚子痛,但一直找不到原因。

  第二天,王女士把摔碎水银的事,告诉了一位学医的朋友,朋友提醒她水银会蒸发,头痛会不会和失落的水银有关?建议做一做检查。

  本周一,王女士一家三口到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尿汞检查,卫生检验科主任宋为丽医生告诉她,三人的尿汞都超标数倍,而头痛和肚子痛就是汞中毒的前期症状,一家三口都需要做排汞治疗。

  王女士后悔不已,怪自己的一时疏忽,竟害了全家人。

  测试:卧室里打破两支体温计 汞浓度超标千倍

  “都是水银蒸气惹的祸,”宋为丽称,含汞体温计被打破后,这种被称作“水银”的液态金属,就会像小水滴一样散落在地上,迅速蒸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消失了。相反,它们只是更加隐蔽地钻进了衣柜、地板和地毯等地方,加上最近天气变冷,晚上关窗睡觉,更容易导致中毒。

  宋为丽解释,水银在常温下即能蒸发,气温越高,蒸发越快。据测算,一支标准的水银体温计含1克汞。这些数量的汞全部蒸发后,可以使一间15平方米大、3米高的密闭房间内的汞浓度达到22.2毫克/立方米。

  而普通人在汞浓度为1~3毫克/立方米的房间里,只需两个小时就可能导致头痛、发烧、腹部绞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曾有专家测试,在一间卧室里打破两支水银体温计后,马上进行空气中汞浓度检测,结果显示此时室内汞浓度比室外大气中汞浓度高出1000倍。

  支招:尽快将洒落的水银粘起来装瓶密封

  水银体温计摔破了该怎么办?宋为丽说,可用湿润的棉棒(医用棉签即可)或胶带纸将洒落在地面上的水银粘集起来,放进可以封口的小瓶中,如饮料瓶等塑料瓶,并在瓶中加入少量水,水可以防止水银蒸发。

  要特别注意的是,收集过程中,动作要快,而且要将窗户打开,保持良好的通风,手尽量不要与水银接触。

  宋为丽特别提醒,收集好的水银千万不要倒入下水道,如果水银渗入地下水,人们饮用了含有重金属的水,就会危害人体健康,建议将收集好的废弃水银,送交环保部门。

  对掉在地上不能完全收集起来的水银,可撒些硫磺粉,以降低水银毒性。

  同时将窗户保持长时间的通风,由于汞蒸气密度很大,可利用风扇、换气扇等排风装置,加快将空气中的水银蒸气排除。

  对于被汞污染的房间,可用碘加酒精点燃熏蒸使碘与空气中的汞生成不易挥发的碘化汞,可以降低空气中汞蒸气的浓度。

  还可用10%漂白粉液体冲洗被汞污染的地面,也有一定的除汞效果。

网友:
小时候还在屋里玩儿过水银,也是体温计坏了流出来的,想想能活着长大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又被国产同行摆了一道吧

这个不排除有人陷害。

比如试驾车,顾客故意倒水银进去....

这种行为应该判决死刑。公众场所故意投毒。

网友:
水银不是易挥发的吗,车主还能收集起来,那就是刚刚倒进去没多久啊。

网友:
应该不会是车厂和4S店干的,影响自己利益啊

网友:
话说,这位车主就不先怀疑下自家人吗?

网友B:
环境温度的那种红色温度计的,应该就不是水银了吧?小时候打碎了,还凑前去吸了一口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境温度的那种红色温度计的,应该就不是水银了吧?小时候打碎了,还凑前去吸了一口气 ...

那种是煤油或者酒精

网友C:
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当前普遍使用的还是水银温度计,这玩意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淘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当前普遍使用的还是水银温度计,这玩意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淘汰. ...

这个又准又便宜,还有那个测血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当前普遍使用的还是水银温度计,这玩意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淘汰. ...

使用水银的2元一支。
不使用水银要达到同样性能的要50元1支。

你买哪一种?

网友:
生产不会引入,只能是自导自演或者投毒了

网友:
上海太多做汽车配套的,我知道有一家叫岱美的,这家几乎做了所有汽车的遮阳板,80%的遮阳板用这家的,

汽车也算半个军工吧,包括内饰,线束,都很严格,超标可能是内外勾结出假报告。

网友D:
以前在屋里碎了一支温度计,收拾完,全家去宾馆住了好几天才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屋里碎了一支温度计,收拾完,全家去宾馆住了好几天才回家。

貌似小时候 还手捏了 体温计 里流出来的汞 还以为时钢珠哪!!!

网友:
现在新出的体温计很多是用镓铟锡合金代替汞了, 不过要彻底无汞估计还得几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屋里碎了一支温度计,收拾完,全家去宾馆住了好几天才回家。

有这种觉悟的不是普通人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屋里碎了一支温度计,收拾完,全家去宾馆住了好几天才回家。

打破2支,得换房子了

网友:
普通生产过程中很难涉及Hg的大量使用,这事必有蹊跷,等待走进科学1000节报道此事

网友E:
汞挥发取决于温度和空气流动性,常温20℃时,每分钟挥发2毫升,30℃时,每分钟挥发4~5毫升左右。

这是从网上找的资料。
如果这个数据是真实的话,视频中的应该是刚搞进去不久。

网友:
估计是有人投毒。。。

网友:
想起了我的一次作死,有次觉得空调不凉快,想测下出风口温度,手上没合适的温度计,想起有一支长的水银温度计,不是测体温那种,是做实验用的,可以测开水温度的,手拿着站在挂机的出风口测量,这种温度计拿走后温度不会保持的,得测的时候看度数,测着测着不知不觉,伸得太过入出风口了,碰到在转的风机风叶了,啪的一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现在想想都觉得自已SB了,然后满地找水银清理,后来居然也没什么事。。。

网友:
7月5日,@理想汽车 微博发布消息称,近日,针对一位用户反应的车辆座椅发现疑似“水银”的物质,

理想汽车高度重视并已第一时间展开全面调查。理想ONE在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生产制造、运输以及交付环节均未使用到汞(俗称水银),

并且符合《汽车禁用物质要求》(GB/T 30512-2014)及欧盟ELV等有害物质相关要求,请各位用户放心使用。

======================================================================

车主头脑太简单了,应该看看谁曾经开过车或乘坐过车,这里面肯定有故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汞挥发取决于温度和空气流动性,常温20℃时,每分钟挥发2毫升,30℃时,每分钟挥发4~5毫升左右。

这是从 ...

你这个数据肯定不对,每分钟2毫升,跟酒精一拼了,纯净的水银在室温下挥发性很弱,打碎温度计这个情况肯定很常见,我就打坏过几次,没见啥问题,有老美做过试验,0.2克的水银常温室内挥发完要2-3年,随着挥发体积缩小,挥发速度更慢。
作者:计军平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315250/answer/670642222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根据 Thomas G. Winter (2003) 发表在美国物理期刊上的名为《一滴汞的蒸发》(The evaporation of a drop of mercury)实验论文,20摄氏度室温下 0.2 克水银(一粒汞珠)经过两个半月,仅挥发掉一丢丢(见图1,汞的重量从 0.2022 克降至 0.1986 克)。需注意的是,汞的挥发速度呈现初期快、后期慢的特点。在两个半月实验的基础上,Winter 又进行了理论分析。假设这粒 0.2 克的汞珠在挥发过程中直径不变(保持 0.305 厘米),室温为 20 摄氏度,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至少需要3年挥发完(见图2公式)。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 Winter 指出,在考虑实际情况后(比如在挥发后,汞珠的直径会变小,导致汞的挥发面积变小;再比如灰尘附着在汞珠的表面,进一步降低了汞的挥发速度),0.2 克汞完全挥发完所需的时间远不止 3 年。(编者注: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0.2 克汞挥发完真的有可能需要 10 年。)Winter 根据上述实验数据推算,在107 立方米的自然通风的房间内(大概3米高、36平方米面积),在监测的两个半月中,空气中汞的平均浓度约为 0.046 微克/立方米。这一浓度仅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标准值的1/2000。即使在汞的挥发速度最大的前几天(第一周),空气中汞的平均浓度也仅为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标准值的1/500。<img src="https://pic1.zhimg.com/50/v2-8217fc89eda3f24bf6fa264d8a513120_hd.jpg?source=1940ef5c"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787" data-rawheight="541" data-default-watermark-src="https://pic3.zhimg.com/50/v2-ec334b359e3fb16cd60dc77d14e6ab18_hd.jpg?source=1940ef5c"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87"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v2-8217fc89eda3f24bf6fa264d8a513120_r.jpg?source=1940ef5c"/>图1 20摄氏度室温下0.2克水银的挥发实验 (Winter, 2003)<img src="https://pic3.zhimg.com/50/v2-3702817bb2777e14d18910f08ae6dcfe_hd.jpg?source=1940ef5c"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1211" data-rawheight="121"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1211"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v2-3702817bb2777e14d18910f08ae6dcfe_r.jpg?source=1940ef5c"/>图2 20摄氏度室温下0.2克水银的挥发速度理论分析(假设汞珠的直径不变)参考文献:Thomas G. Winter, 2003. The evaporation of a drop of mercury.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 71, 783-786; doi: 10.1119/1.156897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在屋里碎了一支温度计,收拾完,全家去宾馆住了好几天才回家。

真牛叉。这种哪个老百姓家里都有几支的体温计,谁从小到大没摔过几支,有那么毒,全国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

网友:
清理水银最好用的办法是拿比较细密的海绵去吸附,很方便,很小的颗粒也可以吸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这种觉悟的不是普通人家啊。

我有个朋友也这样操作过,不过他是和睦家的医生,很注重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朋友也这样操作过,不过他是和睦家的医生,很注重这个。

当时娃比较小,有点低烧,甩温度计时着急磕到桌子上了。
网上看了各种处理方法,觉得还是出去几天家里多通风吧。
把一家人安顿好,下半夜我一个人拿胶带加手电把屋里角角落落的小珠子都粘了一遍。
后来还从网上买了个汞测试装置,觉得也是智商税,聊胜于无吧,测了没问题,才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朋友也这样操作过,不过他是和睦家的医生,很注重这个。

撒点硫磺上去,会和水银反应变成固体。

网友G:
小時候喜歡玩水銀,經常不小心撒到地面,瓷磚縫有很多小珠珠弄不出來,還把水銀放在雪櫃看能否凍成固態。也舔過試味。
另一種添過幾次的是明矾晶體,家裡院子兩口水井用的。感覺自己現在智商受到當年影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時候喜歡玩水銀,經常不小心撒到地面,瓷磚縫有很多小珠珠弄不出來,還把水銀放在雪櫃看能否凍成固態。也 ...

敢随便下嘴舔真是胆大

网友:
个人感觉 现在要搞垮对手成本还是低 只要拍个抹黑视频丢到抖音上去制造舆论
最近在抖音上这种抹黑性质的视频挺多的什么老鼠头在包子里 奶茶里面发现各种生物 吃火锅吃出蟑螂什么的
汽车里面的垫子有水银什么 感觉也不奇怪了
想一下看各位说的水银挥发很快   从车子做出到客户手上时间也挺久的 为毛还会有残留到可以被挤出来
关键是汽车生产需要用到水银么我真不知道

网友:
现在是夏天,车里温度能达到60℃,想想。

网友:
不是沙雕,不会买这种烂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境温度的那种红色温度计的,应该就不是水银了吧?小时候打碎了,还凑前去吸了一口气 ...

红色是煤油,温度范围较小。

网友:
还好这次不是特斯拉,不过我觉得汽车生产过程中没有理由用到水银,可能是意外

网友:
3岁时咬碎一个,去医院吐出来一点,可以排出问题不大,不进入血液就行

网友:
记得以前的护肤品中就有汞的成份。

网友:
记得小的时候把手枪里做配重的铅块拿出来烧着玩,现在感觉智商受到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時候喜歡玩水銀,經常不小心撒到地面,瓷磚縫有很多小珠珠弄不出來,還把水銀放在雪櫃看能否凍成固態。也 ...

小时候也玩过,当时觉得很神奇。看回帖,小时候玩过水银的小伙伴也不少啊

楼主:
近日,有车主曝料在理想ONE的座椅缝隙中有小水银珠滚动,拆下座椅垫后更是在钢铁支架缝隙、板材、座椅皮座间都发现了水银的踪迹,“比10个温度计里的都还多”。

理想汽车官方回应称,理想ONE在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生产制造、运输、交付环节均未使用到汞(水银),如果在车上发现,一定是外部行为造成的。

理想汽车CEO李想也是多番激动回应,直指有人栽赃陷害,“造谣我们用水银的人和媒体,祝愿你们血液里流动着水银,脑子里装满了水银!”

现在,曝料车主通过个人微博账号@正义谦叔 公开发声,称已经和理想汽车总部的人一起去取了检测报告结果,证实车座椅里面确实水银。

这份检测报告来自陕西正为环境监测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日期7月6日,委托单位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理想汽车主体)。

报告显示,经过检测,发现了395g/kg的汞物质。

这位车主还喊话李想:“至于我脑袋里面有没有水银,等我去医院检查过后再说。”

李想则迅速回应,表示理想汽车百分之百支持去报案,因为汞投毒属于情节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

他还签掉:“请务必、务必、务必使用法律的手段,绝不要心慈手软。这类刑事案件我们相信执法机关,耐心等待案件的处理结果。”

不过,李想的微博已经关闭评论,被很多网友质疑。

网友H:
送检样品达到了395g?

这么多的水银已经不是简单的陷害了,这是要人命啊

话说座椅皮垫上还能看到水银的,也是比较奇怪的,应该不是组装汽车时混入的

奇怪的一点是:如果竞争对手投毒,怎么会把水银都洒在一个座椅下面,难道不该撒的均匀一些吗

猜测可能是自导自演或者家庭内部矛盾,坐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

网友I:
生产车子用不到大量水银,普通人也没谁强迫症买上10个水银温度计。

楼主:
理想一直坚持水银是容易挥发的,很快就会消失。所以,1月份买的车,现在还有水银,肯定不是厂家的问题。

我查了一下:

水银的沸点有 300 多摄氏度,在一般的室温下很难挥发。 确实有人做过实验,0.2 克的水银珠子在室温恒定为 20 ℃、保持表面无灰尘、形状不改变的前提下,至少需要 3 年才能挥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生产车子用不到大量水银,普通人也没谁强迫症买上10个水银温度计。

说不定检测设备,比如水平仪等,带有水银。检测的时候不小心打破了。

或是汽车厂生产线上的员工报复公司,故意倒入水银。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送检样品达到了395g?

这么多的水银已经不是简单的陷害了,这是要人命啊

话说395g/kg是什么鬼单位?
样品质量395,但是g还是kg无法确定?
还是每kg样品里面的汞含量395g?那剩下的605g是什么物质?瓶子的质量么?

网友J:
体温计是水银的,还有一种红色液体的温度计,也是水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体温计是水银的,还有一种红色液体的温度计,也是水银么?

煤油或酒精。

现在还有镓铟锡合金代替水银的体温计,只是镓和铟都是稀有金属,所以这种体温计卖几十块钱一根。

网友:
有可能是把座椅的外皮送检了吧,检测外皮的汞含量。

楼主:
理想ONE水银事件当事人发声:堂堂上市公司老总大放厥词诽谤 完全不负责任

以下是@正义谦叔微博原文:

作为消费者购买理想one这辆车是看中了这辆车的科技含量便利程度及性价比,购买之后也是在短短时间之内行车里程达到5000多公里的数字,对于车的喜爱程度由行车里程数可见一般,爱车确实给我带来了便利,但未曾想到车里的水银使我感到作呕。

更使我感到不理解的是,作为堂堂上市公司的老总,在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情况之下,大放厥词造谣诽谤!“造谣我们用水银的人和媒体,你们血液里流动着水银,脑子里装满了水银”!这样的一个发声既没有尊重事实,也没有调查真相,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任性作风。

在7月8日下午又将代步车强行收回,那么在检测水银车内的送检样品确实属于水银,调查报告出来之后,作为上市公司及理想汽车总裁,没有任何的在真相面前客观求实解决问题的态度,反而强行将代步车收回。

即是藐视法律,无视社会公德,也对自己的言行没有任何的悔过之心,这明显是对消费者对产品对公司声誉,对于对其一直信任与厚爱的相关公众置其于不顾,请问这样的上市公司责任担当和在这样的上市公司藐视法律,无视社会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的商家良知在哪?

作为一名理想汽车的消费者,我们不否认理想one这辆车它的科技含量性价比便捷等优点,在事实面前我们必须谦虚谨慎,客观承认,但是车里的水银是消费者及所有人都无法理解与接受的事情。

我们认为,作为经销商与生产者,在消费者第一时间发现之后,并与经销商全程录制收集水银的这个过程之后,那么就应当尊重事实,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我保证所有事情没有任何伪造添枝加叶任意夸大的嫌疑,并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发现水银之后,第一时间与经销商全程录制视频,解开水银的谜团,第一时间将不明物体送检检测,第一时间了解到不明物体确系水银,水银含量高达395g/kg。(取样座椅里其中部分含量)在此期间,经销商与生产商其态度没有任何转变,反而变本加厉,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后,没有任何的悔过及解决问题的诚意。

逼着消费者不得不拿起法律的武器进行维权,在此期间让消费者去派出所报案,那么派出所在了解了事情真相之后,建议去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产品监督管理部门进一步维权,经销商至今没有进一步彻底解决问题的诚意与态度。

网友H:
引用 楼主:
理想ONE水银事件当事人发声:堂堂上市公司老总大放厥词诽谤 完全不负责任

“强行收回”是什么梗?期间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么?

消费者买了车,就属于消费者所有,车厂未经车主同意要拿走,就属于抢夺,或是抢劫

但是如果给了钱,再取走车子,就另当别论,也不能属于强行收回,除非是有协议

这个车主的言论完全是经过润色的,普通百姓怎么会这么理智,这么有条例的论述?

而且车主的炮口一直就瞄准了理想one的老总,从来就没有偏过1mm,难道是特斯拉的报复?

网友K:
不想着解决问题,而想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理想这下子上套了。
这种情况应当第一时间报案,由警察和公证处作为证物封存汽车,按投毒开展调查。

如果厂家抢走了用户手里的汽车,这下子更加说不清楚了,越描越黑。当然也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的内情。

总之任何时候,如果自己没问题,必须尽可能按流程解决。即使有特殊资源,也应该严格执行制度,防止别人黑你。违规很容易上套,本来没有责任的,一下子变成自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强行收回”是什么梗?期间发生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么?

消费者买了车,就属于消费者所有,车厂未经车 ...

强行收回的是代步车。

汽车故障,很多4s店为车主提供代步车的服务的。即临时借一部车给你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想着解决问题,而想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理想这下子上套了。
这种情况应当第一时间报案,由警察和公证处 ...

理想这一次应该是处理严重不当了。

我猜对了:汽车生产的测试过程需要用到带水银的仪器,这次看理想怎样解释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2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