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24V6000瓦逆变器,不输出故障

楼主(2021-07-05):
开机检查高压末极炸管,正弦波小板也烧了,看这内部构造 定是虚标严重(最多2千瓦)用户过载使用造成,给顾客报价150元,准备尝试维修

楼主:
更换正弦波小板驱动芯片IR2113, H桥4个大功率IGBT管,上管S极限流电阻

网友:
厉害,这都能修。

网友A:
家电维修真是万能的万金油,什么都修,我只能拆开看看

网友B:
楼主在哪里, 大城市还是 小城市? 还是县城?  小城市和县城很缺工业设备的维修人员。 可以试试。 比这赚的多 。

网友:
这个150够辛苦的
还是学好焊接,帮坛友焊板都比这多
维修是条不归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电维修真是万能的万金油,什么都修,我只能拆开看看

我更水一点,我能拆开看看,还不一定装得回去。

网友:
才收150,这么多管烧了,换上去万一又烧掉搞不好还要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水一点,我能拆开看看,还不一定装得回去。

我一般有70%机会可以修好,当然很多时候要坛友帮忙技术会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 大城市还是 小城市? 还是县城?  小城市和县城很缺工业设备的维修人员。 可以试试。 比这赚 ...

工业设备 先期更换材料很少难搞    没有和厂家合作情况下 很难操作

楼主:
还没弄好,另外一片IR2113驱动芯片也是坏的,又找了一片,现在接着弄

楼主:
找了一台好的机器来拆芯片(杀鸡取卵)

网友D:
150要修这么多,叫低了

楼主:
全部装好检查好无误,上电试机OK

网友:
150元就敢接,说明对自己技术是有信心的。还有,我有个6000w进口直流电源,看重量要有这个10倍

楼主:
装机重载测试正常,准备交付顾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要修这么多,叫低了

4个小时修好,材料成本20几元,有130元工时费也够了,这机器新的估计也就一千左右

网友:
建议大家有  维修的活 可以寄给楼主
当然是值得维修的设备
楼主的基本功 令人佩服

网友:
这个输出炸机,基本上输出全桥的MOS+MOS驱动(2113)都烧了。

网友:
可以开网上维修店了,网上接单。

网友E:
直播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播维修吧

这两天帖子就是直播的啊,有打赏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帖子就是直播的啊,有打赏么

老哥  拍抖音  头条视频啥的啊,把桌台整理一下,买个好一点的补光灯,你可以自己不上镜,后期搭配一下解说,比上班挣那1-2w容易很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小时修好,材料成本20几元,有130元工时费也够了,这机器新的估计也就一千左右 ...

合理的价格是300-500
和新的多少钱有关系,但你取的比例保守了。

如果收500,你可以再给他质保3个月。下次同类问题再给人修。如果收300,就保1个月。而收150,,,真的太低了。
而工时嘛,现在工厂的工人,一小时也有20块了。你这个工时费和普工差不多,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水一点,我能拆开看看,还不一定装得回去。

同款的路过。

网友:
楼主这基本功,这个收费真不对等,

网友:
感觉还不如插件小妹装的多啊

网友:
确实,我觉得直播维修应该比你纯维修来钱,可以尝试一下;B站上有个修笔记本的维修厮,以前就是帮别人修电脑,现在都雇了10来个人了,年收入100多万了

网友:
哔哩哔哩有个修电脑的,开机,插电,~看过的都会有印象。老哥你也弄个

网友:
牛掰。叫我修这种玩意都怕炸鸡

网友:
靠,太厉害了,这都能修。 楼主的收费太自残了

网友:
4个功率管+一片驱动,材料20楼主确定没有算错?75A 600V一个功率管都差不多20+了吧。150还修个锤子.....

网友F:
版主哪里还在用小太阳取暖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哪里还在用小太阳取暖器

那你找个更合适的大功率假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版主哪里还在用小太阳取暖器

带载测试,这边气温18-27

网友:
150修会亏本

网友G:
这修理费太便宜了,一般按照三分之一的价格来收费。这机子估计1200左右,收个400块没问题,客服也可以承受,因为扔了重新再买要花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修理费太便宜了,一般按照三分之一的价格来收费。这机子估计1200左右,收个400块没问题,客服也可以承受 ...

你确定这机器是1200元,而不是450元?

450元收150元,就是3分1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带载测试,这边气温18-27

楼主我觉得你向维修工控设备方向转收入会高很多,低端点的修变频器,高端点的修加工中心的伺服驱动和数控系统,难度高点,但同样的维修时间利润高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修理费太便宜了,一般按照三分之一的价格来收费。这机子估计1200左右,收个400块没问题,客服也可以承受 ...

估计几百的淘宝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觉得你向维修工控设备方向转收入会高很多,低端点的修变频器,高端点的修加工中心的伺服驱动和数控 ...

能接到订单再说。

网友:
焊工也了得。

网友:
维修活不收个新机一半的价格怎么挣钱呢?我遇到一个维修佬,把别人送来维修的功放弄丢了,估计打扫卫生的收走了,他又给客户买了一台新的,还对我说还能赚一点!这货还收徒弟,还买了一辆途观,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搞维修还是搞价值高的东西,专业一点,别什么都修拉低身价!

网友I:
既然大家都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楼主
那我就来两个更刺激的
1、给客户换一个保险丝,收5K
2、给客户把接触不良的插头换一下收3W
这都是老纳过去打工时干的,本身还是习惯了心安理得的赚钱。但也没有低贱到楼主这么低
一般客户有事找来,我们办一下也还是按K来计算的。毕竟这些不是一日三餐,都是看运气的事情。
也有亏过掉底库的,说好了整好2W,结果花了老大的力气,结果还是没搞好,亏的上万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大家都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楼主
那我就来两个更刺激的
1、给客户换一个保险丝,收5K

大家别打击我了,我从来不赚黑心钱,虽然不如打工赚钱多,这也算换种方式躺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别打击我了,我从来不赚黑心钱,虽然不如打工赚钱多,这也算换种方式躺平吧 ...

生意没有黑不黑,只要买的人出的起愿意给,多少都是合理的。

我也有收上万的维修费,都是客户自己主动给的。我开口都没开。

有次维修一套几百W的设备,把对方大老板都开心了出马请客。

网友:
楼主搞点工控类设备维修价格能要上去,纯民用的东西价格太低  维修费也很低,专业修个变频器 PLC 触摸屏之类的应该还行,到大厂设备科去发发名片

网友:
我记得我们网站有一个奇葩,女邻居的热水器坏了,大家指导维修,气氛热烈,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过夜?

网友:
也劝楼主一句,有水平不要修这些不值钱的垃圾货,半天挣130元还不如躺平睡觉,当然如果是自己的东西,闲着无聊本着废物利用减少资源浪费的想法修也是可以的。

网友J:
格力空调的主板可以维修不?家里空调坏了,对换了主板测试下,发现是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格力空调的主板可以维修不?家里空调坏了,对换了主板测试下,发现是主板坏了。 ...

不值得修,买一块拆机的也就一百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