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23的学法减分,我去考了一次,竟然没有通过,有窍门吗?

楼主(2021-07-05):
有些题目很困惑的。20道题,错3道就不合格。而且每道题目只有1分钟答题时间。

有题库可以供我搜索答案的吗?我旁边放一台电脑 :)

网友A:
B 左转 + 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左转 + 近光

这道题我也选这个答案,但想不明白为何要左转灯?

我还自信能满分。

楼主:
24小时内我还有一次补考机会。

看来要找到题库,搜索答案,才能万无一失。

网友B:
起步按规定,都要打左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步按规定,都要打左转灯

晕,起步都要打左转灯?忘记了。

平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因为都在停车场起步。

网友:
我国是靠右行驶的国家,机动车在道路边上停放时要顺向停放,起步肯定是向左前方行驶,打右转灯,后方来车不一定能看见;
图片中不是雾天、大雨天气,不能用报警闪光等;车速低于30公里,不能用远光灯

网友C:
这个还真是实际应用需求了,车停路边,要出来,得打左转灯提醒后面来车,我来出来了!

网友D:
下载 驾考宝典APP 把科目一、科目四的题过一遍就好了

网友E:
A吧,应该闪远光,提醒对向来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是实际应用需求了,车停路边,要出来,得打左转灯提醒后面来车,我来出来了! ...

但是图中环境可见前方空旷无车,为啥不能直接起步往前开不左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A吧,应该闪远光,提醒对向来车

A指的是双闪,而且有"只能"两个,所以是错的,难道不能开近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但是图中环境可见前方空旷无车,为啥不能直接起步往前开不左转?

前方无车,说不定后方有车呢,开左转灯是要提示后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 驾考宝典APP 把科目一、科目四的题过一遍就好了

不能像成人高考那样,有题库可以搜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但是图中环境可见前方空旷无车,为啥不能直接起步往前开不左转?

转向灯并不是有车才要打的,比如变道,就算前后都无车,也要打转向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起步都要打左转灯?忘记了。

平时肯定不会这样做的,因为都在停车场起步。 ...

路边侧方位停车要左转出来肯定得打左转灯,但图中没看到地面有停车位划线,不能判断是否侧方位停车,如果只是普通道路临时停车上下客,而前方又没有车辆阻挡,我认为起步不需要打左转灯。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转向灯并不是有车才要打的,比如变道,就算前后都无车,也要打转向灯的。 ...

如果直接往前开不变道,还需要打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前方无车,说不定后方有车呢,开左转灯是要提示后方。

直接往前开,对后方车辆有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往前开,对后方车辆有何影响?

规定就是规定,起步打左转灯。

网友:
驾考宝典app 有很全的题库

网友:
题库就是驾考宝典里的题目

其实这些楼都只是告诉你,这是城市道路环境而不是没有灯的高速公路或荒山野岭而已。要按出题者的沙雕思维去思考才行。所以远光灯是不能打的。

题目意思就是:在能见度较好的环境起步,要打什么灯?   左转灯起步是肯定要打的。

网友:
起步必须打左转灯,这是规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往前开,对后方车辆有何影响?

我估计是为了省事就规定只要起步就开左转,不管你是起步直行还是起步左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 驾考宝典APP 把科目一、科目四的题过一遍就好了

不行啊,1774道题目,每题1分钟,每天5小时,要忙6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往前开,对后方车辆有何影响?

直接往前开,走非机动车道。三分二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直接往前开不变道,还需要打么?

起步要打。

网友:
夜间需要近光灯。这个在科目三模拟灯光考试中可以体现。
起步需要左转向灯,这个在科目三实操考试中可以体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行啊,1774道题目,每题1分钟,每天5小时,要忙6天!

每题一分钟,是超过一分钟这道题就PASS,但只要及时答题,答题完即可进入下一道题,这样答题很快的,科一题通过一遍可能需要4~6小时。

楼主:
下面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我连“左侧”是指哪不部车都搞不懂。是图中的左侧,还是马路前进方向的左侧?

楼主:
这道题目我只看出两种违规,但答案是3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每题一分钟,是超过一分钟这道题就PASS,但只要及时答题,答题完即可进入下一道题,这样答题很快的,科一 ...

1分钟学习好一道题,效率已经很高,并且5小时完全没有休息,都要6天。

看我29,30两道题目,1分钟肯定搞不懂的。

楼主:
这道题我又不懂。只能选一个明确是错误的答案,这时会出现答题解释。有方法可以不选择直接出现答题解释?我怕选择正确,这题就过去了,看不到解释了。

楼主:
我将不会的题目都列出来,看看大家会不会?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下面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我连“左侧”是指哪不部车都搞不懂。是图中的左侧,还是马路前进方向的左侧? ...

高速走应急车道,美女没有扎安全带。

楼主:
引用 网友K:
C,C,D

背过考题肯定可以答对。没有背过就只能靠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高速走应急车道,美女没有扎安全带。

还有手持电话

网友L:
三种违法,单手扶方向,未系安全带,开双闪报警
可以提前90日换证
初次申领驾照有效期是6年
驾驶人信息变化要在(30)日更换

准驾车型为小汽车,可以驾驶 低速载货汽车。(对照了驾照背面)

有错误的请指正。

起步规定要打左转灯,并且3秒后才可起步。提醒交通参与者我要起步了。

更正   图中左边车三种违法行为,1未系安全带,2停留或行驶在应急车道,3接打电话,

网友M:
想试这减分,但竞然说我十多年前那辆摩托车没正常进行报废,不让我学习减分,十多年前的破车,让我如何找回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试这减分,但竞然说我十多年前那辆摩托车没正常进行报废,不让我学习减分,十多年前的破车,让我如何找回 ...

我上次不小心闯了红灯,扣了6分。

如果再来一次6分,我就麻烦了。

所以,要提前多拿一分。

其实只要不是现场执罚,我都不怕,我有3个驾驶证可以扣分。

就怕是现场执罚或拍到脸部,无法找人代扣。

网友N:
这个简单啊,百度打上学法减分+题目前几个字答案就出来了。一分钟足够了,如果想自己背题,有个驾考宝典精简500题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三种违法,单手扶方向,未系安全带,开双闪报警
可以提前90日换证
初次申领驾照有效期是6年

夜间起步要加上近光灯,
那些科目一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简单啊,百度打上学法减分+题目前几个字答案就出来了。一分钟足够了,如果想自己背题,有个驾考宝典精 ...

没有用。楼主位的题目能找到,我试了第2道,却找不到。

网友:
还有白天开灯,这个不懂算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楼主位的题目能找到,我试了第2道,却找不到。

一输入  “请判断一下左侧机动车 ”百度就出来了啊,第一页排最前了。

网友:
10S就够答题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道题目我只看出两种违规,但答案是3种。

借道超车 实线变道 未打转向灯 三种违法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不会的题目都列出来,看看大家会不会?

1、初次6年,然后10年,长期
2、90天
3、30天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借道超车 实线变道 未打转向灯 三种违法行为

逆行都没看出来?

网友:
    你这是吊销驾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逆行都没看出来?

你看错了。没有逆行。

网友:
我记得配图这个画风,是“驾考宝典”这个应用里的原画……
太久不用了,都卸载了不知道多少年了,不知道这个应用是否有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