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船舶自身油耗监测系统

楼主(2021-07-05):
大家有做过船舶自身的油耗监测系统吗?
目前能想到的可能是需要流量计,液位计监测油箱的油量,可能还要结合船舶的运行状态,船舶的怠速和高速运行时的油耗是不一样的。

网友A:
LZ 搞船的吗? 现在单独的油耗检测很少,一般都集成在综合智能监测系统中。这种系统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搞定的。进口的很复杂。 以前拆过老外的一个看了下。 控制芯片 用的AMD嵌入式处理器+FPGA+  一大堆芯片,比电脑主板都复杂N倍。要想做的全智能  还得 需要测轴功率 扭矩。 尾气各种参数。。 航速。。 风速 。。等等 很多参数,然后来计算 综合燃油效率。。经济航速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搞船的吗? 现在单独的油耗检测很少,一般都集成在综合智能监测系统中。这种系统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搞定 ...

主要是远洋船上用的,这个油耗监测是需要一个综合的数据计算,想找一套现成的产品试用一下,有做的比较好的品牌推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搞船的吗? 现在单独的油耗检测很少,一般都集成在综合智能监测系统中。这种系统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搞定 ...

估计是普通散货船吧。大船的话整个轮机系统应该都有这些功能。都是大公司在做,例如ABB之类的。
船电门槛比较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普通散货船吧。大船的话整个轮机系统应该都有这些功能。都是大公司在做,例如ABB之类的。
船电门槛 ...

大船小船都有,都需要一套能够准确测量油耗的综合仪表,只知道ABB有流量计,这种针对船上的油耗综合仪表也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船小船都有,都需要一套能够准确测量油耗的综合仪表,只知道ABB有流量计,这种针对船上的油耗综合仪表 ...

几家大型的船用柴油机厂家,估计都有这种系统。MTU,GE,瓦锡兰,洋马。。。他们都有自己的船舶运行优化系统。主要是轮机系统太大了,没有原厂和船东的支持那就太难了。

网友C:
有个朋友做超声模块检测油箱液位高度变化的来实时监测油的消耗情况,主要是应用在那些工程车,环卫车之类的,防止偷油啥的,不知你要的是否类似,是的话可以给你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家大型的船用柴油机厂家,估计都有这种系统。MTU,GE,瓦锡兰,洋马。。。他们都有自己的船舶运行优化 ...

谢谢 涉及到发动机这块的监测确实比较难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远洋船上用的,这个油耗监测是需要一个综合的数据计算,想找一套现成的产品试用一下,有做的比较好 ...

https://www.aquametro-oil-marine.com/en/
我拆的是他家的控制器,他们只做控制器,传感器,数据分析之类的软件好像不做。国内有几家买他们的加自己的软件做系统。这一套系统大概几百万。你光有控制器传感器你也没有测试环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普通散货船吧。大船的话整个轮机系统应该都有这些功能。都是大公司在做,例如ABB之类的。
船电门槛 ...

国外船舶行业的几个巨头都有,但是价格太贵。所以国内就有人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家大型的船用柴油机厂家,估计都有这种系统。MTU,GE,瓦锡兰,洋马。。。他们都有自己的船舶运行优化 ...

这几个主机厂没有这种综合型智能监测系统。油耗有的 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主机厂没有这种综合型智能监测系统。油耗有的 有。

以前接触过GE的优化系统,但不是用在船上。门槛挺高,技术难度很大。主要是要有船在各种海况下试验才能得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朋友做超声模块检测油箱液位高度变化的来实时监测油的消耗情况,主要是应用在那些工程车,环卫车之类的 ...

谢谢 船上用的和工程车上的应用很像,也是防止偷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quametro-oil-marine.com/en/
我拆的是他家的控制器,他们只做控制器,传感器,数据分析之 ...

谢谢 测试环境是有的,这家公司在国内有代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测试环境是有的,这家公司在国内有代理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我们不做这个,只是了解一点点。他们的控制器(数据采集器)也是机缘巧合下,拆开外壳瞟了一眼。感觉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接触过GE的优化系统,但不是用在船上。门槛挺高,技术难度很大。主要是要有船在各种海况下试验才能得 ...

船行业很广很大,门槛是有一点点高。船上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设备)国内现在都做不好,或者没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测试环境是有的,这家公司在国内有代理吗?

还有你如果只是做油耗监测的话,也没必要搞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买几个液位传感器,单片机做个简答的控制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行业很广很大,门槛是有一点点高。船上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设备)国内现在都做不好,或者没做。 ...

以前是做通信和导航设备的。基本都是日本的产品。都被古野,JRC垄断了。国产看不到,现在海图和AIS应该有国产的了。

网友D:
电工都觉得很容易,这玩意难的不是技术,是精准,耗得都是钱------------------说难听点,一线城市月入10W的电子工程师,和三线城市月入8千的工程师,差距真的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船行业很广很大,门槛是有一点点高。船上有技术含量的东西(设备)国内现在都做不好,或者没做。 ...

感觉做流量计的很多 但是针对船行业的国内太少了,感觉很冷门啊

网友E:
在主机燃油进口安装流量传感器,可以实时的计算出主机的燃油消耗量,辅机也一样。应该你是检测油耗系统,就不需要,航行速度,风向,水流方向等等的因素参与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主机燃油进口安装流量传感器,可以实时的计算出主机的燃油消耗量,辅机也一样。应该你是检测油耗系统,就 ...

谢谢 主机或者辅机燃油进口用的流量计有推荐的吗? 流量计有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然后进口的管道可能不是满管,不知道那种流量计可以测量的更准确些

网友:
看看这两款流量计,会适合你的

网友E:
现在这个燃油消耗计算,机舱检测报警系统都已经做进去了(前提要有燃油流量信号)。

网友F:
船用电子,来混个脸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船用电子,来混个脸熟。

侧重哪方面的?驾驶室还是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工都觉得很容易,这玩意难的不是技术,是精准,耗得都是钱------------------说难听点,一线城市月入10W ...

其实人差距没多大,差距是平台的硬件投入。
做大系统、精密测量的东西,要买相关实验设备、模拟器、高低温箱。如果总共要100万,清华北大毕业的,老板会同意。
普通本科毕业的,老板会怀疑,你小子是不是想吃回扣,东西做不出来还埋怨开发人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侧重哪方面的?驾驶室还是轮机?

内通全套,测深仪。

同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个燃油消耗计算,机舱检测报警系统都已经做进去了(前提要有燃油流量信号)。 ...

谢谢 我觉得这个流量计只是终端数据的采集,整个系统还要根据各个流量计的数据来综合计算油耗,另外还有油耗数据远传。

网友G:
论坛里船舶行业的人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里船舶行业的人不少啊

这一行国产想突破,太难了。都是做一些辅助的东西。这一行也比较特殊,核心的东西都是船东选。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觉得这个流量计只是终端数据的采集,整个系统还要根据各个流量计的数据来综合计算油耗,另外还有 ...

国外流量计测燃油消耗量,配合整船大数据(航速,航向,水流,水温,风向等)做燃油节能减排用的。数据传输可以选择VSAT卫星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外流量计测燃油消耗量,配合整船大数据(航速,航向,水流,水温,风向等)做燃油节能减排用的。数据传 ...

赞 行家啊 后面项目做起来兄弟一定抽空帮帮忙

网友:
这个国内有几家再做,主要是油仓液位监控,主要是防止船员偷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