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电缆,可以泡在海水里?

楼主(2021-07-05):
我的理解,普通线缆在海水里会老化很快。
有应用过的朋友吗?
大概4芯吧,一个供电,一个通信。或者同轴。

网友:
看看是不是和海底光缆外皮一样

网友:
还得防止被动物咬破

网友:
之前做船舶类边缘产品,要求导线用橡胶外皮的电缆

网友:
有专门的海底电缆,楼主看来接个大活

网友:
做海缆的人不多。况且海缆肯定是个大工程(铺设费用都是极高的),其项目经费肯定也是大工程,必然会有专门的公司进行该项业务从事该行业,所以你问错了地方

网友:
直接问电缆厂家.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没有大生意,其实就是往海底丢个东西。然后433天线飘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没有大生意,其实就是往海底丢个东西。然后433天线飘在上面。 ...

不是电池供电?前段时间也研讨这样的应用,海上用loRa通信。
另外有海水的地方一定是大海,很多海产品育苗池也是海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池供电?前段时间也研讨这样的应用,海上用loRa通信。
另外有海水的地方一定是大海,很多海产品育 ...

是电池供电,但控制器要沉下去30米左右。也需要外面能给信号读取数据和控制他飘起了。现在的办法是丢一根433的天线,飘在海面上。

网友:
接到台湾还是美国啊?大活儿啊

网友:
LZ考虑一下声通信技术,速率几百~几kbps,距离几公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电池供电,但控制器要沉下去30米左右。也需要外面能给信号读取数据和控制他飘起了。现在的办法是丢一根 ...

典型的解决方案是
声学释放器+声通信机

进口设备奇贵,这几年国产不知道有没有廉价的解决方案了。

如果不用声学释放器+声通信机,而是“丢一根433的天线,飘在海面上”,
在30米的深度,这个可不简单。基本是要布浮标了,也是个不小的工程。

总之,LZ接了个大活

网友:
铁氟龙可以不

网友:
随便一个潜水泵丢海里都可以用很多年,橡胶电缆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解决方案是
声学释放器+声通信机

国产 水声通信机也不贵,效果也挺不错

网友C:
海水的有聚氨酯和橡胶的,找找“水密电缆”,缆不贵,水密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水的有聚氨酯和橡胶的,找找“水密电缆”,缆不贵,水密头贵

感谢,非常有帮助。

网友D(2023-04-15):
引用 楼主:
感谢,非常有帮助。

楼主找到合适的线缆了吗?最近也需要海水线缆做测试

网友:
淘宝搜索“电缆 海水”可以找到很多商品:

网友:
30米,要考虑重量。应该用楼上这种零浮力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合适的线缆了吗?最近也需要海水线缆做测试

淘宝搜水密线缆。。密度和水差不多。专用放水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水密线缆。。密度和水差不多。专用放水里。

嗯,谢谢。水密接头比较贵,出线口直接用环氧封住线子还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