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三十六章 Linux自带LED实验

楼主(2021-07-05):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270721801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mp157.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STM32MP157技术交流群:691905614

第三十六章 Linux自带的LED灯驱动实验

        前面我们都是自己编写LED灯驱动,其实像LED灯这样非常基础的设备驱动,Linux内核已经集成了。Linux内核的LED灯驱动采用platform框架,因此我们只需要按照要求在设备树文件中添加相应的LED节点即可,本章我们就来学习如何使用Linux内核自带的LED驱动来驱动正点原子的STM32MP1开发板上的LED0和LED1这两个LED灯。

36.1 Linux内核自带LED驱动使能
        上一章节我们编写基于设备树的platform LED灯驱动,其实Linux内核已经自带了LED灯驱动,要使用Linux内核自带的LED灯驱动首先得先配置Linux内核,使能自带的LED灯驱动,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inux配置菜单:
make menuconfig
        按照如下路径打开LED驱动配置项:
Device Drivers
         LED Support (NEW_LEDS [=y])
                        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
        按照上述路径,选择“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将其编译进Linux内核,也即是在此选项上按下“Y”键,使此选项前面变为“<*>”,如图36.1.1所示:
第三十六章

图36.1.1 使能LED灯驱动

        在“LED Support for GPIO connected LEDs”上按下“?”健可以打开此选项的帮助信息,如图36.1.2所示:
第三十六章

图36.1.2 内部LED灯驱动帮助信息

        从图36.1.2可以看出,把Linux内部自带的LED灯驱动编译进内核以后,CONFIG_LEDS_GPIO就会等于‘y’,Linux会根据CONFIG_LEDS_GPIO的值来选择如何编译LED灯驱动,如果为‘y’就将其编译进Linux内核。
        配置好Linux内核以后退出配置界面,打开.config文件,会找到“CONFIG_LEDS_GPIO=y”这一行,如图36.1.3所示:
第三十六章

图36.1.3 .config文件内容

        重新编译Linux内核,然后使用新编译出来的zImage镜像启动开发板。
36.2 Linux内核自带LED驱动简介
36.2.1 LED灯驱动框架分析

        LED灯驱动文件为/drivers/leds/leds-gpio.c,大家可以打开/drivers/leds/Makefile这个文件,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36.2.1.1 /drivers/leds/Makefile文件代码段
1   # SPDX-License-Identifier: GPL-2.0
2
3   # LED Core
4   obj-$(CONFIG_NEW_LEDS)                          += led-core.o
......
31  obj-$(CONFIG_LEDS_PCA9532)                      += leds-pca9532.o
32  obj-$(CONFIG_LEDS_GPIO_REGISTER)          += leds-gpio-register.o
33  obj-$(CONFIG_LEDS_GPIO)                         += leds-gpio.o
34  obj-$(CONFIG_LEDS_LP3944)                       += leds-lp3944.o
......

        第33行,如果定义了CONFIG_LEDS_GPIO的话就会编译leds-gpio.c这个文件,在上一小节我们选择将LED驱动编译进Linux内核,在.config文件中就会有“CONFIG_LEDS_GPIO=y”这一行,因此leds-gpio.c驱动文件就会被编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leds-gpio.c这个驱动文件,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36.2.1.2 leds-gpio.c文件代码段
203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of_gpio_leds_match[] = {
204     { .compatible = "gpio-leds", },
205     {},
206 };
207
......
316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gpio_led_driver = {
317     .probe           = gpio_led_probe,
318     .shutdown        = gpio_led_shutdown,
319     .driver          = {
320         .name         = "leds-gpio",
321         .of_match_table = of_gpio_leds_match,
322     },
323 };
324
325 module_platform_driver(gpio_led_driver);

第203~206行,LED驱动的匹配表,此表只有一个匹配项,compatible内容为“gpio-leds”,因此设备树中的LED灯设备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也要为“gpio-leds”,否则设备和驱动匹配不成功,驱动就没法工作。
        第316~323行,platform_driver驱动结构体变量,可以看出,Linux内核自带的LED驱动采用了platform框架。第317行可以看出probe函数为gpio_led_probe,因此当驱动和设备匹配成功以后gpio_led_probe函数就会执行。从320行可以看出,驱动名字为“leds-gpio”,因此会在/sys/bus/platform/drivers目录下存在一个名为“leds-gpio”的文件,如图36.2.1.1所示:
第三十六章

图36.2.1.1 leds-gpio驱动文件

        第326行通过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gpio_led_driver这个platform驱动。
36.2.2 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简析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知道LED驱动会采用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向Linux内核注册platform驱动,其实在Linux内核中会大量采用module_platform_driver来完成向Linux内核注册platform驱动的操作。module_platform_driver定义在include/linux/platform_device.h文件中,为一个宏,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36.2.2.1 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
237 #define module_platform_driver(__platform_driver) \
238     module_driver(__platform_driver,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
239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

        可以看出,module_platform_driver依赖module_driver,module_driver也是一个宏,定义在include/linux/device.h文件中,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2.2.2 module_driver函数
1898 #define module_driver(__driver, __register, __unregister, ...) \
1899 static int __init __driver##_init(void) \
1900 { \
1901    return __register(&(__driver) , ##__VA_ARGS__); \
1902 } \
1903 module_init(__driver##_init); \
1904 static void __exit __driver##_exit(void) \
1905 { \
1906    __unregister(&(__driver) , ##__VA_ARGS__); \
1907 } \
1908 module_exit(__driver##_exit);

        借助示例代码36.2.2.1和示例代码36.2.2.2,将:
module_platform_driver(gpio_led_driver)

        展开以后就是:
static int __init gpio_led_driver_init(void)
{
        return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 (&(gpio_led_driver));
}
module_init(gpio_led_driver_init);

static void __exit gpio_led_driver_exit(void)
{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 (&(gpio_led_driver) );
}
module_exit(gpio_led_driver_exit);

        上面的代码不就是标准的注册和删除platform驱动吗?因此module_platform_driver函数的功能就是完成platform驱动的注册和删除。
36.2.3 gpio_led_probe函数简析
        当驱动和设备匹配以后gpio_led_probe函数就会执行,此函数主要是从设备树中获取LED灯的GPIO信息,缩减后的函数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36.2.3.1 gpio_led_probe函数
256 static int gpio_led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257 {
258     struct gpio_led_platform_data *pdata =
dev_get_platdata(&pdev->dev);
259     struct gpio_leds_priv *priv;
260     int i, ret = 0;
261
262     if (pdata && pdata->num_leds) {         /* 非设备树方式                 */
            /* 获取platform_device信息 */
.....
292     } else {                                        /* 采用设备树              */
293         priv = gpio_leds_create(pdev);
294         if (IS_ERR(priv))
295             return PTR_ERR(priv);
296     }
297
298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priv);
299
300     return 0;
301 }

第293~295行,如果使用设备树的话,使用gpio_leds_create函数从设备树中提取设备信息,获取到的LED灯GPIO信息保存在返回值中,gpio_leds_create函数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2.3.2 gpio_leds_create函数
134 static struct gpio_leds_priv *gpio_leds_creat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135 {
136     struct device *dev = &pdev->dev;
137     struct fwnode_handle *child;
138     struct gpio_leds_priv *priv;
139     int count, ret;
140
141     count = device_get_child_node_count(dev);
142     if (!count)
143         return ERR_PTR(-ENODEV);
144
145     priv = devm_kzalloc(dev, sizeof_gpio_leds_priv(count),
GFP_KERNEL);
146     if (!priv)
147         return ERR_PTR(-ENOMEM);
148
149     device_for_each_child_node(dev, child) {
150         struct gpio_led_data *led_dat = &priv->leds[priv->num_leds];
151         struct gpio_led led = {};
152         const char *state = NULL;
153
154         /*
155          * Acquire gpiod from DT with uninitialized label, which
156          * will be updated after LED class device is registered,
157          * Only then the final LED name is known.
158          */
159         led.gpiod = devm_fwnode_get_gpiod_from_child(dev, NULL,
child,
160                                  GPIOD_ASIS,
161                                  NULL);
162         if (IS_ERR(led.gpiod)) {
163             fwnode_handle_put(child);
164             return ERR_CAST(led.gpiod);
165         }
166
167         led_dat->gpiod = led.gpiod;
168
169         fwnode_property_read_string(child, "linux,default-trigger",
170                         &led.default_trigger);
171
172         if (!fwnode_property_read_string(child, "default-state",
173                          &state)) {
174             if (!strcmp(state, "keep"))
175                 led.default_state = LEDS_GPIO_DEFSTATE_KEEP;
176             else if (!strcmp(state, "on"))
177                 led.default_state = LEDS_GPIO_DEFSTATE_ON;
178             else
179                 led.default_state = LEDS_GPIO_DEFSTATE_OFF;
180         }
181
182         if (fwnode_property_present(child, "retain-state-suspended"))
183             led.retain_state_suspended = 1;
184         if (fwnode_property_present(child, "retain-state-shutdown"))
185             led.retain_state_shutdown = 1;
186         if (fwnode_property_present(child, "panic-indicator"))
187             led.panic_indicator = 1;
188
189         ret = create_gpio_led(&led, led_dat, dev, child, NULL);
190         if (ret < 0) {
191             fwnode_handle_put(child);
192             return ERR_PTR(ret);
193         }
194         /* Set gpiod label to match the corresponding LED name. */
195         gpiod_set_consumer_name(led_dat->gpiod,
196                     led_dat->cdev.dev->kobj.name);
197         priv->num_leds++;
198     }
199
200     return priv;
201 }

第141行,调用device_get_child_node_count函数统计子节点数量,一般在设备树中创建一个节点表示LED灯,然后在这个节点下面为每个LED灯创建一个子节点。因此子节点数量也是LED灯的数量。
第149行,遍历每个子节点,获取每个子节点的信息。
第159行,获取LED灯所使用的GPIO信息。
        第169~170行,获取“linux,default-trigger”属性值,可以通过此属性设置某个LED灯在Linux系统中的默认功能,比如作为系统心跳指示灯等等。
第172~173行,获取“default-state”属性值,也就是LED灯的默认状态属性。
第189行,调用create_gpio_led函数创建LED相关的io,其实就是设置LED所使用的io为输出之类的。create_gpio_led函数主要是初始化led_dat这个gpio_led_data结构体类型变量,led_dat保存了LED的操作函数等内容。
第195~196行,使用label属性作为LED的名字,led_dat->cdev.dev->kobj.name指向设备树里的LED灯节点下的label属性。
关于gpio_led_probe函数就分析到这里,gpio_led_probe函数主要功能就是获取LED灯的设备信息,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来初始化对应的IO,设置为输出等。
36.3 设备树节点编写
        打开文档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leds/leds-gpio.txt,此文档详细的讲解了Linux自带驱动对应的设备树节点该如何编写,我们在编写设备节点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创建一个节点表示LED灯设备,比如dtsleds,如果板子上有多个LED灯的话每个LED灯都作为dtsleds的子节点。
        ②、dtsleds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值一定要为“gpio-leds”。
        ③、设置label属性,此属性为可选,每个子节点都有一个label属性,label属性一般表示LED灯的名字,比如以颜色区分的话就是red、green等等。
        ④、每个子节点必须要设置gpios属性值,表示此LED所使用的GPIO引脚!
        ⑤、可以设置“linux,default-trigger”属性值,也就是设置LED灯的默认功能,查阅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leds/common.txt这个文档来查看可选功能,比如:
backlight:LED灯作为背光。
default-on:LED灯打开。
heartbeat:LED灯作为心跳指示灯,可以作为系统运行提示灯。
disk-activity:LED灯作为磁盘活动指示灯。
ide-disk:LED灯作为硬盘活动指示灯。
timer:LED灯周期性闪烁,由定时器驱动,闪烁频率可以修改。
        ⑥、可以设置“default-state”属性值,可以设置为on、off或keep,为on的时候LED灯默认打开,为off的话LED灯默认关闭,为keep的话LED灯保持当前模式。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可选属性,比如led-sources、color、function等属性,这些属性的用法在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leds/common.txt里面有详细的讲解,大家自行查阅。
        本节实验我们把STM32MP1开发板上的2个LED灯都用上,其中LED0(红色)连接到PI0引脚上,LED1(绿色)连接到PF3。首先是创建这两个LED灯对应的pinctrl节点,直接在示例代码35.1.2.1上修改即可,修改完成以后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36.3.1 pinctrl子节点
1  led_pins_a: gpioled-0 {
2           pins {
3                       pinmux = <STM32_PINMUX('I', 0, GPIO)>,  /* LED0         */
4                          <STM32_PINMUX('F', 3, GPIO)>;  /* LED1         */
5                       drive-push-pull;
6                       bias-pull-up;
7                       output-high;
8                       slew-rate = <0>;
9           };
10 };

       上述代码仅仅只是在示例代码35.1.2.1只添加了第4行,也就是LED1对应的PF3引脚,其他的属性配置没变。
        最后,根据前面的绑定文档要求添加LED设备子节点,打开stm32mp157d-atk.dts,在“/”根节点下添加如下所示LED灯设备子节点:
示例代码36.3.2 dtsleds设备节点
1  dtsleds {
2      compatible = "gpio-leds";
3             pinctrl-0 = <&led_pins_a>;
4
5           led0 {
6                       label = "red";
7                       gpios = <&gpioi 0 GPIO_ACTIVE_LOW>;
8                       default-state = "off";
9           };
10
11          led1 {
12              label = "green";
13              gpios = <&gpiof 3 GPIO_ACTIVE_LOW>;
14              default-state = "off";
15          };
16 };

        第3行,设置LED的pinctrl节点为led_pins_a,也就是示例代码36.3.1。第4~8行是开发板上的LED0,第10~13行是开发板上的LED1。修改完成以后保存并重新编译设备树,然后用新的设备树启动开发板。
36.4 运行测试
        用新的uImage和stm32mp157d-atk.dtb启动开发板,启动以后查看/sys/bus/platform/devices/dtsleds这个目录是否存在,如图36.4.1所示:
第三十六章

图36.4.1 dtsleds目录

        进入到dtsleds/leds目录中,此目录中的内容如图36.4.2所示:
第三十六章

图36.4.2 leds目录内容

        从图36.4.2可以看出,在leds目录下有两个子目录,分别为:green和red,其中green就是LED1,red就是LED0,这两个子目录的名字就是我们在示例代码36.3.2中第5行和第11行设置的label属性值。
我们的设置究竟有没有用,最终是要通过测试才能知道的,首先查看一下系统中有没有“sys/class/leds/red/brightness”和“sys/class/leds/green/brightness”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分别对应LED0和LED1,通过操作这两个文件即可实现LED0和LED1的打开和关闭。

果有的话就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0(RED)和LED1(GREEN)这两个LED灯:
echo 1 > /sys/class/leds/red/brightness             //打开LED0
echo 1 > /sys/class/leds/green/brightness    //打开LED1

关闭这两个LED灯的命令如下:
echo 0 > /sys/class/leds/red/brightness                //关闭LED0
echo 0 > /sys/class/leds/green/brightness        //关闭LED1

如果能正常的打开和关闭两个LED灯话就说明我们Linux内核自带的LED灯驱动工作正常。我们一般会将一个LED灯作为系统指示灯,系统运行正常的话这个LED指示灯就会一闪一闪的。里我们设置LED0作为系统指示灯,在dtsleds/led0这个设备节点中加入“linux,default-trigger”属性信息即可,属性值为“heartbeat”,修改完以后的dtsleds节点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36.4.1 dtsleds设备节点
1  dtsleds {
2                  compatible = "gpio-leds";
3                    pinctrl-0 = <&led_pins_a>;
4
5           led0 {
6                       label = "red";
7                       gpios = <&gpioi 0 GPIO_ACTIVE_LOW>;
8                       linux,default-trigger = "heartbeat";
9                       default-state = "on";
10           };
11
12          led1 {
13              label = "green";
14              gpios = <&gpiof 3 GPIO_ACTIVE_LOW>;
15              default-state = "off";
16          };
17 };

        第8行,设置LED0为heartbeat。
        第9行,默认打开LED0。
        重新编译设备树并且使用新的设备树启动Linux系统,启动以后LED0就会闪烁,作为系统心跳指示灯,表示系统正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