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通过vcf导入手机号,号码会自动插入减号,怎么办?

楼主(2021-07-05):
从vcf文件导入号码后,号码中会带减号,拨号没问题,但是号码中有减号看着不舒服
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么?怎么解决号码中带减号问题的?

网友A:
系统问题,有些国际版系统会错误的把手机号开头的1识别成国际区号,在显示的时候,添加了方便识别的分隔符。

网友B:
感觉不是vcf导入导致的

验证方法,手动输入一个,看看是不是也是被分割成这个样子

我的三星note10默认用空格分隔成3 4 3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有些国际版系统会错误的把手机号开头的1识别成国际区号,在显示的时候,添加了方便识别的分隔符 ...

正常手机号,加入的不是1个减号,是3个,
如果把1当成国际区号,第一个减号是分隔国际区号和号码,
后面2个减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vcf导入导致的

验证方法,手动输入一个,看看是不是也是被分割成这个样子

手动输入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vcf导入导致的

验证方法,手动输入一个,看看是不是也是被分割成这个样子

这边手机号是分隔成1 3 3 4,并且中间不是空格,是减号,看着非常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