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电路的功能

楼主(2021-07-06):
看到老外设计一个运放电路,请分析一下这个运放电路的功能,

网友:
直流偏置相同,接了不同的RC,应该是有选频(鉴频)功能

楼主:
如果输入为交流的话,输出是不是方波呢

网友:
不对啊,你这电路不全吧

楼主:
全的呢,C24输入的是交流,LM358输出没有接负反馈什么的呢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简单 做了一下仿真, 正玄波输入, 方波是输出,
1khz的输入

100hz的输入

网友:
如果这样,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直接比较电路不就可以,这样有何好处呢

网友:
C24 R36高通,R42 r23低通,另外那两个也是低通,两个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不一样(或者说相移,phase lag不一样),最终形成带通选频,实际上是滤波器
为了去噪声吗? 干嘛不用施密特比较器

网友A:
高通3Hz,低通分别是30Hz 300Hz,所以处理的信号可能是工频
30Hz低通会压缩信号,300Hz基本不会
30Hz和300Hz对信号的相移不一样,所以合成效果是对同一个信号进行了不同幅度的压缩,和不同的相移角度,使得同一个正弦波进行不同的迟滞和压缩(有可能是在正负过零点相对比较),最大程度的减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通3Hz,低通分别是30Hz 300Hz,所以处理的信号可能是工频
30Hz低通会压缩信号,300Hz基本不会
30Hz和300H ...

高人啊,实际的交流输入频率是小于1K的,这个电路还能优化吗。

楼主:
不同的直流偏置有什么用呢?

网友(2024-04-17):
好你是用来做过0  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