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5号7号可充电池,充满电后长期保存,会对寿命有影响吗?

楼主(2021-07-06):
我刚买了48节。

发现里面的电量不多。厂家为了安全故意不充满可以理解。但是否同时也是为了寿命?

是否充满电,但不使用,长期保存,会缩短镍氢电池的寿命?

网友A:
电量不一主要是自放电造成,影响寿命的主要是过充电和过放电,长期存放要充满电,半年以后拿出来冲一下,放置旧了由于极板材料钝化会导致内阻增大,容量会下降,镍隔电池比较明显,需要深度充放电几次会回复大部分容量。

网友B:
我的刚刚收到,花了210块钱

那个雷摄电池前天刚刚用松下BQ-391充到发热很厉害,都停掉了

装万用表内才用了几天,现在这个充电器怎么显示小于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刚刚收到,花了210块钱

那个雷摄电池前天刚刚用松下BQ-391充到发热很厉害,都停掉了

你用惯垃圾充电器,不习惯高档货了。

垃圾充电器只是凭电压判断电池电量百分百。所以放入电池马上显示电量。

这个高档货是重新开始,使用很专业的手段重新测量电池的状态。一般几分钟后才能更新最新状态。

下面是我实测的数据:

一个2100mah的5号镍氢电池充满了。取出来,重新放进去,它立即显示的是0%的电量,大概40秒会变为25%,1分半钟50%,3分钟后变成75%,37分钟后才显示100%。

网友B:
有可能吧,反正我感觉充满了不耐用,还以为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吧,反正我感觉充满了不耐用,还以为电池问题

所以充电器我只信赖宜家这一款。

网友C:
爱乐普之类的没问题,你这种充满了能放多长时间还不好说,我认为没影响,估计放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乐普之类的没问题,你这种充满了能放多长时间还不好说,我认为没影响,估计放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就没电了 ...

不会这么差的。

如果这么差,我改买一批宜家。宜家的充电池产自日本,据说就是爱老婆贴标的。

网友(2022-06-17):
引用 网友A:
电量不一主要是自放电造成,影响寿命的主要是过充电和过放电,长期存放要充满电,半年以后拿出来冲一下,放 ...

长期存放要充满电,半年以后拿出来冲一下,电池保养也是一件极为麻烦的事情啊

网友:
小米的充电电池,充满后就放充电器里,目前用一年多看着还行。

网友D:
充电电池初始电量和价格有关系,以前做ecall 拿到的电池都是30%左右电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池初始电量和价格有关系,以前做ecall 拿到的电池都是30%左右电量的

初始电量多,说明自放电比较慢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初始电量多,说明自放电比较慢么?

大批量采购,只和价格有关系,电量越多价格越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批量采购,只和价格有关系,电量越多价格越贵

你说的是电池容量,不是电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是电池容量,不是电量?

同款电池,相同容量,初始的电量越高,越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款电池,相同容量,初始的电量越高,越贵,

充电也要钱啊,一个两个可能没感觉,多了就有感觉了,我们之前做充电宝,让工厂充满电出货,就需要额外加电费和手工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