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疗伤PCB

楼主(2021-07-06):
顺便问一下,18mm、17mm USB 2.0 线是不是没必要等长了?图中那么走可以吗?

网友A:
PQFN的MOS,多大电流走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FN的MOS,多大电流走排针?

你看走眼了,车用连接器,能过5-6A

网友:
Usb2.0不用等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走眼了,车用连接器,能过5-6A

那还行

网友:
强迫症的我表示,USB头直接到IC的线都严格等长。

网友:
强迫症的我表示,每次画板子都会花费很多时间纠结类似的事情

网友:
我都是做等间距。

网友:
靓丽的布局和走线  吃汤圆5个

网友:
我用差分布线,没做等长

网友:
有次不等长, USB莫名的复位, 改等长就再没出现过了

网友:
楼主画的板子很漂亮

网友:
我来挑挑刺

这里的过孔凌乱 没有对齐,看着难受

网友:
这样画更好一点

网友:
画开关电源更治愈吧

网友:
板细看画得一般,mos引脚完全不用掏空,都做汽车的板子,阻抗桥怎么可能做不好

网友:
以嘉立创现在的做板水平,插件,阻容,大器件的阻焊层和焊盘(密引脚除外),完全可以做成等大,这样3D效果图会更好看。

网友:
走大电流的线开窗,直接端到端都开。

网友:
这是用的allegr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