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3寸液晶背光IC的选型,8个白色LED背光灯的驱动

楼主(2021-07-07):
我们项目中用到了一个小尺寸的液晶。之前液晶模块内部的背光pin 的原理图是如下:

现在客户需要 让背光 可动态调节。 比如亮度  3 级 可以调:  全暗 、 50% 亮度 、 100%亮度。   考虑到后续可能会需要  30%   40% 这样的亮度。类似于ipad 的线性亮度雕节。

想问一下  论坛的朋友,有没有 实现 该 功能的ic 推荐。

这个ic 是接mcu的。 对接口无任何要求。

需要市场保有量大,  便宜又大碗 是最佳的

网友A:
加个三极管,用PWM调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三极管,用PWM调不行吗?

不行,需要专用 恒流芯片。  不然怕三极管 调节的不够细腻

网友:
     用SI2302的MOS管+PWM就是最好的了,你都在每个LED灯上都配了一个限流电阻,单片机的PWM比那些芯片方便又好用。一般这么高主频的,PWM分辨率已经很高很细腻了,远远高于人眼的感觉。反正你现在验证这个PWM又不需要什么改动,直接用评估板 第7号例程就行:7、TK499_timer2_PWM.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