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10系统下,何种方式可以运行安卓软件?

楼主(2021-07-07):
有个安卓软件,希望能运行在win10系统下.长时间挂机测试.

网络上有安装虚拟机方式,也有安装模拟器方式,望有经验的指导一下.

我的机器比较老16年买的,8G内存.升级了固态硬盘.

安卓软件,需要联网做,同时做电脑内录音.  类似荔枝音乐等,

网友:
8g内存不要折腾了,起码得16g。用android自带的模拟器即可,可以安装x86-64的apk,没有任何问题,内存不够了app会崩。模拟机型要自己配一下,分辨率,内存,硬盘。

网友:
mumu模拟器你试试,我打游戏挺好用的,可以多开,不是那个手游助手,注意下载64位版本的

网友:
同 楼上,网易的mumu模拟器,还有腾讯的手游助手,都是不错的Android模拟器,内核效率高,较流畅。

网友:
11不是可以运行安卓APP么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的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