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485从机多了通讯异常

楼主(2021-07-08):
由于对方给我的时间非常有限了,10号必须交付,请大家帮我想想解决办法。

主机端485和从机端485硬件电路是一样的;

应用场景:

主机端:

从机端:

使用的485芯片不是国际大牌:

应用场景是18个储存零件的小抽屉作为从机,每个从机里面有一个直流减速电机和称重传感器,采用24V直流供电;

所有的从机都是用相同的一个24V电源供电;

所有从机的485拓扑网络接线方式:

主机485出来到1号从机,1号从机将485并联出来到2号从机,依次到18号从机

现在的调试情况:

1.主机与从机使用相同的一个24V电源供电,主机与所有从机共地

(1)主机单独连接每台从机,都是正常的

(2)从机组网后,主机最多带五六个从机,再多了通信失败,貌似跟加不加120欧的终端电阻没啥关系

2. 主机使用usbHub提供的5V电源单独供电,从机使用24V电源供电,这种情况,主机与从机就不共地了

(1)主机可下发指令给所有从机,所有从机执行动作都正常

(2)虽然主机下发的指令从机能收到,但是从机返回的数据貌似发不出来。因为主机下发称重指令后,会等待从机返回,但是已经触发了主机的等待机制,也就是主机没有等到从机返回数据,但是单独连接这台从机,却是正常的

请大家帮我出出点子,希望今天能解决18个从机带不起来的问题

网友A:
你调试没有示波器么?没有借一个也行啊,估计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接收不到回复的那几个从机,譬如第7, 8个,看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一点经验, 希望有用

网友:
采集终端带128个485电表都没问题,还200米距离,不过波特率2400。485都是隔离的

网友C:
调匹配电阻,降低波特率

网友:
未隔离的话先波特率降低,如9600,地接通,线用屏蔽线,距离不远的话可以不用双绞,注意120R终端电阻最多首位各一

网友D:
120欧肯定没有影响的,最好不要加,因为你这个距离太短了!

24台+其它负载总电流应该相当大,要注意电源线引起的压降,导致后续模块的所谓共地其实已经差了好几伏,超出范围

还有一个项目未成熟最好不要用未经验证的芯片,你把芯片换成美信的max487(可以带120个)试下

网友D:
示波器是攻城狮的眼睛,的确是很必要的。另外,你可以在总线上挂一个质量最好的485模块(比如一根usb转485线),看能不能收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0欧肯定没有影响的,最好不要加,因为你这个距离太短了!

24台+其它负载总电流应该相当大,要注意电源 ...

18个从机不会同时工作,同时只有一个会工作;

18个从机分6层,3个从机一层,我把每层的3个从机电源并联,然后直接拉到电源上;

如果更换芯片MAX487的话,是不是只更换主机的?从机不用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8个从机不会同时工作,同时只有一个会工作;

18个从机分6层,3个从机一层,我把每层的3个从机电源并联 ...

从机当然要换。从机回数据的时候它是驱动端啊 。  可以先换一台试一下

网友:
如果怀疑是地线压差的问题,可以考虑20个从机使用星形供电,即从总电源的同一个位置引出20对供电线分别给20个板子供电。
485应该没这么逊的。

网友E:
2个经验分享给你:
1. 在你程序里去切换收发器的收发控制脚时,尤其是接收变为输出,一定要加个延时之后,再开始发送数据,不要IO一切换为1,立马送数据(因为单片机执行指令只是ns级的,收发芯片有延时的,来不及转为输出状态,造成第一个字节错误)。所以加个ms级延时再发数据。
2. 在你程序所有数据发送完毕之后,一定要等到发送完成中断结束后再切换为输入状态。有些网上的例程是等到发送寄存器空中断之后就开始切换为输入了。发送寄存器空,只是发送寄存器里的数据送到移位寄存器里了,实际数据还没有移位完成发送结束呢。如果是普通串口全双工的,发送寄存器空就算结束完全没问题,但485是半双工的,所以发送和接收不能同时,一定要等到完全结束再切换收发状态。

以前被这2个问题坑过。

网友:
4楼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F:
参考上面的方法试试,如果再不行,每隔4、5个设备中间加一个中继器,用你的设备改程序做也可以

网友G:
1. 波特率多少,
2. 18个一起连接通信时示波器波形(主机和最远的从机)
估计降低波特率就可以维持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波特率多少,
2. 18个一起连接通信时示波器波形(主机和最远的从机)
估计降低波特率就可以维持通信 ...

波特率,目前已经很低,9600了;

目前我手里没有示波器,调试全靠一个usb转485的模块,串口打印数据的;

如果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是不是直接看AB两线上的波形?

网友:
基本是13楼提出的软件问题,很多人用485都不知道这个反射带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是攻城狮的眼睛,的确是很必要的。另外,你可以在总线上挂一个质量最好的485模块(比如一根usb转485 ...

在主机使用usb单独供电,18个从机使用24V供电的时候,我测试过,每个设备都能正常收到主机指令,但是,主机发送称重指令给从机后,主机就收不到返回的称重结果(也许收到的命令帧丢了字节,给抛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没有示波器么?没有借一个也行啊,估计是软件问题,不是硬件问题

如果是软件问题,那么为什么只接1-6号从机(前面6个),却收发数据都正常呢?

再接上其他从机,反而全部都不正常了,把前面从机拔掉几个,又正常了;

单独测试不正常的,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经验, 希望有用

等我回去,把上、下拉电阻,更换小点试试;

你用3K上、下拉,最多带过多少从机?

网友:
估计是485芯片带载能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匹配电阻,降低波特率

匹配电阻?

你指的那个120欧的终端电阻,还是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经验, 希望有用

目前,主机从机的网络拓扑应该就是你说的,手拉手。

主机485出来,先去1号,然后1号出来去2号,依次18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经验分享给你:
1. 在你程序里去切换收发器的收发控制脚时,尤其是接收变为输出,一定要加个延时之后, ...

谢谢分享的2个宝贵经验,一会查看我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经验分享给你:
1. 在你程序里去切换收发器的收发控制脚时,尤其是接收变为输出,一定要加个延时之后, ...

但是如果软件问题,为什么只接1-6号从机,6个从机可以同时正常,再往后接入更多,就开始不正常,拔掉前面的,后面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主机使用usb单独供电,18个从机使用24V供电的时候,我测试过,每个设备都能正常收到主机指令,但是,主 ...

485线上并个 usb转485的模块, 然后 看看 到底是从机发出了 主机没接收,还是从机没有发出?

主机的485芯片 Ro端 接个usb 232TTL的rx 引脚 看看数据是不是正常接收.

另外  芯片手册上有写能抗45kv 脉冲, 所以外围我什么都没加.  有的设备只加了两个10R电阻.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软件问题,为什么只接1-6号从机,6个从机可以同时正常,再往后接入更多,就开始不正常,拔掉前面 ...

下拉电阻并联后 变小了吧.   不接上下拉试试.  我从来没接过.

网友I:
我猜是楼上说的上下拉电阻并联后变小了,再加上驱动器驱动能力不足导致信号幅值不够,直接上示波器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拉电阻并联后 变小了吧.   不接上下拉试试.  我从来没接过.

我给你说个,拆过西门子的DP模块上面,485芯片上下拉都是2、300欧的电阻,说实话,我也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猜是楼上说的上下拉电阻并联后变小了,再加上驱动器驱动能力不足导致信号幅值不够,直接上示波器看把。 ...

那这样的话,上下拉电阻,得换更大点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软件问题,那么为什么只接1-6号从机(前面6个),却收发数据都正常呢?

再接上其他从机,反而全部 ...

120R不能每个都装,会带不动,多了带不动一般都是负载的问题,6、7个有点少了,我这边上下拉电阻比你小,还有就是把底线也连上了,其他差不太多

网友:
上下拉电阻改小,这个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0R不能每个都装,会带不动,多了带不动一般都是负载的问题,6、7个有点少了,我这边上下拉电阻比你小, ...

地线连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地线连上,是什么意思?

抑制共模电压,目测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485是不带仲裁的,从机收到信息后,不要大家一窝蜂的都往总线上放数据,每个从机都等待一个随机的时间,再发数据,然后再等待一个随机的时间再发数据。或者用轮询的方式,一个一个来,也要不了多少时间的

网友:
最后再唠叨一句,最好要带校验,保证数据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抑制共模电压,目测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主从都共用一个电源,都是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0R不能每个都装,会带不动,多了带不动一般都是负载的问题,6、7个有点少了,我这边上下拉电阻比你小, ...

120电阻,没有都加,现在就是不加,也这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120电阻,没有都加,现在就是不加,也这样

软件用什么模式,广播延时等待还是轮询,我建议你可以把一些板子刷成空代码,看看是否是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软件用什么模式,广播延时等待还是轮询,我建议你可以把一些板子刷成空代码,看看是否是硬件问题 ...

程序是,主机负责轮询,或者主机负责下发指令,从机看是发给自己的,才做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软件用什么模式,广播延时等待还是轮询,我建议你可以把一些板子刷成空代码,看看是否是硬件问题 ...

好主意,等我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上面的方法试试,如果再不行,每隔4、5个设备中间加一个中继器,用你的设备改程序做也可以 ...

我看中机器一般都是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但是我所有设备都共用电源,用隔离的中继器有意义吗?

网友:
主机强上下拉,上下拉电阻560欧姆,从机不用上下拉

网友:
应用场景是18个储存零件的小抽屉作为从机   20k上拉要重新计算一下
导线一个是双绞线  手拉手
软件上面  网络上面有些例程: modebus  rtu  从机出现错误之后  有返回错误代码给主机     这里取消    原因想一想就知道

网友K:
楼主跑什么通讯协议都没说

网友L:
星型网络?还是多层网络?
从机回没回数加个串口打印看看。

网友:
上拉电阻20K 太大了吧  导致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M:
分享下我遇到的类似问题和解决办法供参考。
我遇到的问题是  本来接10个从机  ok的,后来换了国产485芯片  就不行了。就是这种 接多了就不行,数据到终端就不是原数据了,少了OK。然后我这边是调整了 AB线上各自串接的电阻。我原来未换国产前是用100R  ,换国产后用10R就OK了。 国产的485接10个也没问题了。我见过有的公司产品这个串的电阻 还有1R的。

网友:
把那两个气体放电管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中机器一般都是输入和输出是隔离的,但是我所有设备都共用电源,用隔离的中继器有意义吗? ...

公用也可以的,没关系,因为你说几个设备之间正常,用中继可以将一整个网变成一段一段的,但当然是其他办法无法解决才这样

网友:
主机发送数据,用示波器测量最后一个从机的波形。
把波形图发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期待问题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星型网络?还是多层网络?
从机回没回数加个串口打印看看。

手牵手的网络

1-6号从机正常,然后加入8号,就不正常了,此时,示波器看8处的波形,挺规整的,从波形上看,数据是两段,前一段应该是主机下发称重指令,第二段应该是从机称重并返回,

但是从机返回的数据,从主机485输出的数据打印到串口助手,字节数完全不对,因此出现通信异常;

我找别的板子将8替换下来,然后1-6和8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有点怀疑是不是485芯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分享下我遇到的类似问题和解决办法供参考。
我遇到的问题是  本来接10个从机  ok的,后来换了国产485芯片   ...

我发现,通信异常的设备,波形正常,上升沿下降沿都是直角;

主机也有发出,从机也有返回;

我直接在主机485的输出接到串口助手,从机返回的数据帧字节个数就不对,明显少了好几个字节,因此导致通信异常;

主要是这个异常的板子还会干扰其他的板子,导致其他板子也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跑什么通讯协议都没说

协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异常的从机,返回的数据字节数都不够。但是波形还挺好看的。

网友N:
从机的20K都去掉,只有主机加3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机的20K都去掉,只有主机加3K电阻。

今晚拆,把气体放电管、上拉、下拉都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从机的20K都去掉,只有主机加3K电阻。

买了TI和美信的485芯片,明晚再换芯片试试

网友N:
不通讯的时候你测一下AB间电压多少

网友:
试试从机不要上下拉,只要主机,不然电阻并得太多,想想也太小了。

网友:
严重怀疑是你控制EN脚的问题。

网友:
搞个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
你这样也分析不到问题所在。1、终端电阻只存在主机和从机末端;2、通信是主/从机制,同一时刻只有一个发送,其他都是接收;3、你本身就是强输出,跟上下拉电阻关系不是太大。

网友:
485芯片,假的倒是挺多的

网友:
感觉楼主是做药品储存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通讯的时候你测一下AB间电压多少

从机上下啦全部取消,只留下主机的560r,空闲时候ab电压3.6

网友N:
主机端1-3K即可,这个电压有点高,芯片不行的话低电平拉不动。

网友:
120欧电阻都不加上去,用主机的3K上下拉,通讯就应该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主机端1-3K即可,这个电压有点高,芯片不行的话低电平拉不动。

上下拉是560欧的。

等下午试试1-3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通信异常的设备,波形正常,上升沿下降沿都是直角;

主机也有发出,从机也有返回;

EN脚延时一会儿再发数据,发完延时一会儿再关闭EN,数据碰撞也会导致误码

网友N:
不论主机还是从机发送结束后延时几个毫秒再变回状态线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论主机还是从机发送结束后延时几个毫秒再变回状态线配置

RS485通讯故障分析

网友:
从机电源关闭,然后一台重启完,再下一台顺序加电试下。

网友O:
去掉tvs,tvs漏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去掉tvs,tvs漏电流太大

板子上有气体放电管和TVS,我把气体放电管去了,TVS没敢去

网友P:
遇到485问题,首先用测一下终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的485电路没有问题,不用去掉放电管TVS之类东西
最好找一个差分探头,接到示波器上,测一下485线路最末端设备上线路波形,如果波形异常,检查一下到底哪里造成异常
另外建议485的AB两端分别用10K电阻对485芯片的VCC和GND分别做上下拉处理,这样可以消除线路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干扰
去年我们遇到过一个情况,丛机给主机发数据主机会收到大量乱码,后来发现主机是别人家做的,用了山货485片子,把片子换掉就好了,通信电缆拉100米跑9600刚刚的,电路和楼主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P:
遇到485问题,首先用测一下终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的485电路没有问题,不用去掉放电管TVS之类东西
最好 ...

现在用的也是国产芯片

买的TI芯片到了,今晚就换,希望换了能药到病除

网友:
看来楼主位的图片,距离很近,那就不需要匹配电阻了,也不是线损耗的问题,如果协议没有问题 ,没有导致总线被占用,那很有可能是器件的原因

网友:
另外建议楼主检查一下24V开关电源的220V端是否良好接地

网友Q:
我们用485和CAN一般都会接地线,上拉太弱,上拉电阻并联变大带不动不存在吧,每个板子不都有5V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们用485和CAN一般都会接地线,上拉太弱,上拉电阻并联变大带不动不存在吧,每个板子不都有5V供电吗 ...

接地线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通信异常的设备,波形正常,上升沿下降沿都是直角;

主机也有发出,从机也有返回;

参考13楼,收/发使能延时加了没?之前我也遇到过用三极管控制使能脚自动收发的电路就是不行,换IO口控制发送完延时一小会再换接收就好了,具体可以示波器看波形。再还有降低波特率调试…硬件方面同44楼,主机强上下拉,从机不加或者弱上下拉(从机节点多了上下拉电阻会越并越小,太小了芯片驱动电流大带不动),双绞线和120Ω匹配电阻一般都说短距离通讯不用加。
不过上面你提到方波波形是好的,还是重点查一下软件试试吧。我能想到的问题楼上坛友都有提出来了,改好后记得分享解决办法。

网友:
还没出结果?记得中间不是说会丢字节吗?这个示波器对着测量,应该能比较容易发现问题了。

网友R:
楼主还没解决吗?看原理图,应该至少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还没解决吗?看原理图,应该至少能用

原因真的是还没找到

25个板子,相同的程序,一半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真的是还没找到

25个板子,相同的程序,一半能用

可以做个实验验证下,是不是IC驱动能力不足引起的,
你把IC输入直接输入高电平,让485-A输出高电平,然后把这个输出引脚接到电子负载上,慢慢加负载,看多大电流会保护变成保护状态,这样就能测到短路保护电流了,

测一下
1. 你板子上的10R电阻有没有贴错,
2. 不通电时18个从机连在一起时A,B对电源和地电阻分别是多大阻值。
3. 通电后,不通信时A-B对地分别什么电压

网友:
软件查时序,主机发送完成再延时2ms转接收,从机接收到数据后延时3ms再做应答,过后调这个时间看看

网友:
原理图上看不出问题。而且5V供电的IC,驱动力本来就比3V3的强。A和B线是不是走的差分,检查一下。不是的话,可能节点一多也不行。

网友:
我们做通讯,通讯芯片必须光电隔离,不与主电源共地,楼主怀疑驱动问题时间紧的情况下可以买一个485 中继器提高驱动能力

网友:
楼主坐标位置在哪里?北京,深圳,上海?附近的可以去现场看看

网友:
不是吧,都过去快一周了,还没结案?

网友:
还没有查出原因吗

楼主:
由于比较急,11号线暂时使用了12个从机,另外的板子不好使。

板子都是一样的板子,程序也是一样的程序,只是程序的从机地址不同而已。

现在没有本体,不好测试,等过几天本体有了,专门测试那些不好用的板子,找找原因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由于比较急,11号线暂时使用了12个从机,另外的板子不好使。

板子都是一样的板子,程序也是一样的程序,只 ...

我看你一直在强调“板子都是一样的板子,程序也是一样的程序”,没有什么意义。

简单的说:并联多个设备时,总线上驱动能力是不同的, 即:随着设备增加,时序在劣化, 如果程序容错不行,必然会出现设备增多后,通信失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看你一直在强调“板子都是一样的板子,程序也是一样的程序”,没有什么意义。

简单的说:并联多个设备 ...

是的,这些问题上示波器看看波形 看看电压 很容易发现问题点,靠猜测 靠试只能碰运气了

网友(2021-08-17):
我理解上的手拉手是串接,楼主的485连接方式不会是串接吧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楼主:
新版本的板子,我把485搞成隔离电源供电了,这样就不用纠结上拉电阻了。

做了板子,马上就测试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新版本的板子,我把485搞成隔离电源供电了,这样就不用纠结上拉电阻了。

做了板子,马上就测试了。 ...

把485搞成隔离电源供电了,这样就不用纠结上拉电阻了。
仅仅这样的话  有可能还是V1.0

楼主:
引用 网友T:
把485搞成隔离电源供电了,这样就不用纠结上拉电阻了。
仅仅这样的话  有可能还是V1.0 ...

程序也升级了。

把串口485那,加入了超时机制,数据错了也不会死掉了

严重怀疑,ver1.0版本,主要问题在主从机的程序上

网友:
我曾经搞了个485系统,自己写的协议,分机超过5个还是几个就不行了,不管分机号是多少,分机数量不能超这个个数,开始以为芯片问题,后来查了查是程序问题,主机只能接收数量有限个从机的数据,超了溢出,出错

网友(2022-06-08):
引用 楼主:
程序也升级了。

把串口485那,加入了超时机制,数据错了也不会死掉了

没下文了   楼主的问题    怎么解决的?

网友:
软件协议有问题,收发切换不到位

网友:
楼上讲到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