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波特率允许抖动范围(Permissible jitter)该如何理解?

楼主(2021-07-08):
这是多摩川编码器上的表格,波特率2.5Mbps,就是一个bit用时400ns。手册上Permissible jitter是±100ns。

这里是说每个bit位都允许误差100ns,比如一直保持都是300ns,波特率保持1.875Mbps?
或者只是说每个bit用时     300ns-400ns-500ns-400ns  这样时间有上下抖动但是频率基本不变?

网友:
jitter指周期抖动,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差分耦合不好,或者单端线较长,负载电容较重的情况。你再找找应该还有个ppm这个是容许频率偏差。你可以300-400-500-400但是不可以全部300。比如usb和pcie允许最大1000ppm?的频率偏差,但是允许最大30%的jitter--这个很正常,一长串0或1后面跟个1 bit 1或0再接着跟一长,串0或1,中间这个单bit会变得很小。

网友:
相当于占空比变了,但周期不变,如果是累计误差的话,波特率就变得吓死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