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奇葩问题,STM32G070内部FLASH,全为0XFF需要擦除才能写入

楼主(2021-07-08):
遇到一个问题。

使用STM32G070,目前写flash的操作是   写之前先检查需要写入数据的扇区,是否全为0XFF。

如果全为0XFF  则不擦除,直接写入数据。 不为0XFF,则擦除扇区后写入。

1。发现某个扇区如果被程序全部写入了0XFF,下次要写入数据,也需要擦除才能写入。否则将写入失败。

按以往其他STM32F1经验,是全为0XFF,不需要擦除也可以写入,很奇怪

网友:
扇区都是先擦后写的吧。印象中必须执行擦操作才能写。

网友:
可能是芯片flash做了ecc校验?这样只能先擦后写了。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类似的问题,应当就是答案了

STM32某些系列,FLASH即使是全为0XFF,也需要擦除才能写入。

也就是说FLASH擦除后只能写入一次,即使全为0XFF。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stm32g0这个帖子的第3条,在去年9月20号就已经发了过的。

网友:
F系列的0xFF的值可以写入,甚至把1的bit改写成0的操作都是可以的,但G系列就不可以了,内部的安全机制不一样

网友:
学习了,以后准备使用g0

网友A:
070 48脚的吗,现在价格多少;64脚的多少钱?

网友:
同问价格有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0 48脚的吗,现在价格多少;64脚的多少钱?

很贵,  现货30+,我们已经不用了。

准备换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贵,  现货30+,我们已经不用了。

准备换方案,

64脚的吗?商城不是多只卖20来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