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6 太棒了,解决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功能!

楼主(2021-07-08):
因前期各种杂事的耽误, V6 未能在预报的 2021 第二季推出,导致传言满天飞 ... 甚至说可能拖到今年的年底都不一定能顺利完成。

不过又有最新消息(谣传):会在某个星期五推出,那一天是 13 号

================================================

下面说一下我梦寐以求的功能是啥:组合总线

在 KiCAD 5 中,传统总线是 A0 ... A7,A8 ...  这样的,但是以太网总线的十几根信号线不能表达成为一个总线,因为它不符合当下的总线命名标准。

但是在 V6 中,不同名称的信号线可以组合成一个 “组总线”,在原理图上可以用一根 组总线 代表以太网总线在各个子图之间进行电气连接。信号的网络名称像 C++ 那样自动扩展来避免冲突。

只能说:太 他~妈~的~ 赞了!

PS 注:

V6 的中文说明里没有这项说明,英文文档才包含了它的介绍。

网友:
我也在等V6版本

网友A:
可以先安装 v5.99 测试使用。

网友:
太 他~妈~的~ 赞了!

网友B:
类似于钙奶软件里的那种?

网友C:
8月13号是周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钙奶软件里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月13号是周五?

谣言,哈哈哈,他们只是说非常临近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已经快结束了。

网友D:
不怎麼用原理圖總線功能

我比較關注的是子圖框的接口是否可以框選多個一起移動位置,一個一個移動太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怎麼用原理圖總線功能

我比較關注的是子圖框的接口是否可以框選多個一起移動位置,一個一個移動太麻煩 ...

我也是觉得那样操作太麻烦了,貌似新版本未解决。

但这个组合总线将标签大大减少了,这种操作量就减少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觉得那样操作太麻烦了,貌似新版本未解决。

但这个组合总线将标签大大减少了,这种操作量就减少了 ...

不知道有没有改进弧度线的问题。现在画弧度的线条非常不方便。一个需要有弧度的外形。能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改进弧度线的问题。现在画弧度的线条非常不方便。一个需要有弧度的外形。能搞死人。 ...

有这个新功能,但我没操作过,所以不清楚用起来是否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安装 v5.99 测试使用。

为了装5.99,特意把win7改成Win10了。

网友G:
基本没啥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本没啥用的功能。

兄弟,你试试像 C 语言那样的方式来画原理图就知道这个好处了。

网友:
v5的差分线也不好用,调整等长时候完全随机控制不了,等v6更新第一时间使用

网友:
其实我还是期待V6的truetype字体支持, sch和pcb都要支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试试像 C 语言那样的方式来画原理图就知道这个好处了。

你试试pads 和阿里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pads 和阿里狗看看。

花钱的话我不会考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花钱的话我不会考虑的……

可以体验一下,又不是真要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体验一下,又不是真要花钱买。

既然不想花钱,就懒得体验了,反正挨不着边,没必要浪费时间。

KiCAD 跑 Spice 也方便,我设计电路轻车熟路,真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装5.99,特意把win7改成Win10了。

3月份的还能在WIN7安装,现在的都需要在win8.1以上安装了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既然不想花钱,就懒得体验了,反正挨不着边,没必要浪费时间。

KiCAD 跑 Spice 也方便,我设计 ...

KiCAD网站上好像没介绍Spice仿真功能,,是用KiCAD导出网表然后在其他软件中导入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KiCAD网站上好像没介绍Spice仿真功能,,是用KiCAD导出网表然后在其他软件中导入仿真吗? ...

在仿真时,KiCAD 是个辅助输入工具,只创建仿真引擎所需的网表和对应的模型关系。它不负责仿真工作,所以是弱耦合关系。

最好是生成网表文件,真正的仿真交给 NgSpice 去做。

网友I:
大哥,请教你一个问题,Kicad 5的原理图库怎么批量导入到Kicad6?目前导入的话只有第一个能导进去,其他的都丢了。另外手动一个一个从原理图倒太麻烦了,另外库太多,弄起来费劲。盼回复,谢谢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大哥,请教你一个问题,Kicad 5的原理图库怎么批量导入到Kicad6?目前导入的话只有第一个能导进去,其他的 ...

6已经发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6已经发行了吗?

Kicad5.99,但是库形式已经是6的形式了,拓展名都改了,主要是原理图封装库,其他的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哥,请教你一个问题,Kicad 5的原理图库怎么批量导入到Kicad6?目前导入的话只有第一个能导进去,其他的 ...

是官方库还是自制的库? 我一般都是自己整个 python 的脚本来处理想要的功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官方库还是自制的库? 我一般都是自己整个 python 的脚本来处理想要的功能。 ...

自制的库,不会python,如果不不行,还是用什么库在5里面建好原理图再在6里面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制的库,不会python,如果不不行,还是用什么库在5里面建好原理图再在6里面导吧 ...

官方论坛说有这个功能,但我还没试过它:
========
杰夫·杨
Dec 2020
管理符号库中现在有一个“迁移库...”按钮,可让您一次迁移多个库(并更新表)。

https://forum.kicad.info/t/can-i ... e-kicad-sym/2618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论坛说有这个功能,但我还没试过它:
========
杰夫·杨

明天回公司试一下,谢谢啦。
有用的话,那就是帮了大忙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官方论坛说有这个功能,但我还没试过它:
========
杰夫·杨

谢谢啦,真的可以,竟然没注意到最右下角那个库迁移;
不过新的原理图库格式比之前大了不少,不过统一也好,格式一看就知道是kica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啦,真的可以,竟然没注意到最右下角那个库迁移;
不过新的原理图库格式比之前大了不少,不过统一也 ...

兄弟很赞,帮其他兄弟先探好路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很赞,帮其他兄弟先探好路啦!

也只是这么用着,遇到问题就反馈一下,也没什么,kicad从去年开始就一直是主力画图软件,公司主要是2层板,完全够用。
准备全部切换到kicad5.99,为kicad6做准备。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很赞,帮其他兄弟先探好路啦!

再请教一个问题,之前kicad5原理图库的管脚名称有非符号的用~加在前面就行了,现在加一个~直接显示的~,不是名称上面一个长划线。
试了!,\,/,等等都不行,不知道kicad6里面怎么弄的,麻烦指点一下...
不甚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请教一个问题,之前kicad5原理图库的管脚名称有非符号的用~加在前面就行了,现在加一个~直接显示的~, ...

现在改了,主要是为了规范化 :格式是 ~{xxx} ,或 _{xxx} 、^{xxx} 等等。

注意是 大括号 { 和 } ,浏览器上不一定看得清楚!

======

杰夫·杨
6月26日

是的,旧的语法对于什么字符结束了一个overbar 有点不切实际,所以我们采用了一些明确的方法。

它现在也匹配超级和子脚本语法 ( ^{...}, _{...}, ~{...})。

https://forum.kicad.info/t/5-99- ... int-int-etc/29914/3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改了,主要是为了规范化 :格式是 ~{xxx} ,或 _{xxx} 、^{xxx} 等等。

注意是 大括号 { 和 } ,浏 ...

大哥真乃神人也,什么都难不倒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哥真乃神人也,什么都难不倒你......

兄弟过奖了,要感谢 google 搜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过奖了,要感谢 google 搜索

google 搜索?不是不能用吗?只能用百度。
你真是天外神人啊,服......

网友J:
这功能是不是AD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功能是不是AD就有

没用过那玩意儿,真搞不清楚 ...

网友:
我想问下。下载的库怎么加入?多达7种,还有。KICAD的5.99版的元件库不一样吗?现在烦着5.11的和5.99的库的加入,我都是直接下载下来,对比加入后,有的在打开时会提示出错。请高手给个加入元件库的菜鸟教程。谢

网友K(2021-08-09):
没想到kicad有这么差劲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功能是不是AD就有

现在感觉各大ECAD软件之间有不少的同质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没想到kicad有这么差劲

可以说说哪些差劲,而且 KiCad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代码让他变得更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哪些差劲,而且 KiCad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代码让他变得更强大。

有钱买正版的,我们这帮穷电工很羡慕他 ~ 有钱!有底气!

但若用着盗版还来喷 KiCAD 的,大家真没必要搭理这种垃圾。

网友:
新的项目组一开始就要求使用KiCAD,而且考虑6.0发布在即,全部使用了5.99nightly
几个组员原来都有AD的基础,本来还打算搞一次培训,结果发现经过两天摸索,都上手了
真的省事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钱买正版的,我们这帮穷电工很羡慕他 ~ 有钱!有底气!

但若用着盗版还来喷 KiCAD 的,大家真没必要 ...

大佬消消气。

网友L:
中文注释我怎么搞不定!

网友M:
喷起来总是很容易。个人感觉KICAD很不错的一款开源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文注释我怎么搞不定!

你用的是什么环境和什么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喷起来总是很容易。个人感觉KICAD很不错的一款开源软件了

是的,搞技术的人不应该如此浅薄无知。

@饭牛牛

这不是生气的问题,而是属于典型的三观不正。

别人的辛劳也许他看不上,但不要无端侮辱别人,

除非他做出的东西比 KiCAD 更加优秀。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环境和什么版本呢?

我用的是5.19,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是5.19,win7

正式 KiCAD 的 V5.1.x 系列还不支持 unicode 文本,要从 V6.0 开始才支持。

目前 V6.0 还没有正式发布,不过可以下载它的 5.99 版本来尝鲜,它已经支持中文了。

但要注意:

新的 KiCAD 可能不再支持 Windows 10 以下的老 Windows 了,例如 Win 7、8。

而且 V5.99 也并非正式版,所以有些配置需要手工调整,不是 KiCAD 的熟练使用者可以再等等,

V6.0 正式版发布就可以完全支持了。

=============================

下面这个地址可以下载到尝鲜版: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windows/nightly/

第一次下载找日期最新的,大小为 1GB 的安装包来安装,以后就只要下载 lite 版更新就行了。

每周至少要下载一次最新编译的安装包,用它安装来覆盖老的文件:

kicad-msvc.r23532.69322a18e7-x86_64.exe

kicad-msvc.r23532.69322a18e7-x86_64-lite.exe

网友N:
6.0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N:
6.0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

6.0 要看开源志愿者和用户的支持力度了,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时间,不过 5.99 已经很完善,可以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正式 KiCAD 的 V5.1.x 系列还不支持 unicode 文本,要从 V6.0 开始才支持。

目前 V6.0 还没有正式发布, ...

算了,不想装win10,还想继续用win7!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算了,不想装win10,还想继续用win7!

可以装个 Linux 玩玩。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个 Linux 玩玩。

Linux版国内有镜像吗?之前5.1.x的Linux版直接从海外源下载到吐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个 Linux 玩玩。

等有机会试试,反正现在也够用!不最求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O:
Linux版国内有镜像吗?之前5.1.x的Linux版直接从海外源下载到吐血

国内还没有 Linux 的镜像,我之前是从包管理器里面找出安装文件的链接,然后用下载器下,下完了再手工装,而不是联网装,否则也要吐血 ...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哪些差劲,而且 KiCad 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代码让他变得更强大。

KICAD 曾经只略了解了下就不再关注了

LZ说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但要说总线功能在版本号6才得以实现  我觉得KICAD发展是不是有点缓慢?

差劲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I:
Kicad 5.99在建pcb封装的时候比正式版少了一个焊盘阵列功能,导致很多个脚的时候需要复制粘贴.....

网友O:
引用 网友I:
Kicad 5.99在建pcb封装的时候比正式版少了一个焊盘阵列功能,导致很多个脚的时候需要复制粘贴..... ...

试用了PCB封装向导,做了一个80PIN的板对板连接器封装,分分钟的事情,超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试用了PCB封装向导,做了一个80PIN的板对板连接器封装,分分钟的事情,超爽

好吧。
我基本上不用这种封装向导,孤陋寡闻了。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Kicad 5.99在建pcb封装的时候比正式版少了一个焊盘阵列功能,导致很多个脚的时候需要复制粘贴..... ...

KiCAD 其实有很多粉丝自制的 python 插件,不过要自己费心搜索一下,用来扩展 KiCAD 功能挺爽的。

https://github.com/MitjaNemec/Ki ... ns#place-footprints

https://github.com/devbisme/kicad-3rd-party-tools

网友:
引用 楼主:
KiCAD 其实有很多粉丝自制的 python 插件,不过要自己费心搜索一下,用来扩展 KiCAD 功能挺爽的。

https ...

谢谢啦,kicad有些插件还是挺不错的,就拿最实用的bom那个,简直手焊配合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K:
KICAD 曾经只略了解了下就不再关注了

LZ说的不知是不是真的,但要说总线功能在版本号6才得以实现  我觉 ...

总线早就有了,楼主说的是总线改进。

网友(2022-01-03):
可惜WIN7不支持

网友:
太多新软件不支持 Widnows 7 了,该升级了。

网友P:
请教下,这种层次图和总线别名有教程吗,官方文档完全看不懂,连个示意图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下,这种层次图和总线别名有教程吗,官方文档完全看不懂,连个示意图都没有 ...

有讨论,但是没形成正式的文档。

https://forum.kicad.info/t/do-yo ... tic-diagram/30070/8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讨论,但是没形成正式的文档。

https://forum.kicad.info/t/do-you-have-any-idea-of-adding-wiring-h ...

感谢回复,他这个SPI的例子我没有看懂应该如何实现,比如我这根总线,应该如何引出到上一层的原理图中呢?
我尝试加了一个层次标签TEST,但是在上层并没有看到这个TEST有花括号{GHA BSTA SHA...}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谢回复,他这个SPI的例子我没有看懂应该如何实现,比如我这根总线,应该如何引出到上一层的原理图中呢 ...

给标签取名字时要自己加上花括号,将需要引出的各个信号名称括在里面,用空格分隔。

由于信号名称多了会很长,所以还可以取一个总线 ”别名“,这样就短了。

我只是和开发组讨论过,但自己的新项目还没有开始,所以没用过,其正确性还不清楚。

你可以点开帮助,按照说明的格式来试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给标签取名字时要自己加上花括号,将需要引出的各个信号名称括在里面,用空格分隔。

由于信号名称多了会 ...

我试了一下,按照group bus的命名方式,改成了TEST{GHA BSTA SHA GLS}
但是并没有变成别名。

然后在总线定义里面也加了,也没变成别名。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试了一下,按照group bus的命名方式,改成了TEST{GHA BSTA SHA GLS}
但是并没有变成别名。

我估计不是自动变成别名,而是指你可以使用该别名。

PS:

别名也需要用花括号将它括起来 : {TEST}。

网友P:
那个SPI例子里就变成了别名的。

另外我看官方文档的写的The bus USB1{DP DM} will generate nets called USB1.DP and USB1.DM. 这个别名也没有加{}。

楼主:
引用 网友P:
那个SPI例子里就变成了别名的。

另外我看官方文档的写的The bus USB1{DP DM} will generate nets called U ...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官方的软件工程师没有时间写文档,所以大家有啥使用上的经验赶紧记下来分享。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不是自动变成别名,而是指你可以使用该别名。

PS:

我又试了一下,把SPI{MISO MOSI SCK NSS}手动改为{SPI}是可以的。
没有那个总线定义工具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又试了一下,把SPI{MISO MOSI SCK NSS}手动改为{SPI}是可以的。
没有那个总线定义工具的事。

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后来看到另外有人又讨论了此问题,所以隐约记得是要手工改。但时间间隔的有点长了,记忆比较模糊。

网友Q:
大佬!问一个有点low的问题,请问最新版本的圆弧走线在哪里设置呀?下载了6.0.1但是没看到圆弧走线相关工具或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大佬!问一个有点low的问题,请问最新版本的圆弧走线在哪里设置呀?下载了6.0.1但是没看到圆弧走线相关工具 ...

已解决,

Track corner mode
KiCad’s router can place tracks with either sharp or rounded (arc) corners when routing in H/V/45 mode. To switch between sharp and rounded corners, use the Track Corner Mode command (hotkey Ctrl+/). When routing with rounded corners, each routing step will place either a straight segment, a single arc, or both a straight segment and an arc. The track posture determines whether the arc or the straight segment will be placed first.

Track corners can also be rounded after routing by using the Fillet Tracks command after selecting the desired tracks.

网友R(2022-05-28):
KICAD5 可以鼠标左键复制元件(原理图),  KICAD6 怎么把这个功能弄出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R:
KICAD5 可以鼠标左键复制元件(原理图),  KICAD6 怎么把这个功能弄出来 ?

没看懂兄弟遇到的是啥问题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看懂兄弟遇到的是啥问题

在KICAD5中,  鼠标选中, 按住SHIFT 可以复制,(按住SHIFT拖动鼠标左键) 用习惯了, KICAD6里这个功能用不了。 看了设置, 好像是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在KICAD5中,  鼠标选中, 按住SHIFT 可以复制,(按住SHIFT拖动鼠标左键) 用习惯了, KICAD6里这个功能 ...

不清楚这个功能,都是 Ctrl+C、+V 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