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台电动卷帘门控制器通电无反应故障

楼主(2021-07-08):
通电无反应,电瓶24V蓄电正常,先拆机检查

网友A:
好奇一下:第一个图,控制板上面像吹风机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主,该换袜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一下:第一个图,控制板上面像吹风机一样的东西是什么用的?

顾客拿来修的按摩器

网友B:
搞这种非家电的价格应该能高一点吧

楼主:
查了一下没有查出问题,装回,按住开关5秒能开机了,可能是面板线接触不良,活死机导致,再反复敲击震动检测问题没有再现,给顾客保价30

网友:
对,我也建议楼主去找当地的工厂看看,去给他们修修设备,工控类电气维修价格能上得去,比修家电收益要高。好多小厂没有电工,一般有问题都是外面叫电工,上门一趟就有几百收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这种非家电的价格应该能高一点吧

这种东西更要不上价格了,淘宝买个新的,百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