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精确的定时器IC没?5毛一个低价位.

楼主(2021-07-08):
单片机越来越贵了,但有些地方需要定时,请问有便宜好用的定时器吗?5分钟定一次,要准确,要用最少10年吧.

网友:
如果是循环动作的话,NE555,便宜

网友:
逻辑电路自己搭一个

网友:
精确的话那就只有电子手表机芯了,5毛估计差不多,不晓得现在啥价

网友:
NE555不香吗?

网友:
楼主  1000u电容  加个 电阻  OK

楼主:
谢谢大家,肯定是循环的,看来555是可以的了.

网友:
目前还是有OTP MCU的,差不多这个价格也能做,不过是RC内部时钟源

网友:
5毛,还要用十年,那就是ne555了。只要电容电阻选的好用20年估计都没问题。

网友:
555靠RC应该准不了,关键是IC价格飞涨,不然晶振+门电路也行

网友A:
555用RC震荡,时间长了应该不准,
除了表芯,你还可以考虑时钟晶振加分频器,40系列记得也有4060,可以接32768晶振,你参考下

网友:
555就可以得出精确的定时答案?楼主你是准备坑自己还是坑老板

网友:
还真有人用555了

网友:
rc不准,要准还是要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5用RC震荡,时间长了应该不准,
除了表芯,你还可以考虑时钟晶振加分频器,40系列记得也有4060,可以接32 ...

这么认真?楼主说精确都不带参数,估计就想搞个欢乐贴的。

网友C:
晶振可以20ppm。RC震荡1%已经很好了很好了,一天差个15分钟很平常。

网友:
4位mcu低端的大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认真?楼主说精确都不带参数,估计就想搞个欢乐贴的。

多年前,用过这个芯片,搞个噪声用的,记得当时用的rc震荡,不要求精度,有噪声就行,用不同分频不同强度叠加的,还挺好玩,就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可以20ppm。RC震荡1%已经很好了很好了,一天差个15分钟很平常。

都成本5毛还哪里能上晶体啊。只要电容选好稳定555可以比单片机靠谱多了。

网友:
555做5分钟定时?这么长时间,只能电解电容,但电解电容10年内的容量稳定性谁也不敢保证

建议用CD4060吧,16384数字分频,足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用过这个芯片,搞个噪声用的,记得当时用的rc震荡,不要求精度,有噪声就行,用不同分频不同强度 ...

哈哈哈,有时候这种非编程元件做电路还很有意思

网友:
不限尺寸的化当然是晶体加数字电路最可靠简单。

网友:
CD4060,带振荡能接晶振,外电路还可编程分频系数

网友:
cd4060 +1,

楼主:
谢谢大家,都是热心的朋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