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需要有15个外部中断IO,哪些单片机能支持?

楼主(2021-07-08):
主要功能需求是:MCU平时处于低功耗睡眠状态,外接15个按键,用来唤醒MCU,

之前用STM8L151,想替换掉,请问有什么单片机相对比较好买?

网友A:
再加15个二极管负极串到按键,二极管正极共同接接到单片机一个中断唤醒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加15个二极管负极串到按键,二极管正极共同接接到单片机一个中断唤醒口不行? ...

谢谢,方法很好,只是增加了15个元件故障概率增加不少.

网友:
你这个要求不过分,现在关键是没货,给你推荐了也没什么用。

网友B:
这个都可以吧,关键不好买mcu,我自己搞得13个按键的HC32L没量压根玩不起,为啥换STM8L151,我还想用呢,这个感觉好买啊

网友C:
对MCU的功耗有要求? 10uA 左右,我倒是有一款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MCU的功耗有要求? 10uA 左右,我倒是有一款可以满足。

10uA 大了,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都可以吧,关键不好买mcu,我自己搞得13个按键的HC32L没量压根玩不起,为啥换STM8L151,我还想用呢,这 ...

太贵啊,40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uA 大了,电池供电的.

最高功耗多少uA能接受? 还有价格10以内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高功耗多少uA能接受? 还有价格10以内可以?

2-4uA ,价格10以内应该可以

网友:
有些OTP的MCU,
静态可以做到2.5UA左右,且每个脚都可以接中断

网友:
只是目前缺货比较严重,相对于之前供货正常来讲,成本高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2-4uA ,价格10以内应该可以

明白,那应该可以满足! 我这边有50K现货 ,V1351015山山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啊,40左右.

不是吧,我看淘宝没这么多啊

网友:
STC12H1K16-36I-LQFP32,  所有的 口都可以支持中断

网友:
pic或者 holtek  ,pic价格涨幅小点

网友:
英飞凌的tc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