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pi通过dma发送数据,后面数据不对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我使用的芯片是tc234,我们最近使用的spi 通过dma发送数据发现一个问题(这次我们增加了些全局的数据,之前是好用的功能),我发送一个3kByte的数组,发送前和发送后我看这个数组的数据没有改变全是0xA5,但spi总线上抓出来的只有2.6kB是0xa5结尾那400多个字节都是0x00,我原来以为是数组越界之类的问题,但发送完的数组并没有被改变,我在我们软件里删除一些大的全局数据,释放些ram(ram184KB,用了111KB),发送又可以正常。现在我看我的数组只要在70008000这个后面有一段通过dma发送数据就会出错,各位能提供点查的方向吗?

网友:
堆栈小了吧

网友:
infineon的?

你看看是否开了cache,DMA发送的buffer使用cache的话可能有问题

网友A:
ST 部分ram不能使用DMA的,你用那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部分ram不能使用DMA的,你用那款芯片

英飞凌的 我还没看到ram上的限制,只看到了要16/32对齐,最长32kB

楼主:
那个3k的buff发送前和发送后内容都没有变啊 感觉不像啊

网友:
先不dma直接死等发完测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 部分ram不能使用DMA的,你用那款芯片

搞清楚了,mcu的手册里面没有些,但在对应的mcal手册里面限制了不能用8000地址之后的用于 spi dma发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清楚了,mcu的手册里面没有些,但在对应的mcal手册里面限制了不能用8000地址之后的用于 spi dma发送 ...

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