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E,F,G...不断创建硬盘分区,到了Z后会发生什么?

楼主(2021-07-08):
是不是已经习惯了电脑从C盘开始分区?最多分五六个?

那么你是否想过,如果调出A盘和B盘?还有,如果把26个英文字母盘符都用完,之后会发生什么?

相信A盘、B盘的问题,恐怕不少有硬件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咋回事,这主要是软驱时代延续的习惯,只是因为软驱已经被淘汰,A盘、B盘很少会见到。

实际上,当你分完C~Z的24个分区后,就可以创建A盘和B盘了。

接下来,如果A~Z全部26个字母占用,那就无法再创建分区了。不过特别的是,对于NTFS格式硬盘来说,未分配的空间可以通过文件夹映射方式存在于已经分配的分区下。

同理,分配26个分区后,再插入U盘在“我的电脑”里看不到,需要进入磁盘管理,将U盘映射成文件夹才能访问其中内容。

怎么样,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吗?

网友A:
英文字母用完了,还可以用汉字

工具附上:

网友:
以前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去试试,莫大满足我的好奇心了,谢谢

网友:
谁这么无聊啊,哈哈

网友B:
参考Excel,可以用AA, AB, AC------------------AZ, BA, BB, BC---------------BZ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Excel,可以用AA, AB, AC------------------AZ, BA, BB, BC---------------BZ

linux是这样没错
sda、sdb……sdz、sdaa……sdzz、sdaaa

网友:
特意 RamDisk 搞了下,到 Z 就不给用了,只能加文件夹:

网友:
二楼的盘符名称为什么毛字开头,是放电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字母用完了,还可以用汉字

使用汉字做盘符,需要安装第三方软件吧?

网友:
我以前弄过,当时给部门分配限制总量的共享空间,但又不懒得用域用户来管理,
于是在服务器上按容量创建了很多盘,然后将盘映射到共享目录里面各自部门的文件夹,各部门就在自己的部门文件夹里面存,容量就受该盘创建时的容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