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容仅有电压区别如何选型

楼主(2021-07-08):
各位大佬 请教个问题

如果我的板子上 需要用到  0.1uF 10V 0603 和 0.1uF 50V 0603 两种贴片电容
假设其他参数都一致或符合,包括价格\封装和其他各种可能的成本和获取难度, 都假设一致

仅考虑从电气性能和设计规范上
我应该选两种分别适配电压  还是应该统一用50V的省事儿,

网友:
不考虑成本,同等体积 当然耐压越高越好

网友:
统一用50V,不止你省事,后面流程的一堆人都省事,成本反而就下来了.

网友:
50V省事,只用买一盘,也不会贴错

网友:
MLCC电压加上去容量会变小的,性能角度来讲也是选50V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明白了!

网友A:
说到这个,看了下x5r uf级别的,容量在额定电压下降低的太多了,感觉就是耍流氓!

网友B:
显然应该用同样电压,否则应该尽可能用不同封装。例如0402/0603是不同电压。不然万一贴错了根本发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个,看了下x5r uf级别的,容量在额定电压下降低的太多了,感觉就是耍流氓! ...

嗯 现在默认全选x7r了 感觉成本没高多少

网友:
同一个封装都会按照最高的耐压选,不然后续后患无穷。采购不高兴,工艺不高兴,售后会骂人。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 问题明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然应该用同样电压,否则应该尽可能用不同封装。例如0402/0603是不同电压。不然万一贴错了根本发现不了。 ...

是的。同一封装明显该用耐压尽量高的。而且默认肯定该用尽量小封装的啊。选偏大的封装肯定是由于小封装的容量或耐压不够而被迫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