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垃圾堆中捡了一把16英寸(美的)挂墙風扇回來維修

楼主(2021-07-08):
前几日早上(晨运)时,在香港(粉岭区)执了一把16寸美的挂墙扇(九成新),折开初步检查坏了(拉绳的四档开关掣)开关掣断了拉绳的回弹弹弓,将维修好,插上电源还是不能转动,拆开风扇头线圈,原来还坏了(温度保险丝115℃ 2A 开路)导致不能转动。

要拆开风扇头线圈才搵到温度保险丝是开路,同时风扇头里面的漆皮线还搞断了,还要慢慢地找出断开的漆皮线里面来焊接一条线,现今自己手头上是没有(温度保险丝)就将(直接短路),以后(购买到)才慢慢安装上(115℃ 2A温度保险丝)。

网友A:
执了一把,这个“执”字如果不会粤语的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B:
全新价值还不如人工费

网友C:
修好了没?修理设备的乐趣大于实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价值还不如人工费

电工的爱好不是用票儿来衡量的  许多时候就这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没?修理设备的乐趣大于实用价值。

几年前在一名朋友家中过夜,座地风扇开了一整晚到早上时就不转动了,拆开风扇头没有闻到烧焦味道,上网搜寻资料才知道有这个(温度保险丝),将(温度保险丝短路)风扇就可以正常转动了,之后到深圳赛格柜位购买一支回来帮他换上。

所以,这一次就很有信心能将(挂牆风扇)维修好,螺丝装嵌完毕,风扇插上220V电源,就一切正常运转,没有花费一毛钱就将它维修好(垃圾堆填区就少了一件垃圾,将风扇维修续命,继续发挥使命,才是真正的意义)。

(香港电子一条街)鸭寮街(华辉电子零件行)都有销售风扇(温度保险丝115℃  3A  250V )每只(港币5元),要购买一只回来安装到风扇上应用才完美及符合安全!

网友:
给楼主点赞,最近几年也是物尽其用,为环保出一份力。

网友D:
正能量  次汤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执了一把,这个“执”字如果不会粤语的看不懂什么意思

捡吗?  只能想象粤语的发言后估计是这个字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执翻剂

最合适是执翻一剂(廿四味)。

哈哈哈!

网友:
这种坏了,基本上是由于绕组匝间短路(高温时),凉了以后,短路保险丝能转,热了以后还是要挂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能量  次汤圆

哎呀,我去,居然被赐汤圆,哈哈哈哈,今天唯一的开心事 谢赠予。

楼主:
昨天下午去购买(风扇温度保险丝)回来,
今天才安装上挂牆风扇内使用来确保安全!

购买温度保险丝5元,在路上赚取了1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