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第四十三章 RTC芯片PCF8563

楼主(2021-07-08):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STM32MP157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STM32MP157嵌入式Linux驱动开发指南》
3)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9270721801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ds/arm-linux/zdyzmp157.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STM32MP157技术交流群:691905614

第四十三章 外置RTC芯片PCF8563实验

        上一章我们学习了STM32MP1内置RTC外设,了解了Linux系统下RTC驱动框架。一般的应用场合使用SOC内置的RTC就可以了,而且成本也低,但是在一些对于时间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合,SOC内置的RTC就不适用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外置RTC芯片,正点原子STM32MP1开发板上板载了一个RTC芯片:PCF8563,这是一个IIC接口的外置RTC芯片,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驱动外置RTC芯片。

43.1 PCF8563简介
43.1.1 PCF8563简介

        PCF8563是一个CMOS RTC芯片,支持时间和日历功能,支持可编程的时钟输出、中断输出以及低电压检测。PCF8563提供了两线IIC接口来传输时间信息,最大传输速度为400Kbit/S,在读写寄存器的时候地址自增,PCF8563相关特性如下:
        ①、提供年、月、日、星期,时、分、秒计时,使用外置32.768Khz晶振。
        ②、低后备电流:0.25uA ,VDD=3.0V,温度25℃。
        ③、IIC接口,速度最高400KHz。
        ④、可编程时钟输出,可以供其他设备使用,可输出的时钟频率有32.768kHz、1.024kHz、32Hz和1Hz。
        ⑤、支持闹钟和定时功能。
        ⑥、IIC读地址为0XA3,写地址为0XA2,也就是IIC器件地址为:0X51。
        ⑦,有一个开漏输出的中断引脚。
        PCF8563框图如图43.1.1.1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1.1.1 PCF8563框图

        简单分析一下图43.1.1.1中的框图:
        ①、这是PCF8563的32.768kHz晶振引脚,PCF8563必选要外接32.768kHz晶振。
        ②、这是PCF8563的IIC引脚,PCF8563通过IIC接口与主控进行通信,因此PCF8563本质是个IIC器件。
        ③、时钟输出引脚。
        ④、中断引脚。
        ⑤、前面说了,PCF8563是个IIC器件,因此内部就有很多寄存器来实现RTC功能,比如配置芯片,读取时间信息等。这部分就是PCF8563的内部寄存器,稍后我们会详细分析PCF8563内部寄存器。
43.1.2 PCF8563寄存器详解
        PCF8563有16个内部寄存器,这些寄存器都是8位的。前两个寄存器(0x00和0x01)为控制/状态寄存器。0X02~0X08为时间和日期寄存器,这些寄存器保存着秒、分、时、日、星期、月和年信息。0X09~0X0C为闹钟寄存器,保存闹钟信息。0X0D为时钟输出频率寄存器,0X0E和0X0F这两个寄存器时钟控制寄存器。注意、时分秒、年月日、闹钟等时间信息为BCD格式。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寄存器如何使用:
        1、控制状态寄存器1(0X00)
        首先是状态寄存器,寄存器结构如图43.1.2.1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1.2.1 控制状态寄存器1

        图43.1.2.1是控制状态寄存器1,相应的位含义如下:
        TEST1(bit7):0,正常模式;1,测试模式。
        N(bit6,bit4,bit2~0):未使用。
        STOP(bit5):0,RTC时钟运行;1,RTC时钟停止。
        TESTC(bit3):0,正常模式,关闭POR覆写;1,使能POR覆写。
        2、控制状态寄存器2(0X01)
        接下来看一下控制状态寄存器2,寄存器结构如图43.1.2.2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1.2.2 控制状态寄存器2

        图43.1.2.2是控制状态寄存器2,相应的位含义如下:
        N(bit7~5):未使用。
        TI_TP(bit4):为0的时候INT引脚取决于TF位,为1的时候INT引脚输出指定频率的脉冲。
        AF(bit3):闹钟标志位,为1的话表示闹钟发生,写0清除,写1无效。
        TF(bit2):定时器标志位,为1的话表示定时发生,写0清除,写1无效。
        AIE(bit1):闹钟中断使能位,0,关闭闹钟中断;1,使能闹钟中断。
        TIE(bit0):定时器中断使能位,0,关闭定时器中断;1,使能定时器中断。
3、时间和日期寄存器(0X02~0X08)
        接下来看一下时间和日期相关寄存器,一共7个寄存器,结构如图43.1.2.3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1.2.3 时间和日期寄存器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图43.1.2.3中的这些寄存器:
        0X02:此寄存器为秒钟寄存器,PCF8563是有低电压检测的,当VDD电压低于最小允许电压的时候VL(bit)位就会置1,表示时钟异常,如果电压正常的话就为0。 SECONDS(bit6~0)这7位表示具体的秒数,范围0~59,为BCD格式。
        0X03:此寄存器为分钟寄存器,MINUTES(bit6~0)这7位有效,表示具体的分钟数,范围0~59,为BCD格式。
       0X04:此寄存器为小时寄存器,HOURS(bit5~0)这6位有效,表示具体的小时数,范围0~23,为BCD格式。
        0X05:此寄存器为日期寄存器,DAYS(bit5~0)这6位有效,表示具体的小时数,范围1~31,为BCD格式。
        0X06:此寄存器为星期寄存器,WEEKDAYS(bit2~0)这3位有效,表示具体的星期,范围0~6,为BCD格式。
        0X06:此寄存器为星期寄存器,WEEKDAYS(bit2~0)这3位有效,表示具体的星期,范围0~6,为BCD格式。0为星期日,1为星期一,以此类推,6就是星期六。
        0X07:此寄存器为月份寄存器,其中C(bit7)为世纪标志位,如果为1的话表示20xx年,为0的话表示19xx年。MONTHS(bit4~0)这5位有效,表示具体的月份,范围1~12,分别为1~12月,为BCD格式。
        0X08:此寄存器为年寄存器,YEARS(bit7~0)这8位有效,表示具体的年份,范围0~99。
4、闹钟寄存器(0X09~0X0C)
接下来看一下闹钟相关寄存器,一共4个寄存器,结构如图43.1.2.4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1.2.4 闹钟寄存器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图43.1.2.4中的这些寄存器:
        0X09:此寄存器为闹钟分钟寄存器,AE_M(bit7)为分钟闹钟使能位,为0的话使能分钟闹钟,为1的话关闭。 MINUTE_ALARM(bit6~0)这7位表示具体的闹钟分钟,范围0~59,为BCD格式。
       0X0A:此寄存器为闹钟小时寄存器,含义和0X09寄存器类似。
        0X0B:此寄存器为闹钟日期寄存器,含义和0X09寄存器类似。
        0X0C:此寄存器为闹钟日期寄存器,含义和0X09寄存器类似。
另外还有时钟输出寄存(0X0D)以及定时器寄存器(0X0E和0X0F),这里我们不用PFC8563的时钟输出和定时器功能,这里就不讲解了,感兴趣的可以参考PCF8563数据手册。
总体来说,PCF8563还是很简单的,这是一个IIC接口的RTC芯片,因此在Linux系统下就涉及到两类驱动:
①、IIC驱动,需要IIC驱动框架来读写PCF8563芯片。
②、RTC驱动,因为这是一个RTC芯片,因此要用到RTC驱动框架。
如果要用到中断功能的话,还需要用到Linux系统中的中断子系统,这些我们前面都有相应的实验讲解。所以PCF8563的Linux驱动并不复杂,而且重点是Linux系统默认就已经集成了PCF8563驱动,我们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直接修改设备树,添加PCF8563节点信息,然后使能内核的PCF8563驱动即可。
43.2 硬件原理图分析
        PCF8563原理图如图43.2.1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2.1 PCF8563原理图

        从图43.2.1可以看出,PCF8563连接到了STM32MP157的I2C4接口上,引脚为PZ5、PZ4。另外,PCF8563的INT引脚连接到了STM32MP157的PI3引脚上。
43.3 实验驱动编写
43.3.1 修改设备树

1、添加或者查找PCF8563所使用的IO的pinmux配置
        前面说了,PCF8563的IIC接口连接到了STM32MP157的I2C4上,对应的引脚为PZ4和PZ5。另外还有一个中断引脚PI3,我们首先需要在设备树中添加这3个引脚对应的配置信息。首先添加PZ4和PZ5,打开stm32mp15-pincrtl.dtsi文件,查找一下有没有I2C4的引脚配置信息,默认是有的,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43.3.1.1 i2c4引脚节点
1  i2c4_pins_a: i2c4-0 {
2           pins {
3                       pinmux = <STM32_PINMUX('Z', 4, AF6)>,                 /* I2C4_SCL         */
4                              <STM32_PINMUX('Z', 5, AF6)>;         /* I2C4_SDA         */
5                       bias-disable;
6                       drive-open-drain;
7                       slew-rate = <0>;
8           };
9  };
10
11 i2c4_pins_sleep_a: i2c4-1 {
12          pins {
13              pinmux = <STM32_PINMUX('Z', 4, ANALOG)>,         /* I2C4_SCL         */
14                             <STM32_PINMUX('Z', 5, ANALOG)>;         /* I2C4_SDA         */
15          };
16 };

        从第3、4行可以看出,I2C4默认引脚就是PZ4和PZ5,和我们本实验一样,所以I2C4的引脚不需要我们修改,直接使用i2c4_pins_a即可。接下来还需要定义中断引脚PI3的引脚信息,前面讲过了,如果一个引脚作为GPIO功能的话可以不用添加此引脚pinctrl信息。
2、在I2C4节点下添加pinmux并追加 pcf8563子节点
        前面说了linux内核内部已经集成了PCF8563驱动,所以肯定有文档描述如何使用这个驱动。打开Documentation/devicetree/bindings/rtc/pcf8563.txt,此文档描述了如何使用Linux内核自带的pcf8563驱动,也给出了参考设备节点,大家参考此文档即可。
在stm32mp157d-atk.dts文件,追加I2C4节点,追加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43.3.1.3 追加pcf8563节点
1  &i2c4 {
2           pinctrl-names = "default", "sleep";
3              pinctrl-0 = <&i2c4_pins_a>;
4           pinctrl-1 = <&i2c4_pins_sleep_a>;
5           status = "okay";
6
7               pcf8563@51{
8                  compatible = "nxp,pcf8563";
9                  irq_gpio = <&gpioi 3 IRQ_TYPE_EDGE_FALLING>;
10                 reg = <0x51>;
11          };
12 };

        第2~4行,设置IO要使用的pinmux配置。
第7~10行,pcf8563设备子节点,第8行设置compatible为“nxp,pcf8563”,这个是必须的,否则无法匹配linux内核自带的pcf8563驱动。从第9行设置pcf8563中断引脚为PI3,下降沿触发。pcf8563的I2C地址为0X51,因此reg为0X51。
43.3.2 PCF8563驱动使能
        1、关闭STM32MP157内置RTC驱动
        上一个实验我们使能了STM32MP157内部RTC,为了防止干扰,所以要先关闭内部RTC!配置路径为:
-> Device Drivers
-> Real Time Clock
        -> STM32 RTC    //取消选中

        如图43.3.2.1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3.2.1 关闭STM32MP157内部RTC

        2、使能Linux内核自带的PCF8563驱动
        接下来需要使能linux内核自带的PCF8563驱动,配置路径如下:
-> Device Drivers
-> Real Time Clock
        -> <*> Philips PCF8563/Epson RTC8564      //选中PCF8563

        如图43.3.2.2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3.2.2 使能PCF8563驱动

配置完成以后重新编译内核和设备树,得到新的uImage和stm32mp157d-atk.dtb。
43.4 运行测试
使用上面编译得到的内核和设备树启动开发板。当系统第一次启动,我们没有设置PCF8563时间的时候,启动过程会提示如图43.4.1所示信息:
第四十三章

图43.4.1 PCF8563启动过程

        从图43.4.1可以看出,系统已经识别出了PCF8563,说明驱动没问题。但是,这里提示检测到低电压,日期和时间无效。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设置时间,等系统启动成功,然后参考上一章的方法设置RTC时间,比如我这里设置时间为2021年5月21号,下午15:52:00,输入如下命令:
date -s "2021-05-21 15:52:00"        //设置时间
hwclock -w                                        //保存

        时间设置好以后重启系统,此时系统log信息如图43.4.2所示:
第四十三章

图43.4.2 PCF8563启动信息

        从图43.4.2可以看出,此时PCF8563再没有提示电压低的错误,而且正确的读出了时间信息,整个开发板掉电以后PCF8563也会继续计时,因为有一个纽扣电池供电。
43.5 PCF8563驱动分析
        上一小节我们已经测试了PCF8563,本小节我们来简单看一下PCF8563驱动源码,根据示例代码43.3.1.3中的第8行的compatible属性值可以找到对应到驱动文件,在linux源码中搜索字符串“nxp,pcf8563”即可找到对应的驱动文件,驱动文件为drivers/rtc/rtc-pcf8563.c。
        PCF8563是个I2C器件,因此基础驱动框架是I2C,在rtc-pcf8563.c文件中找到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43.5.1 pcf8563 I2C驱动框架
1  static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pcf8563_id[] = {
2           { "pcf8563", 0 },
3           { "rtc8564", 0 },
4           { }
5  };
6  MODULE_DEVICE_TABLE(i2c, pcf8563_id);
7
8  #ifdef CONFIG_OF
9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pcf8563_of_match[] = {
10          { .compatible = "nxp,pcf8563" },
11          { .compatible = "epson,rtc8564" },
12          { .compatible = "microcrystal,rv8564" },
13                  {}
14 };
15 MODULE_DEVICE_TABLE(of, pcf8563_of_match);
16 #endif
17
18 static struct i2c_driver pcf8563_driver = {
19          .driver     = {
20              .name   = "rtc-pcf8563",
21              .of_match_table = of_match_ptr(pcf8563_of_match),
22          },
23          .probe      = pcf8563_probe,
24          .id_table   = pcf8563_id,
25 };
26
27 module_i2c_driver(pcf8563_driver);

        上述示例代码就是个标准的I2C驱动框架,第9~14行的pcf8563_of_match结构体数组就是设备树匹配数组,第10行的compatible属性为“nxp,pcf8563”,和我们的设备树向匹配。匹配以后第23行的pcf8563_probe函数就会执行。
        接下来看一下pcf8563_probe函数,函数源码如下(有缩略):
示例代码43.5.2 pcf8563_probe 函数
1  static int pcf8563_probe(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2               const struct i2c_device_id *id)
3  {
4   struct pcf8563 *pcf8563;
5   int err;
6   unsigned char buf;
......
13  pcf8563 = devm_kzalloc(&client->dev, sizeof(struct pcf8563),
14              GFP_KERNEL);
15  if (!pcf8563)
16      return -ENOMEM;
17
18  i2c_set_clientdata(client, pcf8563);
19  pcf8563->client = client;
20  device_set_wakeup_capable(&client->dev, 1);
21
22  /* Set timer to lowest frequency to save power */
23  buf = PCF8563_TMRC_1_60;
24  err = pcf8563_write_block_data(client, PCF8563_REG_TMRC, 1, &buf);
25  if (err < 0) {
26      dev_err(&client->dev, "%s: write error\n", __func__);
27      return err;
28  }
29
30  /* Clear flags and disable interrupts */
31  buf = 0;
32  err = pcf8563_write_block_data(client, PCF8563_REG_ST2, 1, &buf);
33  if (err < 0) {
34      dev_err(&client->dev, "%s: write error\n", __func__);
35      return err;
36  }
37
38  pcf8563->rtc = devm_rtc_allocate_device(&client->dev);
39  if (IS_ERR(pcf8563->rtc))
40      return PTR_ERR(pcf8563->rtc);
41
42  pcf8563->rtc->ops = &pcf8563_rtc_ops;
43  /* the pcf8563 alarm only supports a minute accuracy */
44  pcf8563->rtc->uie_unsupported = 1;
45  pcf8563->rtc->range_min = RTC_TIMESTAMP_BEGIN_2000;
46  pcf8563->rtc->range_max = RTC_TIMESTAMP_END_2099;
47  pcf8563->rtc->set_start_time = true;
48
49  if (client->irq > 0) {
50      err = devm_request_threaded_irq(&client->dev, client->irq,
51              NULL, pcf8563_irq,
52              IRQF_SHARED | IRQF_ONESHOT | IRQF_TRIGGER_LOW,
53              pcf8563_driver.driver.name, client);
54      if (err) {
55          dev_err(&client->dev, "unable to request IRQ %d\n",
56                              client->irq);
57          return err;
58      }
59  }
60
61  err = rtc_register_device(pcf8563->rtc);
62  if (err)
63      return err;
......
70  return 0;
71 }

        第13行,申请内存内存,rtc-pcf8563.c定义了一个pcf8563结构体来描述PCF8563芯片,所以这里就是申请一个pcf8563实例。
        第23~36行,初始化PCF8563。
        第38行,pcf8563结构体里面有个rtc成员变量,此成员变量是个rtc_device结构体指针。看到这里,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这个就是上一章讲解的RTC驱动框架最核心的rtc_device。这里需要对这个rtc指针分配内存。
        第588行,设置rtc_device的ops成员变量为pcf8563_rtc_ops,pcf8563_rtc_ops包含了PCF8563的具体操作,包括设置时间、读取时间、设置闹钟等。
        第590~593行,继续初始化rtc的其他成员变量。
        第595~605行,中断初始化,PCF8563有个中断引脚INT,因此可以使用中断功能。这里使用devm_request_threaded_irq函数完成中断申请已经初始化,中断函数为pcf8563_irq。
        第607行,调用rtc_register_device函数向系统注册rtc_device,也就是pcf8563。
        总结一下,pcf8563_probe函数的核心就是初始化PCF8563,然后使用上一章讲的RTC驱动框架来设置PCF8563,然后向内核注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CF8563的核心:pcf8563_rtc_ops,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43.5.3 pcf8563_rtc_ops
1 static const struct rtc_class_ops pcf8563_rtc_ops = {
2           .ioctl              = pcf8563_rtc_ioctl,
3           .read_time          = pcf8563_rtc_read_time,
4           .set_time           = pcf8563_rtc_set_time,
5           .read_alarm         = pcf8563_rtc_read_alarm,
6           .set_alarm          = pcf8563_rtc_set_alarm,
7           .alarm_irq_enable = pcf8563_irq_enable,
8 };

        pcf8563_rtc_ops提供了PCF8563的时间以及闹钟读写操作函数,应用程序对PCF8563的所有操作最终都是通过这些函数来完成的。我们以读时间为例,当应用程序读取PCF8563当前时间的时候,.read_time就会执行,在这里就是pcf8563_rtc_read_time,函数源码如下(有省略):
示例代码43.5.4 pcf8563_rtc_read_time函数
1  static int pcf8563_rtc_read_time(struct device *dev,
struct rtc_time *tm)
2  {
3           struct i2c_client *client = to_i2c_client(dev);
4           struct pcf8563 *pcf8563 = i2c_get_clientdata(client);
5                   unsigned char buf[9];
6           int err;
7
8           err = pcf8563_read_block_data(client, PCF8563_REG_ST1, 9, buf);
9           if (err)
10                     return err;
11
12          if (buf[PCF8563_REG_SC] & PCF8563_SC_LV) {
13              pcf8563->voltage_low = 1;
14              dev_err(&client->dev,
15                          "low voltage detected, date/time is not reliable.\n");
16              return -EINVAL;
17          }
......
28          tm->tm_sec = bcd2bin(buf[PCF8563_REG_SC] & 0x7F);
29          tm->tm_min = bcd2bin(buf[PCF8563_REG_MN] & 0x7F);
30          tm->tm_hour = bcd2bin(buf[PCF8563_REG_HR] & 0x3F);
31          tm->tm_mday = bcd2bin(buf[PCF8563_REG_DM] & 0x3F);
32          tm->tm_wday = buf[PCF8563_REG_DW] & 0x07;
33          tm->tm_mon = bcd2bin(buf[PCF8563_REG_MO] & 0x1F) - 1; 、
34          tm->tm_year = bcd2bin(buf[PCF8563_REG_YR]) + 100;
35          /* detect the polarity heuristically. see note above. */
36          pcf8563->c_polarity = (buf[PCF8563_REG_MO] & PCF8563_MO_C) ?
37              (tm->tm_year >= 100) : (tm->tm_year < 100);
......
45          return 0;
46 }

        第8行,使用pcf8563_read_block_data函数从PCF8563_REG_ST1寄存器(地址为0X00)开始,连续读取9个寄存器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得到PCF8563的控制与状态寄存器1和2,以及事件与日期寄存器的值。
        第12行,判断PCF8563的0X02寄存器VL位是否为1,也就是检查PCF8563是否处于低电压模式,事件和日期是否有效。
        第226~232行,依次获取PCF8563中的时间和日期值,这里使用bcd2bin函数将原始的BCD值转换为时间值。将获取到的时间和日期打包到参数tm中,tm是个rtc_time结构体指针变量。
        第234行,判断0X07寄存器的C位(bit7)的值,此位为1的话表示20xx年,为0的话就是19xx年。
        可以看出pcf8563_rtc_read_time函数很简单,就是读取PCF8563内部的时间和日期值,然后将其打包进rtc_time里面。其他的函数大同小异,大家可以自行分析一下,这里就不讲解了。
        至此,PCF8563驱动就简单分析完成了,其他IIC接口的RTC芯片驱动基本都是类似的,大家可以在实际项目开发中选择合适的RT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