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X公司的 Falcon 火箭回收着陆 高清视频

楼主(2021-07-09):
5小时前,马斯克在推上发了个高清视频:SpaceX公司的 Falcon 火箭回收着陆 。

视频:

http://t.cn/A6fSsHmQ

网友:
看来那天打航天院士是恨铁不成钢啊

网友:
太震撼了。

网友:
我也发一个

网友:
丝丝顺滑啊

网友:
看起来像个铁桶加个煤气罐,先去申请个专利

网友:
大力飞砖技术

网友:
他尾端的机械机构还要可靠的执行,也是牛比的了

网友:
这应该是7月1号的Transporter-2发射任务,搭载85颗商业微型卫星和3颗Starlink,稀有的陆地回收(说明燃料有充足余裕)。

另外,今年5月份发射的一枚Falcon 9已经实现了当初设定的目标:回收重用10次。还记得5年前回收炸完一次又一次,当时几乎没人认为这个目标能够达成。

网友:
NB啊,看科幻大片的感觉

网友:
除了5月份达成的10次回收重用,另一个里程碑式任务是4月份的Crew-2国际空间站载人任务,是首次使用回收重用的一级推进器和龙飞船执行载人任务,意味着SpaceX的回收重用可靠性获得了NASA认可,为日后开展商业太空旅行铺平了道路。

隔壁的亚马逊老板和维珍老板还在YY谁先上天,特斯拉老板表示去年我的车都已经到过火星附近了……

网友:
厉害的,很顺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倒放。

网友:
最后的落地稳的不行啊!太牛逼了!

网友:
这个和软着陆区别不大

网友:
其实最震撼的还是当初重型猎鹰首次发射,两个助推器分离后调头点火往回飞,然后齐刷刷同时落地的场景,简直就像科幻电影特效一样。

网友:
CRS-9任务的长延时拍摄照片,清晰显示出一级火箭返回降落的轨迹。

网友A:
我们都在认真努力评院士,哪有那闲工夫搞这玩意儿,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在认真努力评院士,哪有那闲工夫搞这玩意儿,哈哈

评不上还得找时间打人,哪有那闲工夫搞这玩意儿,哈哈

网友:
院士是不打不成器。

网友:
真是打断了脊椎都羡慕啊

网友C:
如果我去特斯拉上班,以后有机会见马老板吗??想去握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去特斯拉上班,以后有机会见马老板吗??想去握个手

肯定有机会。

网友:
去年特斯拉的人事找到我,问我去不去,我当时在新公司也是美企,才一年多,不好意思走,而且工作很自由,今年加薪才加了1000块,要是明年加的不多,准备去特斯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评不上还得找时间打人,哪有那闲工夫搞这玩意儿,哈哈

那是恨铁不成钢

网友D:
落地前是怎么知道要打开脚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落地前是怎么知道要打开脚架的

判断什么打开脚架太简单了,测距,或者视觉识别,特斯拉不就是光靠摄像头就能识别距离了吗。
回收的难点是姿态调整,矢量发动机的控制算法吧,有大牛来解释一下。我瞎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什么打开脚架太简单了,测距,或者视觉识别,特斯拉不就是光靠摄像头就能识别距离了吗。
回收的难点 ...

说到矢量发动机控制就必须得提星舰了,水平姿态减速下降,最后阶段大机动翻转垂直降落,原来火箭姿态控制还能玩成这样,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落地前是怎么知道要打开脚架的

返回时每次点火都是要精确控制时间点的,落地前打开脚架还不是小意思。

网友E:
觉得站长这个视频的意义在于比较近距离围观,以前的视频都是远景,这个视频的拍摄点感觉在安全疏散距离之内。
说明回收可靠性进一步提高了?

也许未来某一天,乘坐火箭去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就像在公园排队做过山车一样,快速重复发射,一会儿一发,30分钟一班,2小时速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觉得站长这个视频的意义在于比较近距离围观,以前的视频都是远景,这个视频的拍摄点感觉在安全疏散距离之内 ...

都是远程遥控镜头,你看过星舰降落失败爆炸的画面就知道几百米都不够的。

当然SpaceX的降落路线也是特殊设计的,自由落体的落点是在附近的海面,最后一刻系统判断一切正常才靠发动机控制飞向降落点,尽可能降低失控坠落造成的损失。

网友:
马斯克这人牛逼啊,人类希望,祖籍南非。谷歌收购安卓最成功的的收购,马斯克收购特斯拉也即将成为第二个成功的收购案例。

网友:
美的一塌糊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判断什么打开脚架太简单了,测距,或者视觉识别,特斯拉不就是光靠摄像头就能识别距离了吗。
回收的难点 ...

SpaceX的火箭使用软GPS接收机:通过ADC采集空中的GPS信号,再使用CPU运算解调信号,得到卫星播发的测距码相位。
码相位相当于时间戳,能知道GPS卫星什么时候发出的信号。飞行器位置和自身时间(X Y Z T)一共四个未知数,收到四个卫星的信号即可解开方程,就能得到飞行器坐标和速度。
多频GPS接收机能测量电离层延迟,误差可以控制在1m以下。在发射场和着陆场还可以使用RTK技术改善精度到1cm。

无线电爱好者接收的遥测数据,里面有GPS接收机日志

https://github.com/shahar603/Telemetry-Data/
https://www.rtl-sdr.com/receivin ... -2m-satellite-dish/

网友:
引用 网友F:
SpaceX的火箭使用软GPS接收机:通过ADC采集空中的GPS信号,再使用CPU运算解调信号,得到卫星播发的测距码 ...

这个测距真是好大上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光学测距的玩意儿呢?

网友(2023-07-12):
落地真牛逼,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