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对了:汽车生产的测试过程需要用到带水银的仪器,这次看理想怎样解释

楼主(2021-07-09):
车友为理想车主水银事件当事人发声:测试车内密闭性需要用到水银

7月9日消息,理想ONE水银事件持续发酵。

一位西安车友发文为理想ONE水银事件当事人@正义谦叔发声,表示座椅是车主发现水银后开车去了理想维修中心,是工作人员现场拆开的(之前没有拆过,全新座椅),双方全程记录,车主开去维修中心时就已报警。

水银不仅在座椅表面,还有导轨、海绵内都有大量水银,实际不止几十个温度计的计量,车主在理想工作人员在场情况下封存并检测确实是水银。

这位车友同时指出,测试车内密闭性的工序时会用到水银。

该车友引用了知乎网友的话:汽车整车下线后有个抽检项目叫气密性检测,就是用高压鼓风机给车厢内鼓风,检测车厢内压力评估空气泄漏量,这个仪器就需要使用水银U型管压差计。

据此该网友猜测可能是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压差计泄露污染产品。

对于上述猜测,理想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楼主:
理想老板之前的回应:

“造谣我们用水银的人和媒体,你们血液里流动着水银,脑子里装满了水银”!

网友A:
可以查找生产记录,有无补充过水银或更换过压差计就知道了

如果确定是车厂的问题,李想可以以死谢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找生产记录,有无补充过水银或更换过压差计就知道了

如果确定是车厂的问题,李想可以以死谢罪了 ...

估计内部隐瞒了,不一定会查得到。

就算查得到,理想肯定不会公布。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这么大量的水银,车主大概率已经中毒。

目前没有车主中毒的任何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疑点:这么大量的水银,车主肯定已经中毒。

目前没有车主中毒的任何信息。 ...

这个中毒是不是比较缓慢,不过车主去做一下检查应该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中毒是不是比较缓慢,不过车主去做一下检查应该就清楚了。

如果车主有开窗开车的习惯,不一定中毒。

我开车都是外循环大风,保证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600。这样通风,也可能不一定中毒。

网友:
居然还用水银,应该有很多传感器可以替代了吧?

网友:
这么原始的测量设备!!
用压差计不行吗?

网友C:
汽车还在用这么原始的测试技术么?电子微差压传感器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车辆出厂之前, 所有的环节都可以认为是属于车辆的生产环节吧.

网友:
https://quanmin.baidu.com/sv?sou ... 4400435505705339497
一个小测试您的爱车气密性好吗-SDT270超声波检漏仪空间气密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还在用这么原始的测试技术么?电子微差压传感器已经很成熟了。

建筑装修行业目前还是大量使用水平珠(液体里面有一个空气泡,玻璃管密封)。

医生还是喜欢使用水银血压计。

很多专业领域还是喜欢使用指针式仪表而不是数字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筑装修行业目前还是大量使用水平珠(液体里面有一个空气泡,玻璃管密封)。

医生还是喜欢使用水银血压 ...

1.
我想起来了,上工那把带表卡尺就是指针的吧?我记得当时有热烈的讨论。
论坛停售,现在也不知道可靠的经销商到哪里找?

2.
水银温度计过几年要停售了,早囤点比较好

网友D:
考虑风险和收益,这种工艺就算有应该也已经淘汰了

网友:
北京的医院现在都是电子血压计了。。。

网友:
说实话我是不太相信的,现在的电子压差计小巧便宜精度又高,脑袋被驴踢了才会用水银气压计去测气密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筑装修行业目前还是大量使用水平珠(液体里面有一个空气泡,玻璃管密封)。

医生还是喜欢使用水银血压 ...

水平珠、水银血压计、水银体温计都是全密封的,不是摔碎了不会漏,但U型管压差计是两端开口的,放倒就漏,除了学校教学用途,我是不相信现在的生产线上还会用这么不靠谱的玩意测气密性。

网友:
现在医用体温计都不用水银的了,工业上还在用水银制品?

网友E:
如果车厂用水银检测压差,这样的生产厂可以放弃了,也许就省了一点点钱,但是危害是巨大的,对自己的信誉有巨大影响的
后续看他们公关能力了

网友F:
先大致确定水银存在的时间吧。拿一根较长的车主的头发去检测,通过不同位置的水银化合物,代谢物含量,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车内什么时候开始存在水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大致确定水银存在的时间吧。拿一根较长的车主的头发去检测,通过不同位置的水银化合物,代谢物含量,基本 ...

此事绝对不正常,还不清楚会有几次反转,等着事态发展吧

网友G:
楼上的小年轻,你怎么保证你的气压表不出问题?你怎么让你的客户相信你的气压表是准的,你怎么保证你昨天校准了,今天还是准的?你怎么保证你不小心从10厘米的高度摔了气压表而它依然是准的?水银气压计就不会有以上种种疑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小年轻,你怎么保证你的气压表不出问题?你怎么让你的客户相信你的气压表是准的,你怎么保证你昨天校 ...

就一个气密性抽检而已,又不是多关键的指标,你这就是纯粹抬杠。

同样的逻辑:你怎么保证你的万用表不出问题?你怎么让你的客户相信你的万用表是准的,你怎么保证你昨天校准了,今天还是准的?你怎么保证你不小心打错量程超压了而它依然是准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就一个气密性抽检而已,又不是多关键的指标,你这就是纯粹抬杠。

同样的逻辑:你怎么保证你的万用表不出 ...

他估计不知道汽车产线上一把电批要几万元,可以追索到每次拧螺丝的力矩;

用U型管水银的气压计,我也不相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小年轻,你怎么保证你的气压表不出问题?你怎么让你的客户相信你的气压表是准的,你怎么保证你昨天校 ...

有事说事,别倚老卖老,文字都没看明白就乱回帖的毛病该改改了

网友:
不买国产车就好了,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他估计不知道汽车产线上一把电批要几万元,可以追索到每次拧螺丝的力矩;

用U型管水银的气压计,我也不 ...

非汽车企业, 我们一个螺丝刀20w ,每条线上有5台  ,每一次转动各类数据均有记录
所以我也不信理想会有那么低档次的检测设备

网友K:
汽车行业有些零件是铝合金的,汞会溶解铝 非常危险,按理说汽车厂会避免使用含汞的仪器设备。

楼主:
我们有汽车厂上班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汽车行业有些零件是铝合金的,汞会溶解铝 非常危险,按理说汽车厂会避免使用含汞的仪器设备。 ...

正解,水银对铝材的腐蚀很恐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车厂用水银检测压差,这样的生产厂可以放弃了,也许就省了一点点钱,但是危害是巨大的,对自己的信誉有 ...

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大陆这些造车新势力的模式就是找一些三流的厂家合作,自己原本是没有工厂的。我以前在汽车厂混过,新建一个汽车制造厂,哪怕只是其中几个环节都是要投入巨资的。然而,大陆当年有一阵造车热, 留下了许多半死不活的汽车制造厂,跟新势力合作,炒作一把,风头和市值就超过上汽这些老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风险和收益,这种工艺就算有应该也已经淘汰了

不一定的,和新能源造车新势力合作的都是一些老旧汽车厂,许多设备和工具还是二十年前的老古董。

网友:
理想ONE据说是力帆代工的,力帆从15年油车就基本停产了,从15年开始生产纯电车,到19年也都停产了。

力帆股票15年从最高27,一路跃到2020年2块多,之后也没怎么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非汽车企业, 我们一个螺丝刀20w ,每条线上有5台  ,每一次转动各类数据均有记录
所以我也不信理想会有 ...

若是理想新建的工厂,这种概率就很小,因为你想买也买不到。带扭力计的螺丝刀,我以前汽车厂混了三年都没听说过,更别说见过,我当年的那个汽车厂有六千多员工,不算小厂吧。
很多新式设备和新式工艺及要求都是合资的外资方或台资方带进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若是理想新建的工厂,这种概率就很小,因为你想买也买不到。带扭力计的螺丝刀,我以前汽车厂混了三年都没 ...

引擎、避震等关键部位的螺丝也不用扭力计?这样装出来的车能保证不会开着开着散架么?

网友:
有些人是很缺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的。

我有一朋友大概是找开源的自动驾驶代码,搞到自己车上然后就敢开到马路上测试。

网友M:
对工作的不尊重就更普遍了。

多年前在工厂做产线不良品维修,有一款车载播放器,设计本是三防的,大概是结构不太合理导致很多不良品: 触屏(电阻屏)失灵。

维修主管的方案是把螺丝拧松,直到触屏能用为止。可想而知别说三防了,震两下螺丝可能都掉了。我们表示质疑,他吼道: 谁告诉你们这是三防的?!

还有另外一款,有部分耳机线路断掉一边,他的方案是把左右声道并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工作的不尊重就更普遍了。

多年前在工厂做产线不良品维修,有一款车载播放器,设计本是三防的,大概是结 ...

这个主管会害死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擎、避震等关键部位的螺丝也不用扭力计?这样装出来的车能保证不会开着开着散架么? ...

别说汽车,口径较大的法兰,都得用扭力计。不然一圈里面总有几个是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若是理想新建的工厂,这种概率就很小,因为你想买也买不到。带扭力计的螺丝刀,我以前汽车厂混了三年都没 ...

我在外资零部件见到的螺丝刀是力士乐的,螺丝刀本身细长细长的,驱动器好大个,大小接近5kW的变频器,用来拧M3的螺丝…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引擎、避震等关键部位的螺丝也不用扭力计?这样装出来的车能保证不会开着开着散架么? ...

你说的这些机械相关的工艺我都懂,我本科专业就是机械制造。我只是举个反例而已,表明造车不一定要有先进的工具和工艺。不然怎么说汽车行业中外合资这二十多年把中国人的造车技术提升了很高一个档次。同一时间点全球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我也见过,是在一个台商独资的摩托车发动机制造厂,说是本田的高端供应商,当时用到日本顶尖的CNC和三座标测量机,那玩意当年一台买下来好象要几百万还是几千万人民币,有个同学在那里上班,带我进去参观过。

某极某利老板的名言:小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上架两个沙发吗!那年有同学毕业参加工去某利,跟我说某极某利车门公差太大,装配时装不上直接用锤子敲。当年了,那是二十多年前,现在应该都向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看齐了。

最近很火的一个电影叫做FORD VS法拉利。中文名叫极速车王,片中法拉利的老板就是坚持手工造车,而且很瞧不起福特二世。

我的自行车的车架是碳纤维的,座椅也是,锁那个座管的时候严格来说就是要扭力计的,但我去修车店换座椅的时候师傅不用扭力计也能搞定,弄多了有经验。

网上说了,理想是请力帆代工的,力帆破产了,工厂全部被理想收编了。力帆是典型的内地老厂。

坐等李想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汽车企业, 我们一个螺丝刀20w ,每条线上有5台  ,每一次转动各类数据均有记录
所以我也不信理想会有 ...

特斯拉的工厂就是你这样的装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管会害死公司。

好像已经倒闭了吧,有没有他的“功劳”就不好说了。。。

网友N:
额,没有人对车辆是否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测这个工序产生怀疑吗?
车身底部那么多孔,跟发动机仓相连的管线和机械结构那么多,如何密封?实际有没有密封?
车子一进水,驾驶室内很快就会灌满?
我知道驾驶室防水是要测的。气密性?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工作的不尊重就更普遍了。

多年前在工厂做产线不良品维修,有一款车载播放器,设计本是三防的,大概是结 ...

明显不学无术,会拍马屁的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额,没有人对车辆是否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测这个工序产生怀疑吗?
车身底部那么多孔,跟发动机仓相连的管线和 ...

进出车身的线束和管路都有橡胶件密封。
驾驶室防水该怎么检查,泡水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额,没有人对车辆是否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测这个工序产生怀疑吗?
车身底部那么多孔,跟发动机仓相连的管线和 ...

问题是真的有这道工序.
密封不好至少空调效率低, 噪音大

楼主:
车身(乘客仓)是有密封的。后轮位置附近还有两个单向阀的开口,仓内气压太高,会通过这两个口放掉压力。

所以,如果将这两个口堵住,就能测试仓内是否密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身(乘客仓)是有密封的。后轮位置附近还有两个单向阀的开口,仓领导气压太高,会通过这两个口放掉压力。 ...

往外抽气测负压就连堵都不用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额,没有人对车辆是否需要进行气密性检测这个工序产生怀疑吗?
车身底部那么多孔,跟发动机仓相连的管线和 ...

确实有这道工序,抽检

网友:
刑侦是一个专业,拿到毕业证的专业知识牛逼到我们无法想象,只要认真查,肯定能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这些机械相关的工艺我都懂,我本科专业就是机械制造。我只是举个反例而已,表明造车不一定要有先 ...

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理解的

高端的肯定也会有,但低端的也会有很多

我在新能源物流车这个行业,,很多当时都是快死了的油车的老厂都快司了,,呗新能源救火了起来,很多你们听得到的新能源的车,不论是乘用车或者是商用车,很多都是这样;不然自己投资太大,现收方便。

自己18年左右去过国内比较大的车厢改装厂,看了之后,也确实感觉没那么高大上的东西。那个改装厂在镇江,也有生产资质,大国企。

网友G:
别跑题了,求证汽车测试气密性的测试仪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若是理想新建的工厂,这种概率就很小,因为你想买也买不到。带扭力计的螺丝刀,我以前汽车厂混了三年都没 ...

我也曾经在一个 上W人的 工程汽车厂呆过,,,,拧螺丝全靠用力,
直到有一次打坏了一台沃尔沃发送机的外壳,才引进了一把扭力扳手=15W人民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别跑题了,求证汽车测试气密性的测试仪器!

你看51L那套设备,像是U型水银气压计人工读数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51L那套设备,像是U型水银气压计人工读数的样子?

我上次回中科院(我上交大毕业后上班的单位),看到很多精密仪器上面仍然使用的是水银温度计,也不贵,100多元一支,据说更稳定可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上次回中科院(我上交大毕业后上班的单位),看到很多精密仪器上面仍然使用的是水银温度计,也不贵,10 ...

实验室和工业生产线是两回事啊,退一万步讲,就算水银气压计真的更精确可靠,最多也就放在一个柜子里,时不时用来校准一下测量设备,有什么理由非得直接用水银气压计去测密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验室和工业生产线是两回事啊,退一万步讲,就算水银气压计真的更精确可靠,最多也就放在一个柜子里,时 ...

这个要看行业习惯。

我工地买了很贵的激光水平仪和激光直角仪,工人都不喜欢使用。

他们喜欢使用水平珠、吊锤等老掉牙的东西。说这些老东西更可靠更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行业习惯。

我工地买了很贵的激光水平仪和激光直角仪,工人都不喜欢使用。

一个车厂连测量流程都无法标准化,能随工人喜好自己用什么工具来测试?这比车里有水银还恐怖……

况且前面也说了,水平珠是塑料密封的,不小心踢到踩到都不一定会碎,做事粗鲁的装修工人当然更喜欢用。
如果让他们用玻璃的随时会打碎的仪器你看他们会不会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O:
我也曾经在一个 上W人的 工程汽车厂呆过,,,,拧螺丝全靠用力,
直到有一次打坏了一台沃尔沃发送机的外 ...

就是咯!!!
再举个常见的栗子:许多电工特别是90后的电工看不到网上有辉光显示器卖,也很少见到指针式万用表,但事实上这两样东东在我们的高校物理实验室大量存在。大学物理实验课就看个李萨如图形,用不着去换新款的泰克示波器吧。
因此,不能说咱没见到就代表就没有人在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就是咯!!!
再举个常见的栗子:许多电工特别是90后的电工看不到网上有辉光显示器卖,也很少见到指针式 ...

我就喜欢用指针表多于数字表,跳动变化看得清楚。
但生产线测试我一定首选台表+GPIB采集,要测波形就上数据采集卡,怎么也不可能让工人拿个指针表或模拟示波器去测的,不确定性太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若是理想新建的工厂,这种概率就很小,因为你想买也买不到。带扭力计的螺丝刀,我以前汽车厂混了三年都没 ...

其实其实,我们的设备就真的是理想给我们买的,虽然我们目前和理想没啥关系了
理想的车是常州自家工厂生产的,没有外部代工 ,我们离车厂走路也就1km
话说传统汽车可能没钱设备老旧,但是我见过的新能源车厂可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主,不缺钱,基本各种新型设备新工艺全部齐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其实其实,我们的设备就真的是理想给我们买的,虽然我们目前和理想没啥关系了
理想的车是常州自家工厂 ...

常州工厂本来是力烦的,这个网上可以查到的。我只是举个栗子而已。我也没去过它家工厂,也不知道是啥样子。听说李香新收了北京现代的工厂,应该会有很大改进。北京现代工厂当年曾一度是大陆设备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厂。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其实其实,我们的设备就真的是理想给我们买的,虽然我们目前和理想没啥关系了
理想的车是常州自家工厂 ...

浆怀给未来代工,每台车收一万六的代工费,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未来要出钱给浆怀买设备。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就喜欢用指针表多于数字表,跳动变化看得清楚。
但生产线测试我一定首选台表+GPIB采集,要测波形就上数 ...

手机维修测主板短路故障好象就是要用指针式电流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浆怀给未来代工,每台车收一万六的代工费,我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未来要出钱给浆怀买设备。 ...

不一定要出钱给代工厂买设备呀,可以要求代工厂使用指定工艺,代工厂自己找供应商买设备,富士康给苹果代工也是这样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一定要出钱给代工厂买设备呀,可以要求代工厂使用指定工艺,代工厂自己找供应商买设备,富士康给苹果代 ...

1。6万元一台,我估计浆怀做不到。汽车制造用的设备远比手机电脑制造用的设备昂贵,我以前混的那个国营大汽车厂首先改造的油漆生产线,因为涉及到外观质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常州工厂本来是力烦的,这个网上可以查到的。我只是举个栗子而已。我也没去过它家工厂,也不知道是啥样子 ...

常州工厂是完全自建的,当初是为了造车牌照收购的力帆,完全没有技术输出到常州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手机维修测主板短路故障好象就是要用指针式电流表。

短路故障没有用指针的,都是数字式蜂鸣器档连接。而且工厂用的全部是安捷伦/泰克之类的高级货,就只用一个蜂鸣档,当时看到了感觉真是浪费,比我研发用的设备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常州工厂是完全自建的,当初是为了造车牌照收购的力帆,完全没有技术输出到常州

哦,那应该是很先进,谢谢更正!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短路故障没有用指针的,都是数字式蜂鸣器档连接。而且工厂用的全部是安捷伦/泰克之类的高级货,就只用一 ...

我说的这个短路可能跟你理解的不一样,呵呵。我修过自己的苹果手机,一颗电容烧掉了,造成后级PMU输出短路,但又没有激活保护电路。就是用指针式电流表慢慢地加供电电压来查找的。俗称“打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我说的这个短路可能跟你理解的不一样,呵呵。我修过自己的苹果手机,一颗电容烧掉了,造成后级PMU输出短 ...

熏松香更快,高大上一点就用热像仪。另外现在很多都用带电流曲线显示的,能直观的观察电流变化,更容易判断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熏松香更快,高大上一点就用热像仪。另外现在很多都用带电流曲线显示的,能直观的观察电流变化,更容易判 ...

没熏出来,最后不得已买了瓶急冻剂找出来的。

网友:
我倒是觉得,这些新势力的品控,大部分控制得并不行。合资车厂能将品控控制得好的都不多。丰田肯定控制得最好,其次估计是大众吧(大众减配是另外一个锅,论生产装配工艺还是厉害的)还有别克。一汽和上汽、广汽。主要这几家。长安啥的代工,都毁合资。BYD品控也不给力。更不要谈江淮、力帆等等之流的了。吉利和长城据说供应商把关还挺严格的,具体品控做得咋样难说,毕竟品控工艺流程的,依葫芦画瓢也不一定能画得好。长城应该只是一直固守老的技术,导致故障率没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