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21-07-09):
网上看到的单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A:
能开机,看不懂怎么关机的

网友:
原理上是通过的 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 按键如果抖动比较厉害是不是会不太稳定  好在有电容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看不懂怎么关机的

下面mos在 开机后导通把电容的电放完了,如果在按下按键下面mos就被关闭了,导致上面mos也关闭了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不知道实际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不知道实际好用不。

vout有电容就不好用了。

网友:
关机不是太靠谱感觉

网友C:
也是一位坛友设计的,提供参考

网友:
原理上能行得通,就是刚关机还得等一会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是一位坛友设计的,提供参考

这种电路,我做的手持类电池供电仪表一直再用。

网友D:
没有专用的按键开关机的IC?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专用的按键开关机的IC?

现在芯片成本高,这类电路有市场。
以前我用0.15的mcu做过好几个类似案子:一个按键控制电源通断(部分包含定时关断功能)
成本低0.15
电路简单一个sop8的mcu+一个104电容
静态功耗低,muc的lvr打开静态功耗也不会过3ua。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芯片成本高,这类电路有市场。
以前我用0.15的mcu做过好几个类似案子:一个按键控制电源通断(部分包 ...

mcu的电压怎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