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3485在发送状态时,接收引脚也会有数据出来,搞不懂了

楼主(2021-07-09):
飞线临时搭的,电路跟图中一样。
方向控制引脚在高电平时候,SP3485是发送状态,这时候RO引脚不应该有数据出来吧?
RO引脚有10K上拉,也跟单片机断开了的,直接测的就是RO引脚电平变化。
记得之前用隔离型的ADMXXX之类芯片,没这种现象的,这次不知哪里犯错误了。

网友:
把A、B线上的电阻换成更小的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个芯片或者检查焊接,1K电阻不用这么大

网友:
RXD,TXD总线串电阻我一般接100R

网友:
最后发现2脚虚焊?!!!

网友:
终端电阻没加?

楼主:
回楼上各位,虚焊是不会,2,3脚都是短接一起的。
早上也换过其它卖家的芯片,也就是重新都焊过几次了。
上午485端接不接外面多摩川编码器,都是这样一切换发送,接收端就开始接收些数据。

刚才板子外接了个USB转485,跟电脑通讯收发正常,也没有异常数据了。
于是板子重新接多摩川编码器或者悬空(都没加120欧终端电阻),都正常,也没有异常数据了。

莫名其妙就能用了,待我再试试搞清楚向大家报告

网友A:
你这波特率有点高啊,0.5us/bit   目测有2M的波特率??使能发送后,适当延时100us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波特率有点高啊,0.5us/bit   目测有2M的波特率??使能发送后,适当延时100us试试吧 ...

2.5Mbps,stm32f103c8t6。
因为接多摩川编码器用,发送完几个us就得接收数据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建议用示波器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建议用示波器来测量

可能找到原因了,估计就是驱动能力不太够吧,之前可能处于临界状态。
现在将SP3485  RO这串联的电阻改成0欧,上拉电阻改成5K,找到示波器看了下RO侧的波形已经挺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找到原因了,估计就是驱动能力不太够吧,之前可能处于临界状态。
现在将SP3485  RO这串联的电阻改成0 ...

找到问题就好。
很多时候逻辑分析仪会带来误会的,毕竟他只能输出0和1,所以如果不确定的情况我都会结合示波器来看波形。

网友:
主要问题是RO串接电阻太大了,没必要这么大电阻,22R或以下即可

网友:
逻辑分析仪相邻通道串扰进去的吧,这种情况还是使用示波器看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