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设计的两个电源开关按键电路

楼主(2021-07-09):
第一個是單鍵開關機,特點是可以長按強制復位,再也不怕軟件死機了
按鍵軟件功能定義支持短按、長按,只有超長按才是復位(5 秒左右)
對於不需要關機的低功耗 mcu,Q4 D6 可以去掉。

已聽從建議,增加按鍵保護電阻。

第二個是拔動開關機,特點是可以軟件關機,再也不怕忘記關機導致電池耗盡(軟件可以定時自動關機)

剛看到有人在分享相關電路,所以我也分享一下。

网友A:
C42取100nf对SW5寿命影响很大的

网友:
学习了  挺实用的

网友:
挺好用的电路,收藏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2取100nf对SW5寿命影响很大的

還真沒注意過這個問題,你有對比測試過 3.3V 100nF 直接用按鍵短路,對按鍵的壽命的影響有多大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2取100nf对SW5寿命影响很大的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影响很大哦!C42有必要那么大吗?
原则上C42等于0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真沒注意過這個問題,你有對比測試過 3.3V 100nF 直接用按鍵短路,對按鍵的壽命的影響有多大嗎? ...

没有实测数据,但为了避免按键触点短路放电,像这种按键与电容在一起的,按键我都串联了330欧姆电阻(5V电路),一般按键应该是20mA(50mA)这种吧,加个电阻怎样都不会超。

330欧是参考自ATMEL AVR042: AVR Hardware Design Considerations里的复位电路(似乎大多数开发板都没有按这个做)

网友:
收藏大佬的电路…

网友B:
第一个电路验证过吗

网友C:
第一个图是怎么实现开关机的?

长按复位有点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图是怎么实现开关机的?

长按复位有点没明白

C46->R38->SW5->地,电放完,U12的EN失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路验证过吗

驗證過上一版,不過這次優化了一點點後沒有驗證,應該不會有問題。

驗證前的老版本: Q4 gate 和 自身的 source 之間有上拉電阻,Q4 gate 通過 二極管 接到 Q3 的 drain。升級之後省掉了這個二級管,共用上拉,雖然拉的電壓不同,Q4 gate 比 source 電壓高,理論上不會有問題。

网友(2021-10-07):
理论上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