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墙能力好的无线路由,一般发射功率有多大?

楼主(2021-07-09):
各位测试过自己无线路由的发射功率么

如何买到一个发射功率大的无线路由呢

网友A:
美版模式,功率大;另外红米AX6,感觉无线信号好猛,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版模式,功率大;另外红米AX6,感觉无线信号好猛,可以看看

美版模式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版模式什么意思

国家和地区啊,中国地区的功率有限制的,比较小;调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功率就大些;

网友B:
国产规定不得超过100mW,可以自己刷开源固件小范围调整。另外咸鱼上有卖二手的大功率AP比如500mW,楼主可以试试, 话说楼主的问题还没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和地区啊,中国地区的功率有限制的,比较小;调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功率就大些; ...

你用是开源固件么,里面竟然有地区设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规定不得超过100mW,可以自己刷开源固件小范围调整。另外咸鱼上有卖二手的大功率AP比如500mW,楼主可以 ...

怎么知道路由功率确实有500mW,不是虚标呢?

网友:
保护好脑袋

楼主:
你是不是过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路由功率确实有500mW,不是虚标呢?

有测量射频的功率计。买大功率室外无线ap就是了。速度要求不高,信号要好买个斐讯k2玩玩,最好上k2p

网友C:
路由器发射信号给你的终端,也需要接收来自你终端的信号。
所以好路由不仅要发射功率大,更重要的是接收放大器质量(增益、信噪比)好。
有些路由器能显示很高的WiFi信号强度,但是连接质量差,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一个效率好的天线可胜过加大功率不知多少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由器发射信号给你的终端,也需要接收来自你终端的信号。
所以好路由不仅要发射功率大,更重要的是接收放 ...

接收放大器质量如何评估,很少有路由器给消费者这些参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放大器质量如何评估,很少有路由器给消费者这些参数吧

www.acwifi.net
可以参考这个网站的测试结果

网友:
不是仅仅功率大就信号好,

信号最好的路由器是K2和K2P

网友D:
无线路由器不是单向传输,路由器发射功率再大,设备的功率小,路由器收不到信号也无法通信。

要增加通信距离,要么改频段,要么双方都提高功率,要么用高增益天线,前两个方法涉及法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路由器不是单向传输,路由器发射功率再大,设备的功率小,路由器收不到信号也无法通信。

要增加通信距 ...

你用过的最高增益的wifi天线是几db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过的最高增益的wifi天线是几db呢

以前搭网桥用过一个标称是18或是20dBi的天线,记不清了,通信距离2公里多,能跑满百兆。

补充:找了以前的资料,Ubnt的网桥,标称19dBi,当时距离是2.7公里,中间有树和厂房遮挡,一端在4层楼顶,一端在17楼窗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搭网桥用过一个标称是18或是20dBi的天线,记不清了,通信距离2公里多,能跑满百兆。

补充:找了以前 ...

通信距离2公里多,能跑满百兆,你这是不是接近理想状态了

4楼和17楼附近wifi信号当时是不是不多,现在的通信环境比以前要差很多,信号干扰有些厉害

网友:
我换了子母路由器,貌似有电力载波,至少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一直有个不成熟想法,电磁炉磁控管如何调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信距离2公里多,能跑满百兆,你这是不是接近理想状态了

4楼和17楼附近wifi信号当时是不是 ...

当时园区没有光纤,远处小区接的宽带,通过网桥连接的,后来有光纤之后就不用了,用了不到1年。
定向天线中间有其他信号影响也不大,如果干扰实在太严重,现在有60G网桥,中间没遮挡的情况,二三公里距离可以跑满千兆。有遮挡要实测,用低频率的更好些,或者加中继绕开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