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国内能用的非国产的或开源的视频会议软件?

楼主(2021-07-09):
RT,能否推荐个这样的软件?

需要能够传输电脑屏幕图像、音频和摄像头图像,如果能够同时传输文件是最好的。

因为不希望出现被该软件读取电脑上软件列表或其他信息的情况,所以不希望考虑无法审查源代码的国产软件。(所以常用的疼迅视频会议和qq远程等都不考虑)

(不是因为装了啥不得了的东西也不是因为这是什么不得了的地方的电脑,只是曾经被某聊天软件清空过硬盘(拿不出有效证据,没法指名道姓),实在无法信任他们。)

但又同时需要这个软件能够在windows 7 + office 2007环境的普通机器上使用,所以微软的teams貌似不行(好像是win10+office 365?),国内无法直接使用的ZOOM不行。

不能只是局域网能用的,需要从一个城市的教育网连接到另一个城市的教育网,只需要1对1连接。(是无法使用ipv6的教育网)

不知道之前爆过漏洞的teamviewer现在还能放心用不?

本来有用来运行无法信任的软件的炮灰机的,但那机器既没有摄像头也没有麦克风,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安装进行视频会议时需要用到的一些软件。

不一定非得是专门的视频会议软件,游戏方面使用的也可以,好像是有,但用的是啥东西不清楚

如果有开源的就算需要自己搭服务器也可以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花几千万找个公司给你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花几千万找个公司给你做一个

几千万可用不着,虽然麻烦我不会自己去搞,但我也很清楚这东西没那么复杂

网友B:
teams网页版试试?

网友C:
买一个推流的盒子,再随便开一个vlc之类的拉流软件,就可以实现直播了,只是延时有点大(基本什么也不设置,大概4s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ams网页版试试?

似乎能解决一半问题,只是这个网页版是不是就不能展示自己电脑屏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推流的盒子,再随便开一个vlc之类的拉流软件,就可以实现直播了,只是延时有点大(基本什么也不设置 ...

噢!感谢!很有趣的方式,确实没想到

网友D:
微软的im工具叫啥玩意儿带会议,就是skype那套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微软的im工具叫啥玩意儿带会议,就是skype那套吧

net meeting没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net meeting没人用的

应该是叫lync

网友F:
我们公司用微软teams,它和邮件是绑定的,还有日程,onedrive,十分强大

楼主:
8,9楼提到的IM和印象中好像win2000画风的net meeting,现在应该就是这个lync,但这货似乎别名Skype 商业版。。好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用微软teams,它和邮件是绑定的,还有日程,onedrive,十分强大

teams确实不错,只是win7那边似乎得用网页板。。

网友:
anydesk?现在国内使用不是很流畅了

网友G:
视频会议?
我现在公司法资,以前用的Webex, 现在用Google meeting.
Webex应该可以吧,不过要召开会议需要帐号,参加别人的会议不用,只要有链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视频会议?
我现在公司法资,以前用的Webex, 现在用Google meeting.
Webex应该可以吧,不过要召开会议需要 ...

webex是不错, 大厂出品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8,9楼提到的IM和印象中好像win2000画风的net meeting,现在应该就是这个lync,但这货似乎别名Skype 商业 ...

微软这套东西应该是从Lync, 到skype for biz, 到teams 应该就是演进来的. 不过这东西本身强项应该是im 不在会议. 楼上的webex专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软这套东西应该是从Lync, 到skype for biz, 到teams 应该就是演进来的. 不过这东西本身强项应该是im 不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频会议?
我现在公司法资,以前用的Webex, 现在用Google meeting.
Webex应该可以吧,不过要召开会议需要 ...

看了下,免费计划不含大陆,不过看起来是不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免费计划不含大陆,不过看起来是不错

如果是参加别人的会议的话不需要帐号免费

但要发起会议需要帐号,需要钱,公司申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目前我们正常情况优先推荐google meeting,除非google meeting用不了就用Webex.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参加别人的会议的话不需要帐号免费

但要发起会议需要帐号,需要钱,公司申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多 ...

发起会议是我这边
google meeting的问题在于国内对方无法连接
唉,目前可能对对方最简单的是用腾讯会议,然后我在炮灰机上用VNC把工作机的桌面图像转过来,在炮灰机上运行腾讯会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起会议是我这边
google meeting的问题在于国内对方无法连接
唉,目前可能对对方最简单的是用腾讯会议, ...

我公司目前就这2种可以用。如果是ZOOM或是腾讯就要用自己的手机了,无法共享屏幕。

网友H:
隨便搭一個 webrtc 的 demo 就可以實現,別人撘好的譬如(無需註冊和登錄,都是開源的):

視訊聊天室:https://appr.tc
桌面分享(試了 firefox 可以用,無需插件):https://www.webrtc-experiment.com/screen-sharing

暫時沒找到 2 合 1 的,不過可以兩個同時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隨便搭一個 webrtc 的 demo 就可以實現,別人撘好的譬如(無需註冊和登錄,都是開源的):

視訊聊天室:ht ...

很有意思,感谢!桌面分享那个居然只有chrome需要装插件,插件还404了…之后我找个firefox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很有意思,感谢!桌面分享那个居然只有chrome需要装插件,插件还404了…之后我找个firefox试试 ...

我剛不知道怎麼點了一下,出來個提示,說 chrome 要跟一個參數啓動,就可以了,也不用安裝插件了。

同時要提一下,我看了 webrtc 官網有一個 demo 是在瀏覽器中獲取屏幕實時畫面,chrome 默認就可以,不用插件,可能是上面提到的分享桌面的 demo 最近沒更新,更新之後應該不用插件也不用加參數。

网友:
Anydesk 推荐试一下可以代替teamviewer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似乎能解决一半问题,只是这个网页版是不是就不能展示自己电脑屏幕了。。 ...

可以用Netmeeting,之前公司一直用这个,现在用Skype。
这个只是作为共享桌面使用,会议还是用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剛不知道怎麼點了一下,出來個提示,說 chrome 要跟一個參數啓動,就可以了,也不用安裝插件了。

同時 ...

点那个share your screen就出来:
Screen capturing is either denied or not supported. Please install chrome extension for screen capturing or run chrome with command-line flag: --enable-usermedia-screen-capturing
我刚才又找到一个叫Jitsi Meet的东西,应该也是WebRTC,默认就可以获取屏幕,不用插件,而且似乎可以直接用,我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Netmeeting,之前公司一直用这个,现在用Skype。
这个只是作为共享桌面使用,会议还是用电话。 ...

额Netmeeting好像中止支持win7也不能使用的样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额Netmeeting好像中止支持win7也不能使用的样子。。

今年初还在用的,后面才改为Skype分享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年初还在用的,后面才改为Skype分享桌面。

诶……好的,我试试

网友J:
视频会议软件可以用开源的
https://medevel.com/5-best-open-source-video-conferencing/

有个比较麻烦点的方案,兼容性十分好,所有平台包括手机都有客户端:使用linphone视频电话软件
配合DCVirtualCamera虚拟摄像头软件。用虚拟摄像头打电话,根据需要选择摄像头画面来源即可。
https://github.com/dapexi/DCVirtualCamera

网友:
我们一直用microsoft Teams,挺好用

网友:
ZOOM可以用啊,为啥说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视频会议软件可以用开源的
https://medevel.com/5-best-open-source-video-conferencing/

感谢,前面那个里面的Jitsi测试可用(一个路由器内的2台机测试)
虚拟摄像头还真没想到有开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面那个里面的Jitsi测试可用(一个路由器内的2台机测试)
虚拟摄像头还真没想到有开源的…… ...

好像有专门的jitsi meet,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