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电脑监控软件,希望能看到小孩用电脑的时间

楼主(2021-07-09):
如题。有没有一款电脑监控软件,希望能看到小孩用电脑的时间,大人心里有个数,一天在家里是什么时间看电脑的,用时多久?什么时候关闭的?就这个要求。

网友:
事件查看器就有详细记录电脑什么时候启动,什么时候关闭的啊。

网友:
“win+r”快捷键打开运行,输入“eventvwr.msc”回车,“事件查看器”→“Windows 日志”→“系统”,右侧“筛选当前日志”,按事件ID,ID:6005为开机,ID:6006为关机

网友A:
很早前我写过一个小软件驻留在系统里 ,离关机定时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就会响起我的怒吼:“还有十分钟了啊,准备关机!”,然后十分钟后自动关机 ...

闺女上大学后很长一段时间说起这件事都很鄙视我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早前我写过一个小软件驻留在系统里 ,离关机定时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就会响起我的怒吼:“还有十分钟了啊, ...

开机后多久开始咆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早前我写过一个小软件驻留在系统里 ,离关机定时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就会响起我的怒吼:“还有十分钟了啊, ...

n多年之后  她会理解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多久开始咆哮的

吃过晚饭就可以开始玩了,一般七点钟还不到,八点整关机,然后写一会儿作业就要睡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多年之后  她会理解你的

No,她鄙视我是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而不是这么粗暴,代表了我当时带孩子属于低能 ...

网友:
看硬盘时间可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No,她鄙视我是觉得应该有更好的办法,而不是这么粗暴,代表了我当时带孩子属于低能 ... ...

多年之后  儿时对父母对我们的粗暴教育都不会反感
为人父母之后 自然知道教育的为难   父母和孩子  二个世界的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早前我写过一个小软件驻留在系统里 ,离关机定时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就会响起我的怒吼:“还有十分钟了啊, ...

这个画面感十足, 不知道你女儿有没有被吓出瀑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早前我写过一个小软件驻留在系统里 ,离关机定时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就会响起我的怒吼:“还有十分钟了啊, ...

自动关机后重新开机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关机后重新开机可以么

可以重开机,但我们都在身边,只是防止她玩游戏上瘾停不下来而已,关机了就等于敲了一棒子,游戏中的热情一下子就被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画面感十足, 不知道你女儿有没有被吓出瀑汗

哈哈哈,打游戏正在嗨皮的时候,被吼一声是挺吓人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年之后  儿时对父母对我们的粗暴教育都不会反感
为人父母之后 自然知道教育的为难   父母 ...

是啊,两代人想要顺利的沟通就需要耐心和技巧,但年轻时往往缺的就是耐心和技巧。

网友:
装个万象网管可以不

网友:
运行个TightVNC,他都不知道我能远程看到他的屏幕(鼠标不要到窗口里面,会被发现),再装个ZeroTierOne,不在家也能看到。(可能有人说我这样做不对........)

网友:
装个摄像头啊

网友:
感觉类似 4 楼的做法还算能接受,属于软件自动做个提醒

要是人工进行监控的话,有些侵犯隐私、不尊重人格了,换位思考一下会感觉很难受

网友E:
你们不要搞太复杂了,这个功能是Windows10里自带的。
把上面功能打开,过一会儿再点左下角那个图标试试看。 关机了再开也有效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不要搞太复杂了,这个功能是Windows10里自带的。
把上面功能打开,过一会儿再点左下角那个图标试试看。 ...

这么简单会不会被翻手直接关掉

网友:
RescueTime
我给自己安装的,可以看到的自己用电脑的时间都花哪去了

网友:
今天看到了一个视频,说是window10可以开启儿童模式,或者青少年模式的账户,利用管理员账户可以设置其账户的每日使用时间以及允许访问网址,还能查访问了那些网站啥啥的

网友:
那个视频链:
【怕熊孩子乱动你电脑?儿童账户伺候他!-哔哩哔哩】https://b23.tv/KqGn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