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学习HTML,请坛友帮忙改几行代码.

楼主(2021-07-09):
初次学习HTML,请坛友帮忙改几行代码.就是一个GPS在网页中显示,这里是自动生成GPS点,我想改成固定的`12个点,这12个点为:
points=[(31.949515,118.697229),
(31.930135,118.696985),
(31.940556,118.696913),
(31.911091,118.697034),
(31.901475,118.697531),
(31.951647,118.698275),
(31.961669,118.698371),
(31.970135,118.696985),
(31.980556,118.696913),
(31.991091,118.697034),
(31.924091,118.697034),
(31.902475,118.697531)]

代码如下:

<!DOCTYPE html>
<html>
<head>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meta name="viewport" content="initial-scale=1.0, user-scalable=no" />
<style type="text/css">
body, html,#allmap {width: 100%;height: 100%;overflow: hidden;margin:0;font-family:"微软雅黑";}
</style>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api.map.baidu.com/api?v=2.0&ak=9fb983ecd9b505f8fedcc9ab07c65e3e">
</script>
<title>轨迹动态展示</title>
</head>
<body>
</body>
</html>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数据准备,
var points = [];//原始点信息数组
var bPoints = [];//百度化坐标数组。用于更新显示范围。
//创建标注点并添加到地图中
function addMarker(points) {
    //循环建立标注点
    for(var i=0, pointsLen = points.length; i<pointsLen; i++) {
        var point = new BMap.Point(points[i].lng, points[i].lat); //将标注点转化成地图上的点
        var marker = new BMap.Marker(point); //将点转化成标注点
        map.addOverlay(marker);  //将标注点添加到地图上
        //添加监听事件
        (function() {
            var thePoint = points[i];
            marker.addEventListener("click",
                function() {
                showInfo(this,thePoint);
            });
         })();
    }
}

//添加线
function addLine(points){

    var linePoints = [],pointsLen = points.length,i,polyline;
    if(pointsLen == 0){
        return;
    }
    // 创建标注对象并添加到地图
    for(i = 0;i <pointsLen;i++){
        linePoints.push(new BMap.Point(points[i].lng,points[i].lat));
    }

    polyline = new BMap.Polyline(linePoints, {strokeColor:"green", strokeWeight:5, strokeOpacity:1});   //创建折线
    map.addOverlay(polyline);   //增加折线
}

//随机生成新的点,加入到轨迹中。
function dynamicLine(){
    var lng = 112+getRandom(100)*0.01;
    var lat = 26+getRandom(100)*0.01;
    var id = getRandom(1000);
    var point = {"lng":lng,"lat":lat,"status":1,"id":id}
    var makerPoints = [];
    var newLinePoints = [];
    var len;

    makerPoints.push(point);
    addMarker(makerPoints);//增加对应该的轨迹点
    points.push(point);
    bPoints.push(new BMap.Point(lng,lat));
    len = points.length;
    newLinePoints = points.slice(len-2, len);//最后两个点用来画线。

    addLine(newLinePoints);//增加轨迹线
    setZoom(bPoints);
    setTimeout(dynamicLine, 1000);
}

// 获取随机数
function getRandom(n){
    return Math.floor(Math.random()*n+1)
}

//根据点信息实时更新地图显示范围,让轨迹完整显示。设置新的中心点和显示级别
function setZoom(bPoints){
    var view = map.getViewport(eval(bPoints));
    var mapZoom = view.zoom;
    var centerPoint = view.center;
    map.centerAndZoom(centerPoint,mapZoom);
}

//创建地图
var map = new BMap.Map("allmap");

map.centerAndZoom(new BMap.Point(116.404, 39.915), 11);  // 设置中心点
map.centerAndZoom( "衡阳");
map.setCurrentCity("衡阳");          //设置为衡阳
map.addControl(new BMap.MapTypeControl()); //可拖拽
map.enableScrollWheelZoom(true);  //滚轮实现方法缩小
    dynamicLine();

</script>

网友:
把你gps生成的点改为
var points=[{lat:31.949515,lng:118.697229},
                    {lat:31.930135,lng:118.696985}, ...}]
然后直接调用那个addMarker就行。

网友:
这不是HTML了,是 Java Script。

楼主:
谢谢两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