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EDA v6.4.20.6 更新说明

楼主(2021-07-09):
v6.4.20.6

编辑器

改善

•支持铺铜45度网格

•支持导出Gerber遇到无法支持的多边形时弹窗提示

•支持导出BOM支持选择需要的属性名作为表头

•支持PCB底层元件的旋转角度与Altium的旋转方式保持一致,以便在嘉立创下单不需要再次调整底层元件的角度。

•支持工具菜单增加铺铜批量过孔入口。需先点击全填充的铺铜线框,菜单才可用。

•支持视图菜单增加单位切换入口

•支持导出的DXF包含全图元和图层

•线长调整支持单边摆幅调整

•优化画布右键菜单网格和栅格切换参数

•修复打开旧文档没有自动铺铜的问题

•修复文本和锁定封装的焊盘一起拖动,焊盘可以被拖动的问题

•修复PCB封装焊盘设置坐标移动无效的问题

•修复重建铺铜后铺铜在多层焊盘上面的问题

•修复导入AD原理图comment取值不正确的问题

•修复导入AD的PCB内层处理不对的问题

•修复导入AD的多边形焊盘不正确的问题

•修复铺铜属性的间距设置为0.5mm会报DRC间距错误的问题

•修复PCB导线删除节点没有正常删除导线段的问题

•兼容因AD20的BUG无法正常打开导出的AD原理图问题

客户端

改善

1、支持 online_projects_backup 和 offline_projects_backup 文件夹,每次文件保存的时候会备份一个文件到本地。

online_projects_backup 文件夹:客户端在协作模式时生成,只支持备份最新保存的文件;

offline_projects_backup 文件夹:客户端在工程离线模式生成,每次保存会按照时间创建一个备份文件夹,可以方便恢复很早之前的自动备份

2、支持在工程离线模式删除工程的时候,把工程移动至 offline_projects_backup 文件夹

3、移除之前自带的两个谷歌字体,减少安装包体积,使用在线字体接口。

这个论坛不能直接贴图,就不贴图片了。

具体可以到这里看图片:https://mp.weixin.qq.com/s/9L2Sbl_2aRkst_tuDopVVw

网友:
我看成kicad6.0了

网友A:
昨天有个板子布好线,拼版时需要旋转,发现只能用对齐工具里的旋转90度工具。 有没有可以旋转任意角都的工具或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有个板子布好线,拼版时需要旋转,发现只能用对齐工具里的旋转90度工具。 有没有可以旋转任意角都的工 ...

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