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笔记本电脑,要跑仿真软件matlab,坛友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7-10):
想买台笔记本电脑,工作中要跑仿真软件matlab的,坛友有推荐的吗?

网友A:
买个内存16g的就行。品牌的话世界变化太快,没有研究过了,别买工业垃圾品即可。

网友:
报上你的预算

楼主:
预算7000以下都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内存16g的就行。品牌的话世界变化太快,没有研究过了,别买工业垃圾品即可。 ...

全年买的3300出头的联想笔记本,加了内存条16G,结果用了一年之后用一般的软件都卡,更不用说仿真了。

网友B:
跑matlab 还是台式机合适

网友:
笔记本除了游戏本大都3秒真男人。

网友C:
笔记本一跑大软件风扇狂转,温度贼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年买的3300出头的联想笔记本,加了内存条16G,结果用了一年之后用一般的软件都卡,更不用说仿真了。 ...

你重装ltsc,然后把各种自动更新全部干掉,把defender干掉,到安全里面把所有cfg、dep之类全部干掉,包括系统进程属性,要是还卡我直播吃电脑。

我很久以前就发过win10卡成holy翔的问题,也找过很多原因。阿三添加的cfg功能绝对是holy翔的存在,直接把进程效率拖慢3倍以上。这个在2017版本不存在,在2018版本出现。然后是defender,这玩意绝对是地球上最烂的玩意。就上面2项就把我3950x拖成p4 2.0g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一跑大软件风扇狂转,温度贼高

这个无解,现在的笔记本刻意追求轻薄,整套散热系统就没有多少热容量,配个高发热cpu(15w也叫高发热。。28秒几最高45w。4.5w的也有10w),瞬间温升几十度轻轻松松。台机散热器最烂的也比笔记本(尤其轻薄本)重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些都是热容量。高热容量可以有效降低波动,提高散热效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跑matlab 还是台式机合适

台式有什么推荐?性能小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式有什么推荐?性能小主机吗?

堆硬件啊

网友:
我买了个联想最轻的, thinkpad  x1 nano, 16G  i7, 次低配吧,matlab有什么测试文件没有,你发个我给你测试下速度

网友E:
这预算还是入 e5神教吧,理由就是ecc内存量多价格低,上大量运算ecc稳定可靠些。志强多核心适合多任务运算。就是主板要买好点的因为桥都是服务器主板拆的翻新的。或者直接上服务器主板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预算还是入 e5神教吧,理由就是ecc内存量多价格低,上大量运算ecc稳定可靠些。志强多核心适合多任务运算 ...

您好,请问什么叫 e5神教啊?我正好有服务器的需求,不太了解,咨询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重装ltsc,然后把各种自动更新全部干掉,把defender干掉,到安全里面把所有cfg、dep之类全部干掉,包括 ...

3代的i3处理器的PC机按照你这个方法能流畅用WIN10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3代的i3处理器的PC机按照你这个方法能流畅用WIN10嘛?

问题不大。但是内存至少要4g(保底),否则随便装几套开发工具程序就不剩多少了。4g建议用win7。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重装ltsc,然后把各种自动更新全部干掉,把defender干掉,到安全里面把所有cfg、dep之类全部干掉,包括 ...

绕过 Control Flow Guard 确定不是一个安全缺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绕过 Control Flow Guard 确定不是一个安全缺口吗?

你自己的电脑别乱装东西乱点网页没有什么问题。这么多年都没有cfg也没见谁不能用的。这玩意没有任何实质作用,除了浪费cpu,严重降低系统速度。

网友:
macbbookpro 16G内存,matlabb没压力,其他配置没试过

网友:
matlab对硬件要求不算高吧!至少对显卡无要求。

网友:
最近刚看到公号推了一篇文章,JD自己出了自己品牌的笔记本,3K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内存16g的就行。品牌的话世界变化太快,没有研究过了,别买工业垃圾品即可。 ...

工业垃圾品,你指的是什么,神船么

网友:
推荐机械革命Z3 Air,I7-10750H,16G内存,512G固态,GTX1650显卡,某东今天秒杀价4999元,平时售价6299元,很值得入手。机械革命笔记本电脑性能如何可以去看中正评测了解一下。

网友:
笔记本的 U 一热就自动降速,所以别整那些轻薄的,二手的老本子厚重点,加点内存条搞开发都比很多现代本跑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