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手机数据线品质,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21-07-10):
网上买了几条安卓数据线,竟然只能充电,无法走数据
你们遇到过这种线么,真是太坑了:(

买到手机数据线之后,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检测数据线的品质呢?

网友:
你买的是充电线,不是数据线吧

网友:
牌子货,没有你的担心;牌子货不一定要原价买,有些那些卖杂货的统货商,会有些外国大牌名线,便宜实惠,不过随缘遇到

网友:
比插手机还要简便的话,怕是只剩网线测试仪了,做成a母-micro母的接口

网友:
咸鱼上,3块一条的typec 1米长 都能跑数据。

网友:
可以购买市面上常见的数据线测试机来进行测试,这个行业比较成熟了。比如诚创立之类的牌子,可以直接测出线芯短端路等异常,还挺好用的

网友:
买品牌的,另外那种三合一(TYPEC,MicroUSB,苹果)充电线应该是不能传数据

网友:
淘宝几毛钱买的都能用

网友:
超低价格   能够传输数据的数据线  不能刷机   (n多年前  安卓吸合刷机捣鼓的时代  总计出来的经验)  故  原装品牌的自带的数据线 一定要保留一根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