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管子 BC337 的E C 是不是标错了啊 怎么感觉1脚是发射极呢

楼主(2021-07-10):
(图片)

网友:
bc636还有ECB排列的
封装不规定引脚定义

网友:
直插封装的,特别是TO-92的,引脚顺序本来就很乱。同一种型号,不同生产厂家的,顺序都会有差别,特别是那些小厂为一些客户订制的,最后流通到市面来,就更乱了。
如果一定要用直插的,最好在清单上备注一下。

网友: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ebc,cbe,ecb都有

网友:
指针式500型  舌头当成基极偏置电阻   评估放大倍数  等等不在话下  苗苗钟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