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可靠性是不是非常差,感觉ROM都没好好做

楼主(2021-07-10):
小米手机出新品的速度是不错的,但是这几年ROM是不是没有好好做?

试用了一下联系人管理功能,
可以看出哪一个联系人被选中了么

选中的没有高亮,后面也没有复选框

怎么说也是大厂,ROM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网友A:
这所谓的截屏是第几手的了?
你就不能给大家看下原始证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所谓的截屏是第几手的了?
你就不能给大家看下原始证据?

好像就是发帖的时候截屏的

网友:
是的,非常差,建议用宇宙第一的哄蒙系统。

网友B:
主题的问题,有些第三方主题会分不清选中和非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题的问题,有些第三方主题会分不清选中和非选中。

用的系统默认主题

网友C:
小米手机用户路过,你说的不对,我不想截图。你不喜欢就别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手机用户路过,你说的不对,我不想截图。你不喜欢就别买啊

应该和手机红米具体型号有关

试过两个型号,出的问题不一样

网友:
我家里人2个小米新机,K40啊,K40游戏版,没听什么太大抱怨,反倒推荐我买,我还就用我自动亮度失灵的魅族。

网友:
无楼主问题。小问题不断。但是怎么说呢,对得起价格。

网友:
我使用过几台小米。

小米的系统非常垃圾,bug非常多。

我使用三星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发现或任何系统缺陷。

三星的系统比小米的好得太多,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网友:
我的小米手机更新之后更难用了。用起来别扭

网友:
刷个欧版系统,没广告

网友:
前2月弄个小米11,信号满格,会漏接电话。对方觉得是你没有接听,而小米这边没有任何提示。摔了一下,震动就有点不好用了。接不到电话是硬伤,我无法接受。
换了个note20  基本一个价格了。感觉三星更香。

网友:
小米8默认设置,会随机在你接电话的时候自动给你开外放,你当时差点惊呆了,这种bug都会有

网友:
曾经的米粉,对miui越来越失望 已经转oppo的cloros了

网友:
从本贴看粉丝还是不少

网友:
我只能够说,还对得起它的价格!

网友:
有几次想做米粉的
但都没有抢购到手机
后面就用三星与苹果了

网友:
小米堆硬件,但是软件的确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K30S 拍照反应迟钝,按下按钮感觉要顿一下才能拍照。

网友D:
小米手机的MIUI让我成为了小米的忠实粉丝,只是最近一二年MIUI功能加的有点多,MIUI没有优化好,导致MIUI口啤快要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手机的MIUI让我成为了小米的忠实粉丝,只是最近一二年MIUI功能加的有点多,MIUI没有优化好,导致MIUI口 ...

我好多年前和最近都测试过小米的系统,一直都是垃圾。最长的用过3个月,最后都是忍无可忍扔掉。

佩服你连垃圾都能“忠实粉丝”。

网友D:
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我还觉得三星系统不好使用呢,操作不人性化,设置不方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我还觉得三星系统不好使用呢,操作不人性化,设置不方便等 ...

所以我才佩服你。

三星比小米好1万倍的系统你认为垃圾。垃圾的小米系统你认为好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米手机的MIUI让我成为了小米的忠实粉丝,只是最近一二年MIUI功能加的有点多,MIUI没有优化好,导致MIUI口 ...

MIUI功能加的有点多,比如说哪些功能呢

没有优化好什么意思?有bug的意思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MIUI功能加的有点多,比如说哪些功能呢

没有优化好什么意思?有bug的意思么  ...

你去小米官网看一下MIUI12,在用户信息保护方面下了这么多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去小米官网看一下MIUI12,在用户信息保护方面下了这么多功夫

吹牛肯定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上一次测试小米的系统,短信防火墙有时有效,有时无效,完全是随机的。当时我还在论坛上提问如何解决,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小米一直没有能力解决。

连最基本的功能都没有能力做好,谈何保护用户信息?

还有我上次使用小米手机发送短信,我自己写的apk,通过WiFi从电脑获得数据,然后发给新注册的坛友。这个apk在note3年代,一直使用到note10,都从来不出问题。

唯独在小米手机上,非常频繁的出出问题。测试后发现小米系统内部非常混乱,小米的编程人员完全不能判断什么是安全调用短信接口,什么叫非法调用,一律封杀,而封杀得不彻底,有时行有时不行。

三星的系统就永远没有这样的问题,非常的稳定可靠。

事实上,从三星note1使用到note10,我基本没有发现三星的任何缺陷。

小米手机给我玩半小时,就会发现一堆问题。

网友:
不用小米手机是小爱同学时不时在后台运行。

网友:
有些人永远说不懂,也不要打扰别人幸福感
我自己用SONY,系统干净无比,几乎=原生安卓,然后稍微在群上和朋友们说一下,然后罚为党开始唧唧呱呱了
说SONY的系统不人性化,照相垃圾落后罚为2代,同等价格配置低,说那么多叫不人性化是怎人性化?我情愿配置低点也不装监控系统。

网友:
你没有进入选择界面,所以是没有选择功能的,提示的选中1项是你选了A,只有一个;长按,多选就可以了

网友:
和傻子讨论话题要有技巧。
傻子:“我觉得小米系统和硬件完全没有问题,很好用”
正确的回复是:“嗯,你说的是对的”

网友:
个人感觉小米的UI还可以
比HW不知好多少

网友:
小米除了手机做不好,其它产品做的还可以。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