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空调静电大,开加湿器也没用。

楼主(2021-07-10):
办公室开空调,静电特别厉害。
办公桌有铝合金包边的,一碰到就噼噼啪啪的打人。
用了一台加湿器,每天喷2L左右的水,感觉没一点改善。
还有其它方法不?

网友:
地板不导电,静电没地方释放,拖个静电手环,或者带个放电用的电阻,接触金属前先用电阻放电。

网友A:
加湿器太弱,空调除湿强过加湿器需要多买一个加湿器。喷的水要用纯净水,不然伤肺。

网友:
负离子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湿器太弱,空调除湿强过加湿器需要多买一个加湿器。喷的水要用纯净水,不然伤肺。 ...

加的都是饮用桶装水。
问题是空调没开除湿功能啊。

楼主:
有推荐不?

网友:
我就是用 SL-001工业离子风机, 有轻微臭氧味,一般冬天焊接mos管时使用。 放远一些。 测试方法:作业区域内,塑料笔或尺子摩擦头发,无法吸引小纸片。

网友B:
万用表220vac档测一下桌子和地线的电压,说不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220vac档测一下桌子和地线的电压,说不定有惊喜!

不是漏电,办公室都是复合板桌子,只是边边有合金护边。漏电也不会传得出来。

网友:
不要穿聚酯纤维的衣服 速干衣之类的

网友C:
还没见过夏天开空调开加湿器有静电的,坐标哪里。

网友D:
光看描述感觉是漏电,现在又不是冬天,衣服也都是纯棉的短袖,哪里来那么多的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见过夏天开空调开加湿器有静电的,坐标哪里。

坐标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看描述感觉是漏电,现在又不是冬天,衣服也都是纯棉的短袖,哪里来那么多的静电 ...

不是漏电。
门把手,发样品的铁皮柜子,两人互相接触。都是啪啪响放电。

网友:
隔几个小时拖一次地,北方冬天木地板实验室解决方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漏电。
门把手,发样品的铁皮柜子,两人互相接触。都是啪啪响放电。 ...

最主要原因是地毯,不是瓷砖   我这板也是这样,电死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主要原因是地毯,不是瓷砖   我这板也是这样,电死个人

可能是这个原因了,我这里底板贴的不是瓷砖。

网友:
这个事情很奇怪了,深圳这个季节湿度很大的,可能超过80%,不应该有静电的,你们查查其他情况吧,
室内放个湿度计,先看看室内湿度,如果60%以上,还有这么多静电,就不对了,
北方冬季室内湿度可能到30%以下,会产生静电,南方就不应该了

网友:
空调是设定在20度以下?一般设定在26度左右,湿度不会降低很多吧

网友:
应该是地毯的缘故,人走动时跟地板摩擦产生静电,改用穿布鞋会好一些

楼主:
空调设置在25-26度,50平,5匹空调功率有点大。地板不是瓷砖。这几个应该就是导致静电的原因。
现在对策是加大喷雾。
负离子风扇有臭味不想搞。这里是办公室不是产线,静电只有有点不舒服,不会导致生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