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hid可以有复合设备,那个ble的hid有没?

楼主(2021-07-10):
貌似现在只是单独的蓝牙鼠标或者键盘,如果能一起复合的话太好了

网友:
ble我记得是服务,设备可以向主机注册n个服务然后往主机发数据包,你看看是不是?

cc2540有sdk,反正我是没搞懂怎么用的。demo代码有点复杂。

网友:
按协议简介是可以的,没有实践过:
Profile由一个或多个服务(Service)组成服务是由Characteristics组成

网友:
复合的前提是你的两个设备在硬件上是一起的啊,鼠标与键盘是分开的,两个无线模块怎么复合,带触摸板的键盘可以复合,带键盘的手柄可以复合,只要你的硬件在一起,可以复合成任意想要的设备,只需要修改HID描述符就行了,增加ID号。

网友:
蓝牙hid和有线USB的HID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A:
https://github.com/blackketter/ESP32-BLE-Combo

只能帮你到这了,esp32的 键盘鼠标复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blackketter/ESP32-BLE-Combo

只能帮你到这了,esp32的 键盘鼠标复合设备 ...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