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能力严重不足,再请数学好的坛友帮忙求解个数据拟合问题

楼主(2021-07-11):
如下图所示,数据有三个维度,横坐标x,纵坐标y,图上的7条曲线表示7个z值。
实际数据要多很多,查表的话要二维,所以查表的方式不现实,只能想办法用算法实现

问题是:
已知x1、x2,z1,求解z2值,使x=x2 z=z2时的y值等于x=x1 z=z1时的y值
其中x1>x2

请数学好的坛友帮忙求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实际数据是什么规模的?多是 x 值多,还是曲线条数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数据是什么规模的?多是 x 值多,还是曲线条数多?

x z都是0到255取值范围的整数
相当于曲线是256条,x也是256个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x y z都是0到255取值范围

和取值范围没什么关系。假定用查表方法的话,这个表有多大?多少行,多少列

网友B:
看了很久题目才明白, 这个场景可能是这样, 有一种传感器,根据不同温度变化 x1 x2有不同读数y1 y2,但是y受另外一个维度变量“湿度”z 影响。现在给出2个温度x1 x2,根据历史数据得到最优的可能的湿度z使得他们y尽量相等。

简单的算法,如果z少比如只有10个,每条xy曲线单独拟合,直接求得 x1的 [ y0 到 y9],x2 的 [y0 到 y9],然后找两列数最接近的根据下标就是z 0-9.

复杂算法 拟合xyz三元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取值范围没什么关系。假定用查表方法的话,这个表有多大?多少行,多少列

x z都是0到255取值范围的整数
相当于曲线是256条,x也是256个值
查表要怎么设计,我也还没想明白,用个256*256的表好像也查不出来

网友:
下载个MATLAB,在APP中使用Curve Fitting Tool进行曲线拟合。把原始数据输进去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x z都是0到255取值范围的整数
相当于曲线是256条,x也是256个值
查表要怎么设计,我也还没想明白,用个25 ...

查表的话,根据区间找曲线,再根据曲线找点
如果要高精度,可能这个表会比较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很久题目才明白, 这个场景可能是这样, 有一种传感器,根据不同温度变化 x1 x2有不同读数y1 y2,但是y ...

因为感觉是个纯数学问题,所以就没详细写应用背景,这个的应用场景是显示屏的亮度校准,具体应用场景可以参考一下我发的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1568-1-1.html

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找到了方法,可以根据输入的RGB灰阶值,计算出屏幕那边实际的RGBW四个子像素灰阶值
假如我对W衰减一个系数,会导致RGB的亮度也产生衰减,所以必须对RGB进行补偿,抵消掉W衰减带来的影响,不然屏幕显示的颜色就不对了
楼主位问题,y表示屏幕对应基色的实际亮度,x1表示原始的w灰阶值,x2表示衰减后的W灰阶值,z1表示原始的基色灰阶值
要求解z2,其实就是找一个值,使W的灰阶值由x1变为x2后,屏幕的对应基色显示的亮度保持不变

有什么好的方法或思路,欢迎畅所欲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表的话,根据区间找曲线,再根据曲线找点
如果要高精度,可能这个表会比较大哦!

有三个输入变量x1 x2 z1,
假如用查表的方法,您感觉表格要设计成多少维?

我感觉三个输入变量,肯定要用三维表格,但三维表格太占硬件资源了,有没有办法简化成二维?

网友:
楼主的数据集还需要进一步处理,应该用代码求解出z2,直接根据x1 x2 z1查表z2。然后再分析数据的特征,才能确定拟合方法。
简单的模型无外乎是z2=a*x1+b*x2+c*z1,选择合适的a b c使得总误差最小

网友:
试试 1stopt 软件,多元非线性曲线拟和工具

网友:
你这个点位也不是很大,直接一个个测试,得到一组你要的表。然后直接查表,这样快,效果不好,立马修改表。

网友:
有点爱因斯的味道,这里哪来的牛顿

网友:
多维曲线拟合,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