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盘,同时支持win7/xp/win10/ubuntu安装,是否可能做到?

楼主(2021-07-11):
不然每个系统要搞一个安装U盘,有点乱

或者每次装系统,都要把U盘格式化一遍,然后写入iso镜像,太麻烦了

网友:
window系列的估计可以,Ubuntu的应该不行
window的只需要做一个PE启动盘,将iso镜像保存在U盘里,重装系统的时候直接选择就行了

如果是系统切换的比较频繁,可以用装在虚拟机里或者装一个双系统。

网友:
U盘装PE,有很多安装工具可以直接安装Windows,Ubuntu用Wubi安装。

网友A:
试试Ventoy符合你的要求不 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DzzegJytVmpaudUCTjXTg  提取码:blww  分流: https://545c.com/f/14615211-496902948-a49718 (访问密码:833888)

来源自https://bg1ica.home.blog/2021/05 ... %e8%89%b2-20210318/

网友:
u盘很便宜

楼主:
你有很多个U盘专门用于系统安装么

网友:
四楼的软件可以,只要把iso文件丢进去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推荐Ventoy[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用起来很简单,只要把需要安装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安装的ISO文件复制到U盘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推荐Ventoy[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用起来很简单,只要把需要安装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安 ...

这个看起来不错,有机会俺也试试

网友:
可以呀,u盘量产就可以虚拟几个iso文件光驱。
grub4dos启动的安装盘也可以。但最近的新win系统没有了解。

网友C:
搭车问一下,如何解决说文件太大无法拷到优盘我的优盘,优盘有128个G,居然不让我拷个几个G的iso文件,如何将几个ISO拷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如何解决说文件太大无法拷到优盘我的优盘,优盘有128个G,居然不让我拷个几个G的iso文件,如何 ...

格式化成exFAT格式,单文件最大可以支持到16E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成exFAT格式,单文件最大可以支持到16EB。

谢谢,我试一下,不行再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Ventoy符合你的要求不 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DzzegJytVmpaudUCTjXTg  提取码:blww  ...

谢谢分享,点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推荐Ventoy[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用起来很简单,只要把需要安装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安 ...

支持启动各种iso形式的LiveCD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启动各种iso形式的LiveCD么

当然是支持的

楼主:
很久之前用过一个可引导iso的工具,但是有时候会出各种奇怪的问题,如安装过程蓝屏,或者鼠标无法驱动(iso刻录为光盘安装完全没问题)。

ventoy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之前用过一个可引导iso的工具,但是有时候会出各种奇怪的问题,如安装过程蓝屏,或者鼠标无法驱动(i ...

有个兼容模式,如果你的内存够大的话可以把整个iso加载到内存中安装。

网友:
ventoy最适合你

楼主:
一个优盘,可以同时支持debian,ubuntu,centos,xp,win7,win10,gentoo等系统的安装么

网友:
看你重装频率,如果频繁,当然每个系统一个U盘最好。如果以年为单位,一个U盘多刷几次镜像又费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
5个u盘最省事

网友:
使用ventoy神器,装啥都行

网友E:
用虚拟光驱安装,就相当于多张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虚拟光驱安装,就相当于多张光盘。

你说的虚拟光驱什么名称,在PE里面启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推荐Ventoy[https://www.ventoy.net/cn/index.html],用起来很简单,只要把需要安装的一个或多个系统安 ...

ventoy有3种启动盘,分别是linux、window和livecd,你一般选哪一种呢

网友:
不错,是个挺顺手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虚拟光驱安装,就相当于多张光盘。

你用的什么虚拟光驱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