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做真正梯形波无刷电机的厂家。

楼主(2021-07-11):
想做梯形波无刷电机方面的研究,结果买了好几个说是梯形波的无刷电机,结果都是正弦波的,麻烦各位推荐一些真正做梯形波电机的厂家,再次拜谢 。

网友:
你这个要求很奇葩,不过正弦波的电机也可以拿梯形波来控制。

楼主:
什么意思,难道我没表达清楚?做梯形波电机的研究,当然要梯形波电机了,否则有什么意义呢?谢谢关注,麻烦推荐。

网友:
楼主先把什么是“梯形波”表达清楚一些吧。
什么特点?什么应用?什么电压范围?什么功率范围?

楼主:
反电动势是梯形波的无刷电机,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表达清楚。
就是用来驱动用的,24v,36v,48v都可以,没有严格限制,功率最大不超过300w。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电动势是梯形波的无刷电机,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表达清楚。
就是用来驱动用的,24v,36v,48v都可以,没有严 ...

步进电机?

网友:
反电动势是梯形波的无刷电机就是传统航模BLDC电机咯?

网友:
随便买个航模无刷就是了,新西达2212非常便宜

网友:
我来说几句吧!
要买梯形波的可以考虑那种42的BLDC,很有可能是梯形波的,真正的梯形波反电势无刷还很难买到。

航模新西达无刷电机的反电势更接近正弦波而不是梯形。

你要研究梯形波的方波控制,就随便买个便宜无刷就好了,先买个好盈的电调玩一下,看波形就是梯形了,在3相无刷的正弦反电势波形上,靠近零点的正弦波形看起来就是斜着的直线,也就是梯形的边。

不用纠结梯形还是正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再按照大家的建议买几个试试。

网友:
正弦波的,转速有点高。

方波梯形波的

网友:
我有这个电机哦

网友A:
我家里有好几个750W的T形波的无刷电机,带编码器360线,有兴趣要不?

网友B:
就是6步方波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有好几个750W的T形波的无刷电机,带编码器360线,有兴趣要不?

有兴趣,怎么联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6步方波控制吧?

就是六步换相控制。

楼主:
怎么联系,或者给个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联系,或者给个淘宝链接,谢谢。

私信我 送你一个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私信我 送你一个也无妨

我这里加不了好友,没法私信您。
方便的话,联系我一下,我的微信就是这里的用户名,刚才写了电话,觉得好像违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