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NXT 3个电机都不会转?(已解决)

楼主(2021-07-11):
原配的主机坏了,淘宝重新买了一个,的确是全新的,还带原包装。

其它传感器测试都正常,但电机测试不会转,无论在主机的try motors 菜单里,或在电脑上编程然后执行。

如何检查是电机问题或主机问题?

网友A:
在主机上编程,只设计到端口,如果端口都对,那就应该是主机问题。

网友:
楼上: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机上编程,只设计到端口,如果端口都对,那就应该是主机问题。

我三个端口都接上电机了。

所以,不存在弄错的问题。

楼主:
好了,我解决了。

不需要使用本帖的2.0版,直接使用2.1版就行。

try motors的确是电机不会转的。

需要编程电机才转。

我之前编程电机不转的原因,是3条扁平线都接触不好。

我总共有7条扁平线,4条短的都没事,就3条长都出问题了。

楼主:
后记: 原来不是扁平连接线问题。

是我不懂NXT的编程,没有留意到一些细节。

我在NXT-G 2.1里,随便拖出一个运动模块,填好参数后运行。这时,电机是不动的。

原因是程序是断开的。 需要将运动模块与程序开始连接起来,电机才会动。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