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结束操作系统的功能函数

楼主(2021-07-12):
在ucos中:
比如有一个电机任务:
实现的功能
1.等待消息队列(接收其它任务具体的功能命令)
2.执行电机功能函数

其中在执行电机功能函数中调用下面的函数:

正转5圈
调用操作系统延时2秒
反转5圈
调用操作系统延时2秒
喷水5秒
调用操作系统延时1秒

如果执行到下面这个功能函数N,如果其它任务发过来结束电机运转命令,,假如下面的功能函数还没执行完 ,,那还是没法响应电机任务消息队列啊,
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网友:
N函数用状态机延时啊,在函数开始根据运行的步骤判断延时,并且用tick做计数延时,不用delay函数

网友:
1. 任务颗粒度做得更细;
2. 专门用一个高优先级任务来接收信号量并置标志位,当前电机任务仅做成周期任务,根据标志位执行

网友A:
增加一个信号量,延时函数用信号量等待超时的方式

网友:
和可能被打断的任务做互斥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信号量,延时函数用信号量等待超时的方式

我感觉这就是答案了。
用状态机吧,感觉用rtos的优势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