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坑485通信异常,挖一下是哪儿的问题

楼主(2021-07-12):
普普通通的485电路,一直在用,设备端写的是任务式的采集模式,最大可以采集32个传感器或者寄存器,一直使用正常。
这次外接的传感器比较多,想着测一下,结果出问题了。

先上原理图

使用modbus slave,模拟23个传感器。

测试了三个板子,第一个正常,掉以轻心了。第二个,采集到最后一个传感器的时候,传感器返回错误,通过 bushound监听,最后一个传感器发送时数据就错了。

最后几个传感器,地址是1 2 3 4 5,每个两个寄存器,程序按两个传感器来处理。到第五个的时候,发出去的数值已经不对了,所以传感器返回的错误。

楼主:
不小心发出去了。继续编辑。

第三个设备,现象更加异常,采集到低17个传感器的时候,会触发看门狗复位,关掉后,发现卡死在了 循环发送查询寄存器那里。

                                        for(unsigned char t = 0; t < 8; t++)
                                        {
                                                USART1->DR = rs485_buf[t];
                                                while((USART1->SR&0X40)==0);
                                        }
卡在了while这里

现在的现象不是偶发,每个板子的故障是固定的,100%复现,比如复位这个,每次到第17个传感器采集,肯定会复位。

分析软件可能的问题,最大的可能性是DMA的空闲中断不好用,以前也遇到过,比如校验模式不对,或者发送的数据有问题,连续字符串中间加了延迟,会造成DMA异常中断。

有一个正常的板子,我随便换了一个单片机,结果还是正常的。

下一步拆掉485芯片,直接用TTL试试。

楼主:
换成TTL串口,故障依旧非常稳定,到23通道,发送错误。

看来不是RS485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种循环最好改造一下,做成超时的那种。

楼主:
最新结果,换了一个USB转TTL串口23个全部解析成功了。看来不能排除485的问题,前面3楼测试可能有点问题,结论不正确。
继续测试。

楼主:
翻车总在不经意间。经过排查,推测不是485的问题,也不是串口的问题,而是写单片机片上EEPROM的问题。

23个传感器一包写入片上eeprom,好像后面数据没写全,丢了一部分,造成到某个传感器出现故障,所以故障现象非常稳定,目前3个样板均正常,等后面小批量几十个到了,再进一步验证,对写EEPROM进行必要的拆包和校验。

网友:
这种能100%复现的故障,最终都能解决。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分享

网友A:
没看懂,eep有问题为啥串口发送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eep有问题为啥串口发送卡死了

读数错误这个,看监听数据,应该是03写成了00,类似这种,传感器参数不对,所以采集失败,这个前面有截图,可以分析出来。
写死的猜测是奇偶校验之类的地方错了。用DMA模式,如果校验方式对不上,容易连续触发空闲中断,造成复位,不过这个是猜测的,已经没有故障的板子了,等批量回来再继续复现,测试。
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景,还是不用dma,自己处理超时,更可靠一些。我这个懒得改了,已经进入维护末期的一套代码了。

网友:
上下拉电阻小了,带不动,47k比较合适

网友:
实验室能够复现的故障 最终都不是故障

网友B:
搭便车, 我有个项目也是用SP3485,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有时候一上电就击穿了,而且没有接其他485设备的,电路和LZ差不多的,电源是5V通过LM1117线性稳压3.3V,现在还查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便车, 我有个项目也是用SP3485,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有时候一上电就击穿了,而且没有接其他485设备 ...

测量上电瞬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便车, 我有个项目也是用SP3485,在使用过程中很容易损坏,有时候一上电就击穿了,而且没有接其他485设备 ...

换正品maxim试试

网友(2021-09-25):
4.7K的上下来可能太强了换10K吧,芯片的功率不一定能长时间撑上去,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那能不能满足芯片的识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