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32F103CBT6 可替代 STM32F103C8T6

楼主(2021-07-12):
本公司代理有NS32F103CBT6,软硬件通用,可完美替代STM32F103CBT6 LQFP48

NS32F103X8和NS32F103XB标准型MCU系列使用高性能的ARM Cortex-M3 32 位的RISC内核,工作频率为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高达128K字节的闪存和20K字节的SRAM),丰富的增强I/O端口和联接到两条APB总线的外设。其中包含2个12位ASDC、3个通用16位定时器和1个PWM定时器,此外,还包含标准和先进的通信接口:多达2个I2C接口和SPI接口、3个USART接口、1个USB接口和1个CAN接口。
       NS32F103X8和NS32F103XB标准型MCU系列产品供电电压为2.0V至3.6V,-40℃至+85℃的工作温度范围以及-40℃至+105℃的扩展温度范围,一系列的省电模式保证低功耗应用的要求。
NS32F103X8和NS32F103XB标准型系列产品提供包括从36脚至100脚的4种不同封装形式:根据不同的封装形式,器件中的外设配置不尽相同。下面给出了该系列产品中所有外设的基本介绍。
这些丰富的外设配置,使得NS32F103X8和NS32F103XB标准型系列微控制器可使用于多种应用场合:
电机驱动和应用控制
医疗和手持设备
PC游戏外设和GPS平台
工业应用:可编程控制器(PLC)、变频器、打印机和扫描仪
警报系统、视频对讲和暖气通风空调系统等

目前只有替代CB(8)T6一个型号哈,其他几个型号没有。

网友A:
BIN TO BIN 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 TO BIN 兼容?

PIN TO PIN

网友:
重要是价格!

网友B:
重要是有没有现货

网友:
就说手上有现货没有?多少的价

楼主:
看你们用量,目前有样品,月底前会到货,每个月都有货到,价格是ST的一半还要低一些

网友C:
看来ST走在灭亡的道路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ST走在灭亡的道路上了

不会。st的替代品都是pintopin,代码兼容。一旦st供货及价格恢复正常,国产芯片就没优势了,用户切换回st是没有压力的,所有开发都可以延续。这和当年的avr不一样。
而且国产32芯片的模拟性能还是差一些

网友:
相互牵制还是有好处的 一家独大就完蛋了!

网友:
坑很多。。
没货,价格不比ST便宜多少,口头承诺有货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要是有没有现货

是的,这个是目前最担心的问题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E:
有现货吗?什么价格?

有现货,不多

网友F:
价格是目前st价格的一半还是以前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格是目前st价格的一半还是以前的一半?

C8T6

ST的 70+
国产的 35+

我宁愿用ST,也不想踩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会。st的替代品都是pintopin,代码兼容。一旦st供货及价格恢复正常,国产芯片就没优势了,用户切换回st ...

ST价格恢复正常,国产代替品价格还是ST的一半,那还会切换回ST吗?

网友H:
15楼说的一针见血,你们是现在ST的半价还是以前的半价。如现在的半价,还是洗洗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ST价格恢复正常,国产代替品价格还是ST的一半,那还会切换回ST吗?

都恢复正常来为什么不用呢?当初用ST是为了省钱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5楼说的一针见血,你们是现在ST的半价还是以前的半价。如现在的半价,还是洗洗睡吧

当然是现在ST的半价.
楼主当然是来娱乐大家的.
坚决不踩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然是现在ST的半价.
楼主当然是来娱乐大家的.
坚决不踩坑

价格没有那么贵啦,很香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
没货 说啥都没用

楼主:
有货,看价格是否可以接受